飞机夏季外部供冷问题

楼主(2012-01-05):
有哪位知道飞机夏季外部向机内供冷的设备。请教哪位给点指点

网友:
只是用外接电源,制冷设备还是飞机自己的,野外机场用拖车式柴油电源,与拖车是一体的,阿拉可以玩那个拖车,

网友:
将飞机接通地面电源,一般的飞机内部都有温度控制装置!没听过夏季向座舱内供冷的设备,但是有冬天给飞机座舱加温的设备!

网友A:
有专门的空调车,通过接口接到飞机上,调节气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空调车,通过接口接到飞机上,调节气温

明白,你有空调车的要求及具体参数吗?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跟机型有些关系,具体的参数不了解,在机坪上见过

网友:
轰6这款轰炸机就配备了地面供冷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你有空调车的要求及具体参数吗?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B:
看你多大飞机了,不同的飞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多大飞机了,不同的飞机不一样

各种不同的飞机都行,或者举一两种例子也行

网友(2012-02-24):
冷气车可不是空调系统的
通常都是从发动机直接提取压缩空气,散热后再膨胀降温就得到了冷气。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从哪里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