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气路图是怎么画到Excle表格里面去的?

楼主(2012-01-05):
该气路图以Excle表格的形式表示。
一个阀块上安装了五个电磁阀,第一张图上就是两个气缸一起动作,气缸由电磁阀控制,其他没有动作的气缸和电磁阀的颜色是灰色的,动作的电磁阀则是亮色,后面的以此内推。
发这图上来主要是想请教下大家,这气路图是怎样弄到Excle表格里的,今天我们头给了我这张图,让我做成这样的
。用Excle表格的形式表现的很直观些,因为可以放在一个表格里面,个人觉得CAD画的话则没有Excle表格表达的清楚.这样画也方便以后出故障时,排查和维修。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前来答疑

网友A:
是不是高版本的EXCL做的。

网友B:
这个做图 容易,做动作变化 你要会V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版本的EXCL做的。

就是一般的Excle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图 容易,做动作变化 你要会VBA

请问什么是VBA?
气路图我已经用CAD画好了,现在就是换个表现形式,用上面的Excle表格的形式去表达。

网友:
打开EXCEL 按 ALT + F11 就可以弹出的 就是编程窗口!不过 你这个像是流程图画出来的!单击右键 然后选绘图 就会出窗口!不过 你这个用EXCEL 没啥意义 ,插入图片进EXECL算了 ,就CAD图线上色!

网友:
    这是WDF格式导入的

网友(点评):
怎么个导入法?

网友(点评):
在Excel里面插入图片会不会?

网友:
貌似不是图片格式。继续关注,肯定是导入的。

网友C:
好像微软有一款visio的软件!可以在它里面绘制之后链接到excel中去!具体你可以再查一下!

网友(点评):
我用的就是Visio,很方便操作。 有时候用SMC、Festo的软件就很不习惯。

网友:
直接插入cad图档啊,2者还是关联的 多好

网友D:
楼主 你把EXCEL发上来 让大家 看看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把EXCEL发上来 让大家 看看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微软有一款visio的软件!可以在它里面绘制之后链接到excel中去!具体你可以再查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用visio画的,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你在 CAD里把 各元器件做成块 复制 粘贴在EXCEL 用绘图连起来,还要VISIO 麻烦

网友:
Microsoft Office软件中有一个组件—— Visio。
里面有工程图、气路图,完全是模块化的,做气路设计非常容易,可以在Office软件中,如word、excel随意粘贴复制。

网友:
用框线和箭头等组合就行

网友:
学习了!
这的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以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制作的!

网友:
强烈向大家推荐一个好网站,[我要自学网],教程由在校老师录制,,有办公类、平 面设计类,室内设计类,机械设计类教程.....让你足不出门,都可以体现学校的专业教育!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从没用EXCLE画过图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继续关注中

网友:
用框线和箭头等组合就行
hehe  wo jiu shi

网友:
你确定图是CAD画的?其实是microsoft Visio画的,它有画专业图的一些模版,电气土木什么的,简单的都可以解决,而且很简单,拉拉拽拽就好了,然后直接导入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用fluiddraw软件画的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E:
怎么在excel中找到visio?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E:
怎么在excel中找到visio?

你需要安装VISIO,它与EXCEL都是OFFFICE里的一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