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入式搅拌机机械密封更换方法?

楼主(2012-01-05):
就是储罐侧面用的一种搅拌机,请问在不拆除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更换机械密封?能具体说一下更换步骤和方法吗?跪谢。

网友:
一般国外的侧入式搅拌器设计都是有在线更换的,不需要排浆就可以拆除机械密封,因为轴上有个停车密封,将轴向外抽出,停车密封与罐体内壁接触上密封,然后固定住轴,将机封退出更换,原理基本都是这样,只是不同型号的搅拌器具体操作不一样。

网友:
可以在线换。
可以试试磁力搅拌器,没有机械密封。

网友:
可以试试磁力搅拌器,没有机械密封。

网友(2019-08-14):
侧入式搅拌机,一般叫卧式搅拌机?

如果搅拌料为粉状,潮湿,这个搅拌轴如何密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