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针自动串珠子”的方案示意

楼主(2012-01-05):
示意图

示意图

如上示意图,机构由振动盘,夹爪A、B,等构成。
说明:
1.振动盘开有直径略大于珠子直径的小孔;
2.夹爪A,B固定于振动盘上,形成有机联系,以保证三者保持相对静止;
3.夹爪A、B采用联动方式保证不相同状态(夹紧、松开),或者单独控制A、B;
4.安放串珠子用的针:用夹爪B夹紧针,真的尖端靠近振动盘落孔,避免有珠子侧漏;
5.把玻璃珠子放到振动盘里,以一定频率振动,珠子孔向与针的指向相同且恰好运动到针上方的珠子会落下来,穿到针上;
6.A夹爪夹紧,B夹爪松开,珠子下落直到串成一串,达到目的。

叙述的很简单,不知道各位看懂没有,这里就是一种设想的方案,借助人的两只手交替拿针的方式进行针的自动穿入和串珠,请各位看一下可行性,留点宝贵意见,也不知道对前几天求助的朋友有没有帮助。

引述求助者“我想设计一台能让水晶珠自动穿入针中的简易机器,珠子通过送料装制一个一个的排队而来,但如何让小小的珠子能一个接着一个的进入针中(珠子里面有一个小洞)请各位帮忙,谢谢。
这就是珠子和针,虽然送料装制能让珠子一个一个的来,但因为珠子里的小洞不是一个方向的,所以很难进入针中,请大家帮忙。”

补充内容 (2012-1-6 09:04):
我的侧重点在于穿料机构,而不是送料方式......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回复其他主题吗?那个链接请给我。

最好在原来主题后“回复”,而不是单独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回复其他主题吗?那个链接请给我。

最好在原来主题后“回复”,而不是单独发帖。

对不住版主了,主要目的不是帮助求助者,而看可行性的.......

网友(点评):
好,那就单独发布合适。我只是问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不住版主了,主要目的不是帮助求助者,而看可行性的.......

也有劳版主了,每天过滤查看那么多帖子,辛苦了......

网友B:
这种方法效率有点低点。说难听点,电费比人工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效率有点低点。说难听点,电费比人工费贵。

呵呵,朋友不知道并行原理吗,这只是示意而已,如果振动筛是多孔,而且我的机构采用联动,不取针,只换只换线,你在算一下费用呢,而且控制好震动频率和AB切换频率,效果是不是更好呢?问题在于你有多大量的产品值得做一套自动的机器,不是吗?

网友C:
楼主我不得不说我昨天也看了那个求助贴子,而且夹持方案和您想的是一模一样。。。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方案怎么看怎么悬啊,两个夹子交替动作过程中貌似针尖朝向必然要偏离正确位置啊,
强烈感觉最终针尖位置难以保证。。。

另外,珠子的喂料方式可以采用漏斗,单个孔径大小的通道,但是问题是:仅凭震动就使珠子穿入这个概率有些小了。
我在网上看了现在已有的一些"半自动化"的串珠机械,基本都是两根光杠对滚,珠子呈直线队列浮置,靠进动原理使珠孔校成直线,
最后手动穿线。这种结构的问题是珠子队列中间很容易有“漏网之鱼”,而且效率也不是很高。当然这个方案可以改成双辊倾斜布置、外加小孔径限位的通道,不过仍然绕不过开始讲的针尖的夹持问题;即使能解决好夹持,这种交替动作的结构会不时地妨碍珠子运动的节奏,个人感觉效率不会太理想。。。

就是不知道在原帖里那个高手说1分钟穿1000个到底怎么搞的啊?挺神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仅凭震动就使珠子穿入这个概率有些小了”我觉得也是。估计震来震去可能很久都不见有正好掉下去的。更糟糕的是还有可能卡料

网友(点评):
是啊,下料方式用漏斗状应该会好点,

网友:
珠子如果带孔部位是扁平的话,排队效果比较好,这个东西我做过实验,如果是圆的话,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得不说我昨天也看了那个求助贴子,而且夹持方案和您想的是一模一样。。。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方案怎 ...

1.就这种而言,我不会用单孔,而且如果是漏斗状,会减少珠子经过的数量,减小概率;
2.你说的那种串珠机是利用的离心原理,把珠子孔的同轴线可能性增大了,但是它不是“半自动”,
3.具体的振动下料还是排列什么的,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串线方式的可行性,只要可行我就有办法解决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不会很高吧!精度应该不好保证。我是菜鸟!

没事儿,我也菜,毕业半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得不说我昨天也看了那个求助贴子,而且夹持方案和您想的是一模一样。。。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方案怎 ...

关于针的位置问题:1.这不是精密机械,不可能差0.0几就不能工作了;2.这个东西在加工、装配、使用时会有严格的精度控制与必要调试;而且我的夹爪会做手脚,包括针的自定心,而且原理很简单
3.这个机构有同类型高效率的机器,但不是用于串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得不说我昨天也看了那个求助贴子,而且夹持方案和您想的是一模一样。。。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方案怎 ...

其实我觉得,珠子滚入以一定速度旋转的直径略大于珠子直径的管里也行,让管带动珠子被动转动起来,再配合针穿孔;至于针的问题要是不影响串珠节奏的话,只能是悬浮喽,很可怕的啊;那些视频里,无论是外国人用轮盘手动串的那个,还是国人用“串珠机”串的那个始终避免不了“拿针”的问题;除非是使用了其他的方式,至于那位大侠的1000+还是别想了,涉及到银子的问题,很敏感啊,除非你也愿意出银子,还是我们自己头脑风暴一下吧......

网友E:
本人觉得这个结构不好,因为是震研设备,你的针会被震动所影响其定位位置,夹爪用V型夹的话,上下位置也不好控制。
我的方案是在震动设备上固定管子,让管子(半环形状、通过其环绕、重量筛分不符合)出口出来的珠子,直接穿针定位的,到一定数量后,通过重量传感器或什么方法,让其穿到一定数量。
此方案有实效的地方(就是珠子穿针),如卡在那地方,有什么措施解决(最好实效的珠子能继续返回震动设备上)。
建议去找下汽车发动机活塞杆和2片铁的震研设备,应该对你有很大的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觉得这个结构不好,因为是震研设备,你的针会被震动所影响其定位位置,夹爪用V型夹的话,上下位置也不好 ...

只是原理,不涉及机构本身的外形尺寸之类,我那个不是什么V型夹,只是示意说那是爪或者类似结构(也可以是两块夹板这都没关系),而且这个东西如果用,针会保持一定的刚性(控制针的长度或者材料特性),而且在任一加持状态,针与送料装置保持静止,所以针没有相对于震动装置的偏移,而偏移只会产生于夹爪交替动作的过程中,而AB交替是必须规律的(同时加紧和单个加紧,不会有完全松开的状态),这就把所有的误差产生原因推移给了机械结构本身的运动精度。而且我提到了,供料只是一种方式,我要解决的就是穿料问题,如果这样可行,效率在我这里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觉得这个结构不好,因为是震研设备,你的针会被震动所影响其定位位置,夹爪用V型夹的话,上下位置也不好 ...

是不是振研设备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使用珠子的一些其他特性,用其他的方式,不过说了半天,姐啊你说的我没看懂。。。。。。

网友(2012-02-08):
朋友你这想法很好,但这样做应该会出现漏珠或是珠子卡在针头上,珠子在上面振动时落入小孔会直接进入针中吗?概率大吗?真想知道xuechaoqun  的方案。

网友:
楼主的想法真的不错,值得称赞的。先不说效率如何。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鹰版主,应该给予加分鼓励。呵呵

网友:
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案例,通过料盘的振动使针穿过珠子圆孔难度很大。能否改变一下思维,珠子上的孔在穿针的前一工序进行,先做成整体的圆珠子,通过送料系统送至穿针工位,再使用一种设备(根据生产规模及利润空间选择最佳方案)进行穿孔,然后直接进入穿针道,完成后续的工作。为提高效率,可多线同时进行。

网友:
先理顺孔的方向是关键问题,通过挂钩还是插的动作进行理顺,那样效率高

网友:
估计不行,很难跟针孔对上,而且你针怎么固定在下面?

网友:
能不能像我们小时玩儿的水中套圈一样?就是多用一些针,改成气吹,落下来,正好穿上!穿不上的滑落到出风口继续吹,像双色球摇奖机,我这菜鸟级别一小时只能回两个帖子,很珍贵的!
针长一点不就行了吗?足够多了再换针

游客

网友(2012-03-23):
是的啊,呵呵,
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就是用个管子向上吹气,小球会反转。小时候玩的那是泡沫球,很轻的。但是这个珠子估计太重了,加大气流也许能行,但是气流的稳定性也是问题,否则小球忽高忽低。

网友:
针夹持很麻烦,要加得紧,而且保证正好垂直振动盘出口即与出口轴线重合,那么加持手上应该有个凹槽,夹针用,但是要求太精确了,精度要求高,是本设计方案的难点。

网友F(2012-09-13):
有点意思,大珠子大孔径貌似好穿一些

网友: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项目,可惜后来流产。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
珠孔和针总是对不上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意思,大珠子大孔径貌似好穿一些

支持

网友:
针孔多大?能那么听话的穿过?不会堵住?

网友:
能对准小孔的珠子不多吧

网友(2014-09-08):
这个穿珠结构有点意思。

网友:
可否立根圆管,下半截管子中心固定针,针尖以上设置吹起史珠子无规律的转动。掉下穿入针上的就不会被吹。这个方案可行么?我是菜鸟,无业小伙,喜欢琢磨东西 初来乍到,说的不切实际的话忘体谅

网友(2015-11-25):
非常巧,作为一个非机械从业者,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做了两个草图,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法实现。发出来探讨下

一共两个方案,都有问题

网友G:
市面上都出来有阵子了,简单的难以想象,还算有点巧妙,
而且一做出来没多久,就冒出来好多家做这个的,很快成了便宜货,万把几千都能买到,也算是机械行业的小悲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zMzE5OTc2.html?from=s1.8-1-1.2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市面上都出来有阵子了,简单的难以想象,还算有点巧妙,
而且一做出来没多久,就冒出来好多家做这个的,很 ...

其实我想做的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市面上的都是大型设备了,没有一个放在书桌上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