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紧力与游隙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5):
哪位老师讲解一下轴承游隙与预紧力的关系?
我是研究主减速器的,关于主动轮轴承预紧力与游隙关系没弄明白,装配好了检测的时候游隙重要还是预紧力重要?

网友A:
问题太大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这个与轴承类型,转速,载荷,冲击,温度有关系,

这么说,低速,大冲击,低热涨的场合,预紧力就大,

而高速,低冲击,高稳定温度值的,就必须用塞尺留间隙,否则到稳定温度时就卡死了,

无论哪个,要计算确定,不能随意估计

网友(点评):
什么都系要确定都有难度。建议楼主把具体参数告诉做轴承的,要求他们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大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这个与轴承类型,转速,载荷,冲击,温度有关系,

这么说,低速,大冲击 ...

我就是搞车桥主减速器的,主动轮的预紧力好测量,但是从动轮的预紧力就不知道 怎么测量了,因为有主动轮与之啮合,不能单纯的测量从动轮的预紧力

比如说先装配主动轮,测量预紧力为3Nm,但是装配上从动轮后由于有主动轮与之啮合,测量出的从动轮的预紧力9Nm不单纯是从动轮的预紧力,还要减去主动轮的预紧力吗?是9-3=6Nm还是9-3*d从/d主?怎么评价?(主被动是弧齿锥齿轮,主动轮轴承是圆锥滚子轴承801400A,31313A SKF的,从动轮是32024圆锥滚子轴承SKF,都是高速旋转,扭矩20000Nm左右,油润滑)

网友:
轴承游隙是由你设计的零件的尺寸公差和轴承尺寸公差本身决定的,和预紧力没有关系。游隙大小不会随着预紧力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又是这种很笼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