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号钢材料上用气保焊焊接会裂吗?

楼主(2012-01-05):
  最近做了一批零件由于盲孔钻太深了,因为此产品内孔是有压力的厚度怕不够,所以想用气保焊把它补起来,请问各位气保焊在45号钢材料上焊接会产生裂纹吗?

网友A:
45#钢焊接性能不好,不太适合用于焊接件,焊接应力大,易变形,易产生裂纹。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一下也没事。

网友:
盲孔焊接后的应力状态是否会对零件耐压强度有影响呢?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焊接性能不好,不太适合用于焊接件,焊接应力大,易变形,易产生裂纹。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一下也没事。 ...

此产品有保压力的,这位大侠你说有没是?

网友:
不好焊接,焊接前最好将工件表面加热,焊条放到加热筒内加热保温,焊后工件保温.

网友:
取决于你选什么焊材、焊接区域又是怎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泛泛一问,泛泛回答。

网友:
用药芯焊丝或碱性焊条,焊前加热焊后保、温就可以,没什么难焊 的。

网友:
用MAG焊补我看行。。。

网友:
用氩弧补焊问题不大 焊前要预热

网友(2012-02-26):
一般要预热,小电流焊接和焊后保温。

网友:
没问题。二保焊就行了。焊前预热150度就行了。焊后保温绶冷就行。最后能退一下火更好,er50-6焊丝就行。

网友(2015-10-14):
焊前预热,应该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
完全没问题,不过要用这种焊丝:H08Mn2SiA,它本身就是中碳钢性质的。

网友:
一般要预热 焊后保温。

网友:
谢谢楼主。过来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得预热

网友(2015-12-23):
需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