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一套完整自动化系统?

楼主(2012-01-06):
公司有意研发改进一批加工装配设备,期间用到伺服电机,设备大多数出口的,之前的控制方式都是普通电机手动按钮式,现

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工控系统,类似数控系统之类的。二是在此基础上再加远程计算机控制也就是软件控制。

因本人做机械结构,工控方面选个电机啥的还行,需要工控上的各位能给咱提提意见;

1,第一个方案 伺服电机 ,主要是转速,启动,关闭,和一些行程位置反馈,选用什么控制系统合适

2,第二个方案里的设备-控制-计算机怎么连接,需要独立编个软件的代价大不大,以及相关人才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1  把你全线设备画一个工艺流程图,即描述哪个东西在哪里?谁先动?谁后动?连锁关系,

2 把上述流程关系用文字写一遍,

3 把上述俩东西交给玩工控的公司,他给你出一个控制方案,给你讲一遍,你觉得合适了,给人家银子,就做了,非常简单的事情 系统小用不了多少钱,也可以人家设计,你自己回来做系统,配线,都可以,

网友(点评):
因为公司准备抓住独立技术,以便今后的售后以及相关,因此除了计算机软件有可能外包,基本上是自己干

网友(点评):
关于连锁这些因为玩过PLC也能明白,主要是控制系统的选型,是小的工控机还是大的系统,有没有推荐

网友:
你现在对这个系统还没有概念,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没有任何难度,你找个明白人,有一天时间就够了,就足以搞明白了,

你说的大系统,小系统,是因为你对这个没有概念,你可以用工业网络控制,这是比较高级的,可以少布线,对安装调试比较方便,但相对成本高,假如不用工控机的话,就直接用PLC,再想降低成本,就直接做控制板,封一个专用系统,这个本身也是可以带网络的,都可以,只是调试稍微麻烦一点,

估计你系统不会大,你现在还说不到具体做系统,先找人给你看一下,比较一下阿拉说的几种方式的成本,你再决定,这个不麻烦,一会就解决了,系统小,都用不了一个上午,就是看一眼的事情,

有具体问题再说,

网友(点评):
998大神好,我们需要一个有显示的,拟采用数控机床的单轴系统,虽然很多功能感觉多余了,暂时完成当面控制,预做一个网络模块,不知道可行否?可有类似单轴系统推荐····?

网友(点评):
你要的这个东西完全没有问题,单轴系统非常多,找一个适合你的,带显示非常简单,做到一个板子上就可以了,没问题,我不推荐厂家,免得纠纷,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意思,基本用个带HMI的小PLC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可靠。

网友:
估计是楼主对控制概念认识太浅了,控制系统不是很贵,编程,软件也不是很难,关键是看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楼主在北京周边可以找我,比较简单的东西还懂点。

网友:
你现在对这个系统还没有概念,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没有任何难度,你找个明白人,有一天时间就够了,就足以搞明白了,

网友(2012-03-31):
你找个明白人,有一天时间就够了,就足以搞明白了,

网友:
不懂的地方找这方面的专家,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等全部学会了,人也差不多该退休了,要合作,

网友:
用VB画个软件工作量应该不会太大,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