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测端跳?

楼主(2012-01-06):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如图所示的零件,怎么测端跳?如果需要做心轴,心轴该怎么设计呢?谢谢!!

网友:
用一个短量程的测距激光 打在端面,通过转动能不能测出呢?

网友:
锥度的轴就可以了吧,锥度不要太大。一般我们不这样做,这样只是大致测量了跳动,并不是完全的基准

网友:
这个孔口加工的时候没有倒角么?用顶针两边顶准不准?如果不行就设计个弹簧涨套吧,不知道里面那个12的孔加工面怎么样,毕竟你的公差只有两丝,再不行,直接上仪器咯。

楼主: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两端有中心孔的心轴,用偏摆测量仪加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心轴该怎么设计。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