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W在无缝管上画出如图所示的通孔?

楼主(2012-01-06):
请教高手们,中间是个无缝管,怎么用SW在无缝管上画出如图所示的通孔呢,还有外圈是螺旋型的筋,如何画?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帮忙呀 呵呵  等待..............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投影来做这些孔,但还得画各个孔的草图,才能投影到曲面上,然后在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投影来做这些孔,但还得画各个孔的草图,才能投影到曲面上,然后在拉伸切除

你所说的投影是不是用包覆的方式啊?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试试,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问题在于你得把你的草图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试试,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问题在于你得把你的草图画好

用包覆蚀雕了一个孔,出来的孔不是个直孔,好像有锥度,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直接拉伸切除不就可以了吗?不知楼主的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伸切除不就可以了吗?不知楼主的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孔排列在无缝管的曲面上啊,不好操作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看起来又好像没有锥度,可能是不明显,你要的是所有的孔的深度方向是一致的吗?还是说都是沿着半径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看起来又好像没有锥度,可能是不明显,你要的是所有的孔的深度方向是一致的吗?还是说都是沿着 ...

这些孔大小一样,都是通孔,按螺旋方式均匀排列在无缝管的外表面上,所有通孔的轴线指向无缝管的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排列在无缝管的曲面上啊,不好操作

不一定非要在曲面上作孔的。可在孔的投影方向上随便作一个基准面,然后草绘,拉伸切除。很简单的事,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B:
这样子画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画不行吗

这样只能画一个孔啊,其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画不行吗

这些孔是围绕着无缝管螺旋均匀分布的

网友(点评):
额···楼下的可以吗?否则我也想不出其他方法了

网友:
特征, 沿曲线阵列 !

网友:
筋可以考虑成一个特殊横截面的螺纹来画就可以了,当然你的先会画螺纹

网友:
切除孔后用曲线阵列

网友:
用包覆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参考!!!!!!!!

厉害,学到了,扫描命令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参考!!!!!!!!

非常之感谢,想要的就是这个样子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参考!!!!!!!!

你用的是多少版本的啊,我用09的版本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多少版本的啊,我用09的版本打不开

我用的是10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10版的。。。。。。

打不开高版本的........

网友:
用旋转扫描功能!…路径用螺旋线!…

网友:
呵呵,好像难度并不是太高

网友:
试试沿曲线阵列,先打一个空,然后画出螺旋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