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零件工艺探讨,有兴趣的社友来看看

楼主(2012-01-06):
有一如图示零件,材料:Q345-B,数量:2000件,由于上批量加工,
1.工艺路线如下:毛坯采用δ=35板厚落料,孔割至2-Φ69,粗铣板厚至31.2H13,转镗床粗镗孔至Φ74H13,铣床半精铣、精铣板厚至30(0,0.1),镗床半精镗、精镗孔分别至Φ75.5H10、Φ76H7成,如何?
2.铣床需采用何种夹具较优化?
3.镗床采用何种镗模最高效?
愿与大家探讨!

网友A:
即然是落料,你为何不用模具一次成形,干嘛费那么多周折再去加工,冲压模一次成型多省事

网友(点评):
呵呵 像这样的大零件,这样的厚度,公差.本人还没听说过那位大虾能"冲压模一次成型",望指教!

网友B:
模具落料你家有这么大的床子吗?上加工中心质量有保证。

网友:
孔的精度不难控制,留余量内孔滚压,关键形位公差,两孔中心距,要设计好夹具,还有r150的外圆弧怎么加工,上数控铣,还是做专用工装?

网友:
1.工艺路线如下:毛坯采用δ=32板厚落料,数控等离子孔割至2-Φ71,去毛刺,矫平机工件平面度在1mm以内,立磨粗两平面留余量0.2,镗床粗镗2-φ76留余量0.3,加工中心精镗镗孔至Φ76H7成,精磨两平面合图。

网友(点评):
以上是工艺里路线,具体做还专用有工装,检测量具。

网友:
工艺里路线的好坏,离不开号的专用工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具落料你家有这么大的床子吗?上加工中心质量有保证。

你看清楚没有,楼主可是说的是毛坯落料,可不是我说的,他既然说毛坯是落料,他可能有这样的床子,麻烦看清楚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具落料你家有这么大的床子吗?上加工中心质量有保证。

你没有见过,并不是代表没有,冲压比这个更大的零件还有呢,你都能知道?

网友:
其实工艺不是这样讨论的,主要看你兽兽现在有什么样的工具,就做什么样的工艺,是不是

网友:
我只想知道外形要求怎么样?或者说怎么加工?
其他的都简单,

网友:
其实整个工件关键就只有两个。一是平面度,上磨床是必然的,没有争议吧。之后就是两个孔的相对位置。这做个专门的工装(用两台小型钻麻。两个孔同时定位,钻初孔。再上大孔床钻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没有,楼主可是说的是毛坯落料,可不是我说的,他既然说毛坯是落料,他可能有这样的床子,麻烦看 ...

晕,怎么可能有这种冲压模?毛坯落料是指数控气割落料,谢谢!

楼主:
单件工艺很简单,粗精铣平面,粗精镗孔就可以了,现在说的是批量化的工艺,肯定是以经济性为主的,包括好的铣床夹紧工装,镗孔用的镗模设计,追求最简单、最高效的工艺。

网友:
我的想法:材料浇铸 留余量(余量多少具体看浇铸精度)
然后平面铣,自制飞刀或者圆盘铣,应该两个面各一次走刀就能搞定,粗、精分开加工,走刀控制好,基准面控制好,10丝应该没问题
圆弧如果没有加工中心的话,可以上回转工作台,效率比较低,耗人工
有加工中心的话,就简单了,外形直接出来
孔的话位置公差没要求,只是孔距精度,自制钻模

楼主:
唉,比较失望,说好了是落料件,怎么还在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是落料,你为何不用模具一次成形,干嘛费那么多周折再去加工,冲压模一次成型多省事

我没见过能冲30厚的模具和冲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见过,并不是代表没有,冲压比这个更大的零件还有呢,你都能知道?

这么大的件,这么厚的 板,能不能 举个例子,用啥冲床冲

网友:
你 找找有能开口300的平口钳吗?有 的 话,找两个一样高,或调整。两个一块加住,铣

网友:
先粗加工到746X300X31可以用刨床或铣床,再上平面磨床厚度加工到30(0,0.1),再上加工中心加工外形R150和两76的孔(加工中心要能保证两孔距尺寸,如精度达不到则两孔加工可用钻模),这是我想的步骤,大家参考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