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驱动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2-01-06):
我有一台FANUC 0- TD数控车床,X轴驱动器(A06B-6089-H102)坏了,现在想用Z轴驱动器(A06B-6089-H104)取代,请教高手可行吗,如果可以请问系统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
好老的放大器了。两个放大器额定电流不同,要看你的X轴电机额定电流能不能和H104的匹配。如果X轴和Z轴电机相同,就说明这款电机两个放大器都能配,按照Z轴的参数设定就行了。如果电机不一样,那就只能去查电机资料了~~~

楼主:
电机是不一样的,Z轴的功率大些,所以电机也大些,我认为大功率的驱动器带小功率的电机应该可以的,应该在参数设置方面有所区别,现在想知道参数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