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炉很难点火,点燃没到温度或就灭了

楼主(2012-01-06):
是天然气燃烧的,更换了风门执行器,好了一天,检查的点火装置也没问题,请问怎么做检查和保养

网友:
窑炉不着很简单,一个是混合比不对,你以为对了,实际上是不对的,

外混合的,基本是角度不对,角度问题导致混合比不对,这个要调烧嘴,

楼主:
今天调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风门执行器是自动控制天然气阀门角度和风门角度的,半天不见起色

网友(点评):
找个明白家伙看一下,把自动连锁先摘了,手动点一下风门,肯定可以着,10分钟的时期,阿拉玩各种炉子,大的加热器,还没有见到你这个的,被这个难住了,太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调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风门执行器是自动控制天然气阀门角度和风门角度的,半天不见起色

燃烧嘴和电子打火的清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