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浇铸尼龙用的模具的温度?

楼主(2012-01-06):
我们这现在用浇铸尼龙生产蜗轮,生产过程中蜗轮模具是放在一个烘箱中加热的,模具的温度对整个生产比较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测量烘箱中空气的温度,请问该如何测量模具的温度?

我们试过用红外线测温仪,但是精确度不高,请大家帮忙。

网友:
用不锈钢探头。就中间用热敏电阻,用不锈钢包住(简单的说法)。可以弄到模具面里,能受很大的压力强度的。

网友A:
冶炼当中用的(1000多度) 可以直接插到溶液中测量的测温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查出钢的热传导系数,和材料的质量,入炉前材料的温度。可以计算出一定时间段材料的加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冶炼当中用的(1000多度) 可以直接插到溶液中测量的测温仪,不知道行不行

我们这个模具温度没有那么高 大概在160度左右 模具也没有以液态形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出钢的热传导系数,和材料的质量,入炉前材料的温度。可以计算出一定时间段材料的加热状态!

有没有更直观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可能也还有一定误差

网友:
用热敏电阻来测量,如pt100,电机上用的很多,测量准确度较高,温度也适合。

楼主:
请问大家 有没有专门用于测量金属温度的红外测温仪?

网友:
7楼方法可行, 温度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做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