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样的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2-01-06):
大家帮忙看下,这样的件怎么加工!

网友:
此件各个重要尺寸都没法测量啊,厚度多少?

网友:
关键是要把测量的工装做好

网友:
很冒昧的问一下,有谁看懂图纸了?是什么东西?

网友:
什么材质?厚度多厚,可不可以直接用冲床冲压?

网友A:
这样的东西只可以用CNC加工,而且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机床。唯一要注意的是,刀具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刀损对中心距的影响。测量直接上投影仪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东西只可以用CNC加工,而且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机床。唯一要注意的是,刀具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刀损对中心距 ...

请教下,用那种设备,那种刀具加工好啊

网友(点评):
圆弧深度不深的话,数控铣床就能做。

网友(2012-02-10):
宽度和厚度都没有尺寸,恐怕只有用加工中心了,然后用三坐标测量

网友:
貌似很简单,没弄明白

网友(2012-03-23):
CNC加工,而且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