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时一个师傅问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1-06):
一根轴,不论直径长度,上公差+1,下公差0。问加工到什么尺寸最好。刚毕业去一家小厂去面试,面试我的老师傅问了我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怎么回答。求解!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首先应当知道自己的知识缺陷在什么地方。单纯的答案对以后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好好补习一下公差与技术测量的课程也许是唯一有效的答案!结论:X--X+1.都是正确的。不存在最好与否的。那个老师傅的提问有问题!

网友(点评):
千万不要:那个老师傅的提问有问题! 以后有你小鞋穿的!

网友(点评):
实际当中肯定和直径、长度、加工方式等有关的,具体的公式啥的是不适用的,这个老师傅要么自以为有多年经验的一根筋,要么就是通过一个假命题看出你的能力,偏向前者,很多老师傅能做,但是出题啥的还是算了

网友A:
一般回答是走中间值+0.5!!!!!!!!!!!

网友(点评):
加工的时候可以按照中间值去加工,这样可以保险一点。但是,只要在公差值的范围之内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

网友(点评):
这位老师没考虑加工变形的和量测误差吧。实际加工出来的轴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不是概括在公差内就都是一样的,要是这么简单的答案,就是小看了老师傅的经验和出题的用意。

网友(点评):
公差范围,虽然在里面都合格,但是批量的尺寸应该符合正态分布,也就是+0.5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所以应该是做到+0.5. 比如钢板尺寸,名义尺寸2mm,出厂按下公差,其实应该是不合格的。

网友(点评):
错,不是+0.5的正态,与加工手段有关,有接近0的,也有接近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回答是走中间值+0.5!!!!!!!!!!!

一般都是中间值!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个人认为是留有还能有修正的余量最好

网友:
顶四楼,这个还真没有多少讨论价值!!!

楼主:
我也纠结了这个问题好久,既然有公差,在公差范围内不久OK了么.现在想想就是故意刁难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纠结了这个问题好久,既然有公差,在公差范围内不久OK了么.现在想想就是故意刁难我的。

不是的,加工在公差内是正确的,但是要了解零件的特质和现有设备来取一个值,这是最经济又安全的值。

网友(点评):
这样说法就不正确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如果问你个难的可能更回答不出来。

网友(点评):
阁下是搞数控车的,请问要咋说才是正确的?看到第4页咋没有看见阁下回复正确的答案。

网友:
我想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纯粹的理论上的分析意义不大吧

网友:
一般轴往大了做,孔往小了做

网友(点评):
比较支持这种方案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按照你说的轴往大了做,孔往小了做!那么 要是孔跟轴需要装配的话。照你这么个做法,很难装配了

网友(点评):
只要你在公差内,就一定可以装配,否则,你把图纸摔到出图的人脸上去,呵呵

网友(点评):
不见得,有些公差是在公差范围内,但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装不进去的大把,最近有根轴害死人了,还得用铰刀铰。

网友(点评):
知道装配时有选配法吗?还有修配法

网友(点评):
选配法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呵呵,修配法就更不要说了

网友(点评):
行业中有长木匠短铁匠的说法,孔大轴小是机械上的潜规则。

网友(点评):
长木匠短铁匠是因为木料下短了不好接,而以前铁匠也就是打个锄头啥的,觉的小了再敲薄点就好了,现在你告诉我,孔小轴大可以返工,孔大了轴小了该咋办。

网友(点评):
一般的做法都是这样的。除非客户有特殊要求。

网友:
偏上公差 有修正的余量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要是我就回答看给多少4余量,粗车一刀或几刀量一下到位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轴走上差,为得是少废活。
假如设备能力高,那应该走中差,这样可以减少调整的次数。

网友:
轴做下差.孔做上差,为的好装~~~~~~小白飘过

网友:
      一般来说,在机加工过程中,加工者下意识愿意把
轴类件外元公差处于上限。孔类件公差处于下限。这样,
不利于装配。有时甚至不能装配。所以,管理严格的工厂。
训练有素的工人,会取中间公差。即;0.5上下。
      看来,您的师傅是一位很有素质,素养的工人。他没
在为难你。恭喜您!!!您找到一位好师傅。好好跟他学
吧。“强将手下无弱兵”。如果您用心学习,将前途一片
光明。

网友(点评):
正解!为什么用公差,就是为了解决大批量的互换性问题,如果是单件,那就单配,一点问题也没有。大批量,如果全做到上偏差或下偏差,总体看是不合格的,必须符合正态分布,+0.5最多,两边逐渐减少。

网友(点评):
那是设计问题,选取公差带不合适,所以管理严格的工厂会在装配有问题时反问设计者,而不是取个中间值就完事。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加工在公差内是正确的,但是要了解零件的特质和现有设备来取一个值,这是最经济又安全的值。+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回答是走中间值+0.5!!!!!!!!!!!

对,当时没有给我任何附加条件,就是那样问我的。

网友C:
一般轴往大了做,孔往小了做,有修正的余量

网友:
你就应该反问过去,你这个轴是什么配合啊?公差那么大,还要+公差?孔加轴减,这个是常识,你直接回答就掉坑里面了、、、、

网友:
就这一问题来说,加工值在公差范围内都是最好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则要分析零件的使用工况,及与之配合的孔的公差带。

网友:
顶  中间差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又些东西不一定能考虑全面

网友:
在普通机加时,不考虑装配情况下,一般师傅都自然会按轴靠上偏差、孔靠下偏差加工。

网友:
我们一般来讲内孔加工取上差,外圆加工下差的就是没有公差标注也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啊?然后他怎么说的啊......
有可能他就这么一问,是我们想太深了?公差以内不都合格吗?这绝对正确。。。。
要是真考虑上零件怎么做成本小,最好用,你能回答上,那他这师傅可以下台了,位置直接你座!
对不对啊,哥们!!

网友:
我认为那位老师傅水平很高,实践经验很高。最好+0.5

网友:
外元做中下尺寸   内孔做中上尺寸

网友:
个人习惯,轴做中下,孔做中上(考虑刀具磨损原因),可减少测量次数。那么大的公差,如果车削量只有1毫米的话,两百多件活干下来,测量二至四次就行,效率高。

网友:
从装配的角度来说,取轴的最小值最好,如果是孔,就取最大值最好,记得有个厂的质检以前是开三轮的,他检查时很少用量具,一般能装进去就行了,当然,个别现象,

网友:
取中间值吧,车的时候以这个值为基准,不容易报废产品,上下公差的范围都足够大

网友:
听我的。0.00.所有的公差最牛逼的就是0.00

网友(点评):
扯淡,你知道公差,但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并不是一个无聊问题。
如果按照现代的质量管理方法来说,肯定是中差偏上,做正态分布图,这个是大批量生产的控制要求。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与装配有关。没人想到么??

网友:
轴按下差干,孔按上差干。
这应该是车工的口授基本理论吧,学车工的时候师傅会告诉你,等你带徒弟的时候还会往下传的。
至于为什么,大家想想。

网友:
可以分几种情况回答:如果没有附加条件,取公差中间值:有公差配合要求那就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要考虑热胀冷缩因素。

网友:
这个问题纯属瞎扯淡 鉴定完毕

网友:
问的逻辑不是太合理,我也可以理解为加工到上公差,因为是上公差+1

网友:
纯粹是卖弄,没有必要太认真。

网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有实际的加工案例来问你这个问题,那应该按实际需求来回答,并不是无聊问题

如果没有实际的加工案例,单问这个问题,那就是纯属扯淡,空中楼阁

网友:
不知道各位还有一问题注意没有,就是在批量生产时,公差带的分布情况,也就是CPK值

网友D:
我以前的师傅也问过我这个问题的,我也说的是在公差范围内都行,但他跟我说的,工人并不是取0.5这个中间值为基准的,这个问题是要看轴的用途的,一般来说轴需要和孔配合,就牵扯到配合公差的问题,而一般情况下,轴要是有负公差的话,工人会以下偏差为基准,向着那个目标去加工,加工到了为止,在他们眼里上公差一般就是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根本就不会触及了;反之轴要是想做大也就是紧配合的话,工人会以上偏差为目的地,那么加工,加工完,用尺一量,发现,到了范围内了,好,下车,上下一根轴。楼主的这个老师傅其实用的工人的思路来问你的,也许他就只会照图加工,但人家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加工方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网友:
1.从工艺角度讲,本人认为最好绝对是中差,即+0.5;从设计角度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顺便说句,一般轴都是减差,你这个是加差,可能是使用场合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加工在公差内是正确的,但是要了解零件的特质和现有设备来取一个值,这是最经济又安全的值。

难道给公差的时候没了解零件的特质和现有设备?

网友:
  把大家想法总结一下作为答案告诉他就OK了吧   还不行的话可以听听他的高见

网友:
看来只有面试官有正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当时没有给我任何附加条件,就是那样问我的。

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水平,我认为他得意思是想看看你对公差方面全面的认识。他没有给你条件,你可以自己列举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师傅也问过我这个问题的,我也说的是在公差范围内都行,但他跟我说的,工人并不是取0.5这个中间值为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如果给出的公差带是这样的话
首先考虑的是这个轴的尺寸只能做大不能做小
所以这种公差给出来
只要不做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公差带也太大了吧,既然这么大,肯定要求的精度不高,所以,取中间值不会出现多大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如果你师父是干装配的,你应该回答+0.5
如果你师父干机加工,那你应该回答上限,因为轴粗了可以再加工掉,小了就废了

网友:
即使不清楚也该当场向他请教一下,有好处的,也会给人留个好印象,

网友:
我认为这个和你车间的加工精度有关,如果你车间精度是3到5个丝,那么这个公差是最合适的,如果你加工到接近1mm或者是0.5mm反倒麻烦。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上升到批量加工的PPK研究上来!!单纯1件就走中差,公差正负1/3TOL

网友:
0線,附帶說明加工工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轴往大了做,孔往小了做,有修正的余量

同意楼主的看法,轴的公差偏上,孔的公差偏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考了面试者2个方面,第一考了对设备的了解,你可以问他有什么设备,你可以告诉他各种设备的加工精度,这样就体现了你对设备的了解。至于车到什么尺寸 我想应该不是提问者想要的;第二考了你的工艺知识,一般轴加工是走负差,但是他的题目是正差,这时你可以告诉他在什么情况会有轴走正差的情况,分析轴为什么会是要正值,这样就体现了你的工艺知识。呵呵,个人看法,我对车加工不是很了解 所以不能举例子了

网友:
实际操作的老师傅会说加工到中间公差,这样可以避免如测量误差,加工误差等因素引起超差。
工程师会说要看情况,踢出产品的特殊性、加工方法等因素影响,最好做到上公差附近,这样可以留有余地。
这样回答不知道恰当否?

网友:
加工到什么尺寸最好,当然是取中间公差。前面的说了一大通理论,人家不烦死

网友:
取中间值吧,车的时候以这个值为基准,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让你们越说越复杂

网友:
在公差范围内,保证全部车出即可。

网友:
让车工来干,单就这根轴来,加工出来只要在公差范围内就合格。

网友:
是0到0.5之间,因为是轴就要放在套里,经验丰富的车工应该都知道套是上偏差,轴是走下偏差。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网友:
只有合格  没有最好   在公差范围内就行了吧

网友:
广义的来讲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说在公差范围内的零件都是好的;就事论事来说,在公差范围内的最好,就当然是中间值了,因为这个值既满足上偏差又满足下偏差,对于装配设计来讲是最好的公差值,至于说装配修整的问题,只要在合理的设计公差范围内,一般是不用修整就能够满足装配要求的。

网友:
走中差最靠谱,对有配合要求的地方,通常按基孔制,也有按基轴制的。

网友:
取+1公差最好
怎么都说得过去

网友:
一般偏上限安全些,避免超差报废。

网友:
个人觉得,老师傅的问题很好,不生僻同时也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且也是面试中比较好展示自己知识面和思维方式的问题,标准答案可能不存在,大家都会有自己答案的道理。
但从面试的是一个小企业来看,如果是单件或者少量件,那就应该是往正公差来做,做到接近+0.1都没有问题;如果是数控加工,批量生产,那就往+0.05来做,如果是孔、轴都在一个公司加工,那就更要相互协调着来定这个尺寸公差。

网友:
在公差允许范围的任意都行啊,师傅已经给出范围了,这还要怎么回答啊。。。。。。

网友:
一般偏向最大实体尺寸(以免加工量过大,无法再修)
参考一些轴承样本,最有可能最终尺寸为靠近最大实体尺寸,公差的1/3

楼主提到的情况,应该在+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