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转化成pdf格式 大侠们求教

楼主(2012-01-06):
RT
客户要求转化成pdf格式
说是要给老美看

网友A:
截个图片转成pdf就可以了

网友B:
用PDFFACTRY之类的虚拟机打印成PDF就行了!

网友C:
3

直接做成工程图,里面有个保存副本选项,就有保存为PDF格式~,3D模型里面还可以保存为U3D格式可以动态观察的,不过不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片转成pdf就可以了

他们太死板
截过图给他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DFFACTRY之类的虚拟机打印成PDF就行了!

好的

我再试一下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成工程图,里面有个保存副本选项,就有保存为PDF格式~,3D模型里面还可以保存为U3D格式可以动态观察的 ...

他们不要工程图

就是要三维立体图

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不要工程图

就是要三维立体图

不是告诉你了?  在模型里保存副本为U3D格式,用PDF打开就是可以动态观察的3D模型

网友:
又学了 一招,挺好11111111111111111

网友D:
自己试了一下。破衣可以直接转PDF格式,但就一个图片,不能实现3D旋转。楼上仁兄说的转U3D格式后再用PDF打不开。不知道那位仁兄能说再说详细步骤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试了一下。破衣可以直接转PDF格式,但就一个图片,不能实现3D旋转。楼上仁兄说的转U3D格式后再用PDF打不 ...

那是你的PDF阅读器版本太低~下个高点的,或者装个E-DRAWING,这个可以直接存EXE格式的

网友E:
文件--保存副本--类型选:pdf(*.pdf),在“pdf导出设置”中的“内容”模块下选择“全部视图”。
我刚试过了,完全没问题。附上一个步骤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试了一下。破衣可以直接转PDF格式,但就一个图片,不能实现3D旋转。楼上仁兄说的转U3D格式后再用PDF打不 ...

“内容”模块下有一个“全部视图”,你没有选中,所以只有一个视图。还不明白的话,看我给楼主回复的那个

网友(点评):
你就不能上个图啊,下载东西要银子滴。。当今社会票子不好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件--保存副本--类型选:pdf(*.pdf),在“pdf导出设置”中的“内容”模块下选择“全部视图”。
我刚试过了 ...

你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牛,厉害!,试过了可以。另存为PDF u3D 可以在PDF上转动,注意是转成PDF u3D,不是U3D。

而:文件--保存副本--类型选:pdf(*.pdf),在“pdf导出设置”中的“内容”模块下选择“全部视图”时试过,好像只能转几个视图,不能旋转。

网友F:
确实挺好用的PDF U3D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挺好用的PDF U3D格式.

........
我这版本没那格式

网友G:
赶紧装新的版本吧,软件这东西就是要喜新厌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赶紧装新的版本吧,软件这东西就是要喜新厌旧

现在用的少啊

不是纯粹的机械

网友H:
1.把3D图形截图,按照客户所要求的几个视角
2.使用CorelDRAW 对图片编辑,再出PDF档案(方便可以发个我,我帮你出)
QQ:289871625

楼主(2012-02-06):
引用 网友H:
1.把3D图形截图,按照客户所要求的几个视角
2.使用CorelDRAW 对图片编辑,再出PDF档案(方便可以发个我,我 ...

搞定了已经....

网友I:
电脑里安装了PDF后,打印时选择打印机时,里面有一项PDF选择,打印,就能输出PD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里安装了PDF后,打印时选择打印机时,里面有一项PDF选择,打印,就能输出PDF了。

不打印之转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