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电液比例换向阀匹配放大版

楼主(2012-01-06):
电液比例换向阀联在选择放大板时候要考虑那些问题?还有就是不同公司生产的阀联和放大板是否可以匹配使用?如果可以该如何选择?小弟正在做一个关于电液比例换向阀联(DANFOSS的PVG32比例换向阀组)与放大板匹配的论文,不知道该选哪家的放大板。刚入道不清楚,还请诸位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力士乐的外置比例放大板都有些其可用于感谢阀,并告知用在不同的阀上其内部开关应扳到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力士乐的外置比例放大板都有些其可用于感谢阀,并告知用在不同的阀上其内部开关应扳到的位置。

您好:没太看懂您的意思,能稍微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可否给小弟提供点资料或者网站链接之类的

网友B:
PVG32的换向阀应该不需要外接放大板,它是直接集成在电磁铁线圈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G32的换向阀应该不需要外接放大板,它是直接集成在电磁铁线圈内部的。

谢谢了,确实是这样的,只要连接好电源线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A:
我用力士乐的外置比例放大板都有些其可用于感谢阀,并告知用在不同的阀上其内部开关应扳到的位置。

请问,你用力士乐的放大板来控制的哪家的多路阀组啊?参数什么的是自己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