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 TA 参数的设置,请教

楼主(2012-01-06):
广数 928 TA 怎么设置参数 取消 程序 N10 N 多少的
N10 M03
N20 M08
N30 T11
N40 G0X56Z0
N50 D60L5M98
N60 W-10
N70 G1X30F250
N80 G0X56
N90 M99
N100 G0X100Z10
N110 M09
N120 M02

程序的N

网友(2012-03-31):
这个简单,在设置里有一个自动序号的 用1 或者0 来控制

网友:
设置里面的各个序号下面都有说明所对应序号的用途的,慢慢找下

网友:
设置里面的各个序号下面都有说明,自己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