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长 大径为K的螺纹孔能承受多大的拉力呢?

楼主(2012-01-06):
如图所示

网友A:
给个具体的数呀?我做过一个M16的螺纹和吊环,一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具体的数呀?我做过一个M16的螺纹和吊环,一吨没问题

我是想知道怎样计算,这个拉力应该和材料、L、公称直径有关吧?有没有计算公式呢?

网友(2012-11-25):
请问你这个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点评):
俺也是来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