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相对静止的结合面是否需要涂润滑物质?

楼主(2012-01-06):
在机械装配时,各种配合情况下需要不需要涂润滑?比如轴承和联轴器的过盈配合面,使用二硫化钼或者凡士林会不会对轴承的润滑剂有污染,如果不涂润滑,在设备维修周期较长时,再次检修会不会难以拆解?过渡配合又该怎么样呢?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问了几位师傅,意见都不统一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过盈配合没听说过要加润滑,如果仅是为了拆卸方便可以考虑油压拆卸,对锥度配合尤其简单。

但是轴上要增加拆卸用的油孔结构。

网友:
个人觉还是加润滑油脂,过盈配合不管是拆和装,这样工件接触面就不会拉毛损伤。还有就是装配时各种垂直度要好。不然接触面摩擦点不均也会拉毛接触表面。因为工件如果是不同材质,在不同温度理装配和拆卸性质会变。比如国外高端跑车发动机有些零件要放在液态氮里面低温冷冻在组装到位,回到常温就涨紧了就会紧密配合。这种过盈配合就不要润滑,它特有的工艺。所以我们国内很多高要求装配都是不合理的,特殊环境都没有。只能用老式方式。压 敲击.......可以借鉴别人的方法,也可以自己想方法。多创新多试验。以上是个人意见,不足的地方望见解!!

楼主:
是的,请教过不少人,意见都不统一,有的热装也加了润滑,油压的方法拆解我感觉挺好,只是现在好多设备没有设计这种结构,另外个人感觉很多设备的配合面加工光洁度不够,压力不够时油已经泄漏了。期待好的工艺和标准广泛应用,谢谢各位大侠啊!

补充内容 (2012-1-7 18:01):
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确实要动脑子的,我是闭门造车的成分较多一些,如有冒犯或者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指正!

网友:
我装轴承的时候喜欢抹点液压油上去。不知道这样做对吗?

网友(点评):
对啊,不抹油不但不好装,还容易破皮.

网友:
一般为了便于拆装,轴和套上面都要涂少量润滑脂。

网友:
采取热装或液氮冷装的过盈配合件不需要抹油,但对配合面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是有相应要求的。

网友:
个人觉得装配时涂些液压油较好,拆卸时可以适当制造些温差,方法看情况而定!

网友(2012-03-30):
看情况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