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车外圆很准,但是車内孔为什仫会差很多?

楼主(2012-01-06):
发那科系统,我会用刀具长度补偿车外圆,我不会用刀具长度补偿車内孔,因为确定X向刀补时总是不准,我用的是半径编程,对刀时我是用显示器上的坐标减去所测量的工件直径的二分之一,这种方法车外圆很准,但是車内孔为什仫会差很多?

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数控车床刀具补偿功能包括刀具位置补偿和刀具圆弧半径补偿两方面。车外圆或内孔补偿都是一样的,注意补偿数值的正负。如果车外圆没问题,镗孔问题也不大。检查你的刀具刚性够不,吃刀量、进给合理不?

网友:
刀尖的中心高度也有关系

网友:
一般的外圆车刀悬伸短,刚性好,让刀很小
一般内孔车刀悬伸长,刚性差,让刀大
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