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X6132卧铣,主轴后轴承是什么形式安装的,中间的内外圈隔环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2-01-06):
一台X6132卧铣,主轴后轴承是什么形式安装的,中间的内外圈隔环厚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轴承内圈隔环和外圈隔环厚度是有差异的。它是用来调节轴承间隙大小,也就调整了主轴的跳动。安装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差值为0.02.至于安装形式吗网上可以找到,我一般称之为“背靠背”,也就是“大头对大头”。ok

网友:
哦  忘了单位0.02mm

楼主:
翻了一下《机修手册》,看到图上只有内圈有调整圈,外圈好像没有调整圈。但拆下来有个圈比轴承的外径小一点,很薄,只有3-4毫米厚的样子,但内圈明显厚很多,是不是这个圈是法兰盘压紧后轴承外圈的?拆的时候被操作工一顿乱敲,全打乱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回复。

网友: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中间的和后面的不能调间隙,只有前面的可以调间隙。

楼主:
我这个铣床主轴是两点支撑的,前面是一个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后面是两个单列向心推力球轴承。能把你的说明书扫描以后传上来吗?

网友:
发一下轴承型号,帮你查查资料。

网友:
原来我们做的时候是一大堆的选垫,自己从里面挑,再不行就上磨床磨一下。

楼主:
我想知道后边两个角接触轴承的安装形式,以及调轴承游隙的方法,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