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齿轮中间的方孔与外圆的同心度为0.05的加工工艺怎么排?

楼主(2012-01-06):
有一批这样的齿轮,中间需用插床加工方孔,因为我们厂没有插床,固插方孔是外协的,试加工了五十件,发现近半数同心度超差了,最大的偏了近0.5mm,而且插床加工的方孔还有锥度,请教论坛上的大侠,还有没有比这个办法好一点办法。

网友A:
我们一般采用线切割,放在最后工序

网友(点评):
你有本事将线传过去吗,哈哈哈哈

网友:
同轴度0.05的精度使用线切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钼丝的校准以及以及碰数时候的准确性。当然加工费用要高一些。

网友(点评):
同意,0点必须照准,如果批量大,按:钻、铰、拉方孔,穿芯轴车外圆

网友B:
在这个工件的加工艺工问题上,可以做到先难后易,先将方孔插到尺寸这时其他位置还有工艺留量,再以方孔定位加工等相关位置,就使难变易,也是工艺中常用的手段。
这件工件的方孔是不可能使用线切割加工的,盲孔钼丝穿不过去。

网友:
材料是什么,工件有没有热处理要求

网友:
是指方孔两侧的对称度为0.05吧。

网友:
估计在加工另一侧的时候零件定位有移动了。建议加长零件最后切断。

网友:
建议线割 小孔插容易出锥度 四方也不规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此方孔为不通孔,如是通孔的话,早就线割了,固也不会发到论坛上了。

网友B:
通过看了上面的一些帖子,对盲孔的加工工艺竟有如此多的线切割,拉床工艺,可见我们的管理人员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
采用线切割,放在最后工序

网友:
都说了 盲孔了,还割啊

网友:
放到最后做下电脉冲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出个二维的图,方孔的尺寸,外圆的尺寸都一目了然,一般加工的时候都是看二维的图。  方孔有锥度,可能是刀具的刚度不足所致。至于方孔的偏差,就要看工人的素质了。

网友:
方孔可以电火花加工,就是价格稍高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产品的量很大,电脉可能有点不现实吧!

网友:
批量大的话 可否考虑先粗插 然后精冲

用方形涨夹具以内方为基准加工外圆?

插内方 若是不移动工件的话,必定是宽刀切削,肯定让刀的

如果用小刀插,就必须要移动工件,同心度难以保证,

而且小方孔 难免还是有点让刀

信口雌黄,若有不对 请大家指点

网友C:
方孔用拉床拉,用内撑夹撑方孔加工

网友:
先加工方孔 以方孔定位 加工齿

楼主:
大前天,我见到了那个外协的插床加工店老板,我问了他的加工方法,也检查了他送过的的产品,发现所做的正方形孔并非正方形,近似梯形的看起来像方孔一样的东西,边与边的宽度最大相差0.3,问他原因,他说是刀子钝了引起,因为加工用的刀具宽度等于方孔的边长,产品是用普通的三爪卡盘夹的,这次用的是大卡盘,直接夹大外圆加工,上次的第一批是用小卡盘装反爪夹内孔(待插内齿的部位),。。。。由此推断出插床加工时,刀具与工件之间产生的运动冲击很大,卡盘夹工件是点接触,在冲击过程中工件会发生移动,所以加工出来的方孔有锥度是在所难免的,打算开春后设计一套夹具,与工件大外圆的端面和内孔定位,配合压板或开花螺帽压紧工件,我让他看我加工内齿的另一款插齿工装(插齿机上正在插内齿的工装)他说这个工装有点复杂,要我明年帮他设计,这样做工件可以得到很好的定位,平行度也能得到保证,唯一不能保证的就是四方孔的等分性,这个精度插床是无法保证的。目前的量一个月在300件左右,也只能用插床加工了,到明年会渐渐加大的,方孔的加工工艺一定改,只不过还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头痛中!

网友(点评):
四方孔的等分也可以用工装保证,先做方孔,以方孔作基准,在加工其他。

网友:
零件能画得出来,不一定有高效率的方法做出来。
另外只给一个三维图,后面和底下都看不见。看贴的怎么去评估加工方法。再头痛也没办法。

楼主:
回复#22:此齿轮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客户要求我们公司不得随意发产品二维图。

网友: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粉末冶金

网友:
用插床插吧建议!~

网友:
如果可以,中间方孔先线割,再做镶件。

网友:
或许可以用电火花加工,就是加工成本可能要比般加工方法要高

网友:
我们原来是用拉刀拉的方孔。当然是通的
要求不高能不能先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采用线切割,放在最后工序

手机回复的,图片没显示出来,以为是通孔,
回答将你逗乐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2012-02-13):
可以试试冲孔的,以冲头的精度确保加工质量

网友:
十楼是正解,线切割\拉割他们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先加工方孔  做个夹具车外圆  应该可以高顶

网友:
我怎么看楼主的图好像方孔是盲孔啊,不像通的啊,貌似得电火花吧,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啊,插床加工外圆精度够的话做个定位模应该能保证0.05啊

网友(2012-03-30):
说了不是通孔不是通孔了还线切割啊,直接电脉冲得了

网友:
盲孔的话先用床子钻个小孔  然后再用线切割不行吗?

网友:
方孔不深的话,数控铣.最后插床清直角

网友(2013-11-07):
引用 网友D:

有2个方法,供参考:
1钻孔再插床,然后用方形工装定位
2数控铣方孔,用插床清小角,方便保证槽对称度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gest%3D1&page=1
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四方孔工艺改进,变成带圆弧的,这样就可以上数控铣床了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精度要求那么高,为什么不改结构呢?一定要内四方吗?可以外四方或者圆孔什么的啊。不知道应用在什么地方,是否可以修改

网友:
冲压出来,参考内六角螺钉的内六角的做法

网友:
0.05的同轴,感觉应该能达到,有的合格,有的不合格,我认为你的去现场看看是什么原因,是设备,还是人不细心之类的,找出原因拿出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看了上面的一些帖子,对盲孔的加工工艺竟有如此多的线切割,拉床工艺,可见我们的管理人员任重而道远啊 ...

就是,拿到车间加工要被工人扔出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工件的加工艺工问题上,可以做到先难后易,先将方孔插到尺寸这时其他位置还有工艺留量,再以方孔定位 ...

以加工出来的方孔做基准加工外圆,感觉装夹附件不好做呢。

网友:
貌似只有控制工艺的方法才能解决。刀具,走刀量,速度等等,全部控制住,然后一项一项的微调工艺,这样也许能够提高良品率,就是你有那么多的富余件供调试工艺么?

网友:
什么材料啊?怎么会插床插完以后有锥度?很明显么?

网友:
这个方孔好像不是通的吧,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先做方孔,再以方孔定位加工外圆

网友:
插床的力大变形大,一般外圆留余量先插再配外圆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方孔可以用电火花打。

网友:
日本黛杰有方孔铣刀

网友:
4#正解,顶一个

网友:
铣床加工四方孔(四角留量尽量小),插床清角(用能够90°转动并锁死的工作台),铣一个四方块放入孔内,配合精度要好,车床卡铣出的工装(四方块),大端上顶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工件的加工艺工问题上,可以做到先难后易,先将方孔插到尺寸这时其他位置还有工艺留量,再以方孔定位 ...

不太懂机加,先钻一个小孔,将丝穿进去进行线切割行吗?

网友:
可以考虑电火花加工。
内六角要求高的,就用这方法。

网友:
可以加工的!!!你用三爪卡盘夹持!然后配合一个套。这个套子做成一排环形圆柱,通过圆柱和齿轮的啮合来抱紧齿轮!然后继续加工!!如果是软爪的话同轴度不超过5丝

网友:
这种东西学名我忘记叫什么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画个简图给你看看。。。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插床插出来有斜度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孔用拉床拉,用内撑夹撑方孔加工

拉床能加工盲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2013-12-07):
童言无忌,在我眼里,涉及的问题是关键,你若修改设计,使方孔的角允许有半径的圆角,则可采用钻,铣的工艺,效率也是杠杠的,如果你的法兰采用加工的话,可以一起加工方孔,如果您的法兰采用主要,你也可以采用预铸方孔后精铣。有不足之处,童言无忌

网友:
不知道把孔设计为通孔有没有其它不良影响

网友:
电火花(电脉冲啊)

网友:
可以冲方孔或数控铣方孔,再清角,当然四尖角能改园更好。现在套筒上方孔都是铣出来的,这样加工和外圆同心比较好,效率当然比冲要差点

网友(2014-01-24):
先加工方孔,再以方孔为基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