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钻螺丝镀达克锈后攻不进钢板,请问这与热处理有关还是与达克锈有关系?

楼主(2012-01-07):
自钻螺丝镀达克锈后攻不进钢板,请问这与热处理有关还是与达克锈有关?各专家给予指教.谢谢.
产品如图:

网友:
攻不进去是螺纹损坏还是旋不动?螺纹损坏应该是热处理(扭矩不变的前提下),旋不动应该是达克罗没处理好,摩擦系数搞错了。我公司对于摩擦系数的调整有丰富的经验,有需要可联系。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螺纹损坏状有痕迹但不太明显,做达克罗时的温度会不会引起退火,降低热处理前的硬度?如是摩擦系数有关,可不可以加润滑油或加腊减小摩擦利于钻孔?

网友:
你们的 达克罗 是怎么做上去的?

网友(2014-12-05):
跟钢板材质有关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厂改装2楼,买了一批这个,但是其中25%攻不进去,工人说这个是便宜货,做的差,所以我在想楼主指的是否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