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两个油缸升降不平横怎么办?

楼主(2012-01-07):
我们新做的多层压机,用两个油缸升降,现在两油缸升降,一左一右晃晃悠悠,请问该怎样解决?

楼主:
就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油缸

楼主:
同步阀 即 分集流阀(亦称同步阀),其作用是在液压同步系统中控制两个油缸或液压马达使其保持同速运动。两个油缸间速度差(同步误差)≤3%,到终点时滞后油缸继续移动消除同步误差(即终点补偿)。
该阀结构分为以下几种:
     固定式同步阀(亦称:普通型同步阀)。工作流量为额定流量的±10%,适用于定量泵供油或油缸出入流量恒定的同步系统。流量≥10%时阀的压差增加,反之同步误差加大。其特点是: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     可调式同步阀(亦称:手动变量式同步阀)。工作流量需人为根据油缸实际流速或出厂前按用户要求调定,适用于差速流量或差径缸的同步系统。调定后阀的性能与固定式相同。特点是:能适应特定的客户要求,对用户专业水平要求较高。
     自调式同步阀(亦称:工作流量自动调节误差可调式同步阀)。工作流量为3~5倍最小工作流量的范围内保持分集流同步,适用于变量泵供油或油缸速度经常变化的同步系统。该阀加装同步误差微调旋扭方便用户现场实施调整(一般出厂前已调整完毕只是用户有更高要求时需按说明书实施调整。该阀属广谱(傻瓜)型,能适应各种工况要求但成本较高。目前应用量较多。
长春市黎明液压机电厂最新推出双核式自动变量误差可调同步阀和三通式同步阀。
    双核同步阀(亦称双核式工作流量自动调节误差可调同步阀)。是在自调式同步阀的基础上将一次定差减压阀组和阀芯设置为分流、集流两套同步控制系统,同步误差调整旋扭也设置分集流各一套,使同步阀同步误差的调整做到分集流单向调节。从结构上解决了同步阀同步误差交叉(即:分流同步误差和集流同步误差不一至)的结症。其特点是同步精度比常规结构高一档次。双核同步阀是适应液压同步高端用户的理想产品。
    三通式同步阀从结构上属于固定式同步阀,但外型尺寸小、美观。管路连接属“T”型结构,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管路布置。是液压同步阀普通用户的理想产品。
我厂经营的同步阀用途分航空用协调(同步)活门和民用同步阀两种。同步精度有普通型(同步误差3%)和高精度型(同步误差1.5%)两种供用户选用。

游客

网友(2012-10-13):
我马上用到4个油缸一起动作,需要同步可以用这个同步阀吗?
太详细了,太专业

楼主(2012-01-07):
请问有谁用过同步阀,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A:
可以装一个平衡阀,也可以装四个导向柱在加节流阀控制油缸的速度,你自己考虑。

网友(点评):
本人不太懂油压系统,5楼说的很有道理,四个导向柱作用是平衡运动,节流阀可以调节每组油缸的供油量来控制速度。可以手动调节到平衡。就看楼主结构要求啦。

网友(点评):
我也接触过博世伺服流量阀,的确好用。

网友:
加装平衡阀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一个平衡阀,也可以装四个导向柱在加节流阀控制油缸的速度,你自己考虑。

请问平衡阀与同步阀一样吗?

楼主:
平衡阀是一种特殊功能的阀门,它具有良好的流量特性,有阀门开启度指示,开度锁定装置及用于流量测定的测压小阀。利用专用智能仪表,输入阀门型号和开度值,根据测得的压差信号就可直接显示出流经该平衡阀的流量值,只要在各支路及用户入口装上适当规格的平衡阀,并用专用智能仪表进行一次性调试,就可使各用户的流量达到设定值。    平衡阀是在水力工况下,起到动态、静态平衡调节的阀门。如:静态平衡阀,动态平衡阀。静态平衡阀亦称平衡阀、手动平衡阀、数字锁定平衡阀、双位调节阀等,它是通过改变阀芯与阀座的间隙(开度),来改变流经阀门的流动阻力以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其作用对象是系统的阻力,能够将新的水量按照设计计算的比例平衡分配,各支路同时按比例增减,仍然满足当前气候需要下的部份负荷的流量需求,起到热平衡的作用。动态平衡阀分为动态流量平衡阀,动态压差平衡阀,自力式自身压差控制阀等.平衡阀属于调节阀范畴,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改变阀芯与阀座的间隙(即开度),改变流体流经阀门的流通阻力,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平衡阀相当于一个局部阻力可以改变的节流元件,对不可压缩流体,由流量方程式可得。  与其它阀门相比,平衡阀主要有以下特点:

    (1)直线型流量特性,即在阀门前后压差不变情况下,流量与开度大体上成线性关系;

    (2)有精确的开度指示;

    (3)有开度锁定装置,非管理人员不能随便改变开度;表连接,可方便地显示阀门前后的压差及流经阀门的流量。尽管平衡阀具有很多优点,但它在空调水系统的应用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平衡阀的特点并不能充分显现出来。平衡阀的作用是为了调节系统内,各个分配点的(如每一个楼座)的预定流量。每一座楼的入口处都安装平衡阀,可以使供暖系统的总流量得到合理分配。

  平衡阀的原理是阀体内的反调节,当入口处压力加大时,自动减小通径,减少流量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反接,这套调节系统就不起作用。而且起调节作用的阀片,是有方向性的,反向的压力甚至可以减少甚至封闭流量。 既然安装平衡阀是为了更好的供暖,就不存在反装的问题。如果是反装,就是人为的错误,当然就会纠正。平衡阀属于调节阀范畴,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改变阀芯与阀座的间隙(即开度),改变流体流经阀门的流通阻力,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平衡阀相当于一个局部阻力可以改变的节流元件,对不可压缩流体,由流量方程式可得。
  Kv为平衡阀的阀门系数。它的定义是:当平衡阀前后差压为1bar(约1kgf/cm2)时,流经平衡阀的流量值(m3/h)。平衡阀全开时的阀门系数相当于普通阀门的流通能力。如果平衡阀开度不变,则阀门系数Kv不变,也就是说阀门系数Kv由开度而定。通过实测获得不同开度下的阀门系数,平衡阀就可做为定量调节流量的节流元件。

  在管网平衡调试时,用软管将被调试的平衡阀的测压小阀与专用智能仪表连接,仪表可显示出流经阀门的流量值(及压降值),经与仪表人机对话,向仪表输入该平衡阀处要求的流量值后,仪表通过计算、分析、得出管路系统达到水力平衡时该阀门的开度值。平衡阀属于调节阀范畴,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改变阀芯与阀座的间隙,改变流体流经阀门的流通阻力,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

  1.不应随意变动平衡阀开度管网系统安装完毕,并具备测试条件后,使用专用智能仪表对全部平衡阀进行调试整定,并将各阀门开度锁定,使管网实现水力工况平衡。在管网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应随意变动平衡阀的开度,特别是不应变动开度锁定装置。

    2.不必再安装截止阀。在检修某一环路时,可将该环路上的平衡阀关闭,此时平衡阀起到截止阀截断水流的作用,检修完毕后再回复到原来锁定的位置。因此安装了平衡阀,就不必再安装截止阀。 3.系统增设(或取消)环路时应重新调试整定在管网系统中增设(或取消)环路时,除应增加(或关闭)相应的平衡阀之外,原则上所有新设的平衡阀及原有系统环路中的平衡阀均应重新调试整定(原环路中支管平衡阀不必重新调整)。在空调及采暖系统中,作为输配能量的水循环系统的水力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的水力系统是满足用户需求、节约运行能耗的基础。  在空调及采暖系统中,冷(热)媒由闭式管路系统输配到各用户。对于一个设计优良的管网系统,各用户在末端控制阀(电控阀、温控阀等)的开度为100%时应该均能获得设计水量,而各用户在末端控制阀的开度改变时既可得到所需的流量又互不干扰。这样的水系统是一个水力平衡的系统,否则就是水力不平衡系统,水力不平衡又称水力失调。这种水力失调是随机变化的、动态的。这种失调现象静态平衡阀无法解决,只能用动态平衡阀来解决。

网友:
楼上的回答好犀利啊 学习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找不到主题,找不到重点

网友B:
只要是两个个油缸或两个以上的油缸一起工作,便一定有同步问题要解决。
在我有限的经验里,没有看到过用阀类器件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用油液分配器,应该是最简单和可行的方法,但真正能使用的油液分配器,价格不会低。
要想可靠和价格可以,除用机械同步外,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大侠的宝贵经验,小弟十分受用,深表谢意!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

网友:
这个 楼上的早有 高论

网友:
加同步阀,或者加流量阀,在阀块上加叠加阀最简单

网友:
在很多的同步回路中,很少使用平衡阀,如折弯机,双杠油压机,要想达到理想中的平很衡困难。
在看了你的工作台上好像没有负载,可能也就是架子的重力,平衡较难。
我建议在回油路上加点背压增加点负载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楼主这个用液压同步马达可以解决问题!
方便的话,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两个油缸要想实现液压完全同步是很困难的,看图片你的执行机构不是很复杂,可否考虑机械同步,即两活塞杆实现刚性连接。

网友:
两只缸串成一个进出管

网友:
平衡阀应该加,还需要加四个单向节流阀。至于同步阀一般的还是不要用了,要么就用哪种敢给你保证同步的,我用过几个同步阀,能同步,但是偏差有点大,不适合你这里用。所以还是建议用管式节流阀。(管式节流阀华德的不怎么好用,刚调试完一套系统。用的就是华德的,调的时候老费劲了。)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具体情况发邮件给我咱们具体联系:jn_haiquan@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谁用过同步阀,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厂很多地方都用到手动分流同步阀 ,比如压下装置啊 就是两个油缸一起动作,效果还可以啊,楼主不妨安一个试试 。价格不贵。

网友:
加平衡阀后再微调一下就解决了,移动搅拌站两根4m的油缸就是这么解决的同步问题的

网友:
这个同步很简单,如果人家解决不了,可以找我,

网友:
如果是要两缸同步的话,精度要求在5%的可用同步阀,2%以内可以同步马达。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不管用同步阀还是同步马达,选大品牌为好

网友:
楼主的设备想要双缸同步有3种方案选择,1机械强制同步,需更改原机体设计;2使用同步马达(同步阀控制长行程液压缸同步效果不好);3使用双伺服阀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很多地方都用到手动分流同步阀 ,比如压下装置啊 就是两个油缸一起动作,效果还可以啊,楼主不妨安 ...

请问兄台的同步阀是用的什么品牌 型号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太清楚 是别处给做的

网友(2012-03-10):
你的导轨去看过没有是不摩擦力所造成的啊

网友D:
1.分流阀
2.齿轮分离装置
3.液压动力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分流阀
2.齿轮分离装置
3.液压动力单元

分析的有道理,就这几个地方有问题,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两个个油缸或两个以上的油缸一起工作,便一定有同步问题要解决。
在我有限的经验里,没有看到过用阀 ...

同意您的看法。加上机械同步装置是不是也需要液压控制同步?

网友E:
你可以采用精度高一些的同步阀或者同步缸,同步马达等来达到你要的同步精度,利用手动调节或者电动调节这样能够达到平衡,最简单的也可以把两根油缸刚性连接在一起达到平衡,看你的需要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采用精度高一些的同步阀或者同步缸,同步马达等来达到你要的同步精度,利用手动调节或者电动调节这样 ...

刚性连接效果最好,简单又实用

网友:
有一种最简单准确的方法,就是用同步马达。我们公司能提供这方面的解决方案。用同步马达可以替换分流器和比例阀,提高同步精度,即使在有偏载的情况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在两路出油管上加一个流量调节阀就好,既便宜又方便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新设备内部有空气,也会影响升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谁用过同步阀,效果怎么样呢

效果很好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