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基准的位置度,请教

楼主(2012-01-07):
看国标上对于位置度的解释均是带有基准,但位置度上基准要求是可以没有的,哪位大虾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当不带基准的位置度是如何理解的?坐等……求人品

网友:
一般在标注理论真确尺寸的时候用。

网友:
70.位置度如何应用?举例1
答:见图35
 图35
该点必须位于直径为公差值0.3的圆内,该圆的圆心位于相对基准A、B所确定的点的理想位置上。
71.位置度如何应用?举例2
答:见图36
 图36
每条刻线必须分别位于距离为公差值0.05,且相对基准A所确定的理想位置对称配置的诸两平行直线之间。
72.位置度如何应用?举例3
答:见图37
图37
4个孔的轴线必须分别位于正截面为公差值0.2×0.1,且以理想位置为轴线的诸四棱柱内。
73.位置度如何应用?举例4
答:见图38
图38
D的轴线必须位于直径为公差值0.1,且以相对基准A、B、C所确定的理想位置为轴线的圆柱面内。

网友:
不带基准的位置度应该理解为以要素自身为基准,或干脆忘记标注了。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自己标公差也出现这些现象,

网友(2012-10-30):
位置度不带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