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怎么扫描出来?

楼主(2012-01-07):
这个弹簧不应该是画个螺旋线,再画一个圆扫描出来的吗?但是我扫描怎么说无法完成扫描特征操作!我用的是09版的!

网友:
螺旋线与圆分别为两个草图,螺旋线与圆约束关系设为穿透,就可以了

楼主:
我就是分开画的啊!但是依然扫描不出来啊!

网友A:
在螺旋线的起点画一个圆,圆在垂直于螺旋线起点的平面上,不用3D草图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找对平面然后穿透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螺旋线的起点画一个圆,圆在垂直于螺旋线起点的平面上,不用3D草图

这更不对了啊!这样圆心都找不到螺旋线的终点啊!

网友(点评):
这些小问题不能多想想?你的小圆直径大于螺距因自相干涉当然出错。

网友(点评):
谢谢啊!知道了!

网友B:
要做一个与螺旋线垂直的基准面 基准面上画需要的弹簧直径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一个与螺旋线垂直的基准面 基准面上画需要的弹簧直径圆!

搞出来了,添加一个基准面就可以了!谢谢啊,另外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出来了,添加一个基准面就可以了!谢谢啊,另外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

用宏命令也可以实现呀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先在一个基准面(例如前视基准面)画螺旋线,设置好螺旋线的起点在另外一个垂直的基准面(上视基准面)上,再在上视基准面上画另一草图,圆心在螺旋线的起点上,以上面两个草图扫描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扫描轮廓是要建立在一个新的基准面上的,我试了一下可以实现的。

网友:
楼主的圆草图要与螺旋线的起始点或终止点重合,并且正切与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