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报警,紧急求助

楼主(2012-01-07):
各位大虾,请问有没有人在南昌,熟悉步进电机编程及控制系统的。
小弟现在碰见一个问题:
三相步进电机(品牌雷赛)在返回原点的时候,出现驱动器(MD8211)报警。电机在其他使用状态时都正常。
急求高手,有酬谢!
如人不在南昌,知道该问题如何处理的朋友也可电话联系。

联系人郑先生,电话13543877489

补充内容 (2012-1-8 07:59):
各位大侠,不好意思。驱动器型号是3ND2283,电机型号1103s02。

网友A:
报什么警啊,显示什么啊,打电话问厂家或者查看相关说明书。

网友:
你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警啊,显示什么啊,打电话问厂家或者查看相关说明书。

报警灯闪烁,这款驱动器没有报警代码显示。

网友:
对电机了解不多。。。。。。

网友:
同楼上,了解不多~~~~~~~~

网友:
其他地方正常,返回原点报警,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不知道你用哪款PLC ,外部原点信号送到PLC 里,PLC立刻停止输出脉冲,寄存器里的速度和长度都还在里面。你试下,当原点信号输入时,同时用RST指令把寄存器清零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主要是电机运动除了位置、速度,还有一个“使能”参数,该参数没有设置好,现在已经OK,谢谢大家。

网友:
不错,解决问题后给大家一个反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