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洗机组轴承改进的困惑

楼主(2012-01-07):
一冷轧机组。工艺是剥壳机——酸洗——清刷机——轧机——打包机。现在清刷机轴承老是损坏。一般1到2周就要更换。经检查,一般为水和酸进入轴承,导致酸迅速腐蚀保持架。而采用油封也不能够避免其进入酸。打算采用胶木瓦或者尼龙瓦。转速500——600转。载荷非常小。谢谢大家。

楼主:
我在想,如果轴不采用不锈钢或者镀铬等处理,会不会很快腐蚀?在摩擦部位改为镶GCr15套如何?

网友:
在轴承的密封结构上做文章吧。能把现在的图贴出来吗?

网友:
轴承和液体接触吗?最好有个示意图!!

网友:
主要要解决密封上的难题,用耐酸橡胶,轴承座外面最好用不锈钢罩起来。真的不行,改造做轴承箱,把轴承浸在油里

楼主:
呵呵。出现问题。我采用胶木瓦加皮带轮传递扭矩。现在清刷机出现打滑。郁闷。

楼主:
基本上可以使用。该清刷机采用胶木瓦支撑。皮带轮传动。转速650转/分钟。采用酸。水润滑(没有办法)。就看使用寿命。市面上有一种滚动轴承,保持架是胶木的,不知道其用于酸洗机组如何。

网友(2012-03-26):
是否可以把装轴承的地方,改装得离清洗液体远点,从而有足够的空间做防水,酸装置!
最好能给个图片,看看现场情况!

网友:
轴承里面加满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