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30.长度30,中间M16,求大量加工方法

楼主(2012-01-07):
外圆30.长度30,中间M16,求大量加工方法,谢谢了·············

网友:
先车床车,然后中间滚螺纹,搓螺纹也可

楼主:
方法后面最好跟你们估计的时间··谢了··

网友:
  1.效率最高的设备使用六轴自动车,型号C2132.6,一次加六根棒料,六工位同时全自动加工,车外圆钻孔平端面倒角攻丝,这么简单的活,一次可以加工出两件,以45钢料为基准,慢一点60秒一转位,可加工两件。机床价格较高,技术人员较难聘。
  2.单轴自动车,型号TB42或C1336。150秒一件,机床价格便宜,技术工人也比较好聘一些,可以多机操作。
  3.六角车,型号C3040或C336。180秒一件,机床结构简单,价格更便宜,一般的车工熟悉一下就可以调整操作,就是离不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