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锥度的锥形孔的如何加工呢?

楼主(2012-01-07):
带有锥度的锥形孔的如何加工呢?就是用来和锥度销轴配合的孔,谢谢

网友:
先钻预孔,再用锥铰刀慢慢铰孔

网友:
顶楼上的 要求不高的直接磨锥度钻

网友:
楼主说的是配锥度销的锥孔吧?那就直接钻一个底孔(例Φ20的锥孔,锥度小端就是Φ20,你就于钻底孔Φ19.8,如果孔长就在大端用大点的钻头钻下去一定深度,自己计算下,主要是为了减轻铰孔是的劳动强度),后面就是铰孔了,去市场上买Φ20锥度铰刀(1:多少)的。这个一般是配钻的孔,不能单独铰。

网友:
钻一个底孔,再用锥度铰刀!OK!/ E1 v9 Z' k+ o& {

网友:
能车的用车床干出来。不能车的上加工中心用球刀铣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孔大的话能车就车加工出来,小的话可以尝试用锥铰刀加工

网友(2017-10-20):
知道锥度之后,买对应锥度铰刀,量下最小端,然后打底孔,底孔要比最小端还要小一点,然后用铰刀铰,锥度铰刀注意排屑,不然会挤坏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