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卸下这个轴承而不损坏?

楼主(2012-01-07):
如图,安装的是哈尔滨的调心滚子轴承,有什么好办法卸下这个轴承而不损坏,目前基本都是弄下轴承轴承也就报废了,有什么好法吗?

网友:
麻烦你把你自己是怎么拆下来的告诉我们下,

网友:
可以不可以先把挡圈拆掉 然后把轴拆下,最好在左边用东西把轴承顶出来,记得要顶外圈

网友:
法兰盘上打个油孔,用高压油枪打出来

网友(点评):
你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问题是这个轴没有过油孔。在超高压领域遇到拔轮器无法施展的情况下这是第一选择,同时它只适合用在大型皮带轮、轴承、齿轮等,缺点是太慢!

网友:
先从你的设计考虑一下,轴承外圈孔到外端,不要留有太多,从里的图纸上可以装上了个轴承了,所以拆卸的时候是不好的拆卸,其次是轴承的外圈与孔的装配尺寸要按照机械设计手册里设计,至于你现在拆卸,怎么用,我都估计轴承会坏

网友:
设计有问题,不好拆。
可以考虑采用特制的三瓣式卡爪+分瓣卡环。
如果要求无损拆卸,设计时轴上要留拆卸用油沟油槽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改应该容易些。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用拉码。。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一点建议:
可以考虑稍微火攻加热轴承座外部(火攻:我们我们一般维修用的氧气和乙炔)呵呵。然后可以立起来冲轴;也可以用龙门架或者自制个所谓的扁担拉玛做压或者顶。要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送到有液压机的机加车间 做压出来了。说的不对的地方望海涵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是绝对错误的,除非在要换轴承的情况下才用火烤。用火攻只会导致轴承的退火或是零件的变形。影响使用寿命。我想很大家都会明白的。(为什么轴承加热要用热油而不直接用火烤?火烤多简单是吧

网友:
六楼的办法很好,我这里只有三瓣式卡爪,分瓣卡环不知道

网友:
用液氮冷却轴,结合6楼的方案,降低损伤轴承的概率。

网友(点评):
这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买新轴承了。

网友:
多大的轴承?小的内径200以下的用拉马或者液压的并配制2根20外径的拉杆。大的,最好上液压机

网友B:
愚以为,既然是维修的。想要改变设计或是在原有的零件上加工出拆卸油路是有困难,或是没有必要的。我的见解如图。当丝套与螺母套达到行程后,在缩回来。丝套底部垫上垫片,如此知道顶出轴承为止。我想在不改变原有零件的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丝套和螺母套在装轴承之前就要装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愚以为,既然是维修的。想要改变设计或是在原有的零件上加工出拆卸油路是有困难,或是没有必要的。我的见解 ...

咋套上去?求解。

网友(点评):
注意看回帖。装轴承之前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一点建议:
可以考虑稍微火攻加热轴承座外部(火攻:我们我们一般维修用的氧气和乙炔)呵呵。 ...

上面兄台点评的不无道理;呵呵 ,但作为一个 纯粹的 使憨力的我们劳动者 来讲 ,说不来纸上谈兵的事 。轴承的拆装对于我们搞维修的来讲 ,无非就是 作敲打 ,加热 ,用油煮 ,电磁加热等等....

楼主的设备想起出来还能用,对于搞维修的来讲其实很简单的事,哪里那么容易的退火 变形。只是说像拆装过的轴承,我们只能建议楼主考虑使用寿命的问题。呵呵 ,说的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兄台海涵

网友:
如果不要轴的话,直接把轴切开得了,或对轴加以改进,在轴肩处增加一个卸轴承的挡环,便于用拉马卸掉。

网友:
用角马试试嘛,我们都用那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套上去?求解。

问题就在于它现在没套上去,那又咋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愚以为,既然是维修的。想要改变设计或是在原有的零件上加工出拆卸油路是有困难,或是没有必要的。我的见解 ...

问题就在于它现在没套上去,那又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它现在没套上去,那又咋整?

既然是经常拆卸,等到下次装上又何妨?

网友:
把轴承加热就可以轻松取下来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东西我们的做工不是那么精密,轴承是哈尔滨的22212,在轴承座上有顶丝孔,目前的方法基本就是拆下挡圈,通过顶丝孔用螺钉将其拉出,使用中坏得频率不大,只是在机器未出厂时,有的特殊要求会把轴承换成NSK的,就需要卸掉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东西我们的做工不是那么精密,轴承是哈尔滨的22212,在轴承座上有顶丝孔,目前的方法 ...

如图

.

游客

网友(2012-06-01):
个人觉的此方案可行
我感觉能把螺丝顶到内圈上是最好的。内圈左侧可以加一个环片,让螺丝顶在这个环片上。我没有画图软件,不知能不能想象清楚
如果轴与轴承是松配合的话,这个方法貌似可行。但是如果轴承与轴是紧配合,那么这样拆卸下来的轴承也有损坏的风险。个人见解,请指教

网友(2012-01-09):
引用 网友D:
如图

我感觉能把螺丝顶到内圈上是最好的。内圈左侧可以加一个环片,让螺丝顶在这个环片上。我没有画图软件,不知能不能想象清楚

网友(点评):
是的,您说的环片就是蓝色的那两片。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电磁加热器 然后用拉拔器取出 但是目前很少人会去买那玩意

网友(2012-03-02):
热油浇一下 然后用拉马

网友:
急速冷却液,配合轴段边缘一擦,不要碰到轴承,温度立马下降-60度,拔下来就ok,应该是最省成本的方法,需要一个好操作工。另外,弱弱的问一句,这个轴承很贵吗,值得您这么费心思拆啊,即使用再好的工艺拆下来也是个旧货。。。还是买个新的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