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钻精加工时切削刃是否同时切削?

楼主(2012-01-07):
本人是新手,想问一下阶梯钻精加工时切削刃是否同时切削?
例如附件中的刀具,在进行孔精加工是是否是同时切削?

网友:
如图所至的,精加工时刃口是全部参与切削的,台阶钻式的成形刀一般除了个别通孔外,都是全部刃口参与切削的,

网友:
没用过阶梯钻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台阶铰刀   此图切削时是满齿切削的    还有的是避空的  就是断续切削

网友:
  阶梯划钻,属于大批量高效率加工时采用较多的精加工刀具之一,因为加工的零件孔的精度较高,有时只有几道的公差,因此对划钻及夹具的对中性也要求得比较高,一般划钻的尺寸采取孔的最小尺寸,加1/2公差,这样既照顾到了刀具的使用寿命,也考虑到刀具和主轴间的同轴度误差,就是偏一点孔也不超差,即使开始几个刃不能同时吃刀,一旦先吃刀的刃磨损了,后边的刃仍能用一阵子。当然没有绝对同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划钻浮动起来是最简单又常用的办法之一,给你发一张浮动划钻的图片看看吧。

网友:
你好,你这个刀准确说是一把加工铝的焊pcd刀片的精加工镗刀了,加工时切削刃是可以同时切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