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导轨的铣刀痕是怎么回事 ,铣床加工就能保证其精度吗?

楼主(2012-01-07):
车床导轨的铣刀痕是怎么回事 ,铣床加工就能保证其精度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导轨是直接铣出来的吗?

网友:
应该是导轨磨碗型砂轮的特有磨痕,有龙门磨的话刀纹可以改善,车床的导轨龙门铣只干到粗加工的工序,其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我们这儿有的床子有你说的这种刀痕。有的则没有。比如大连,德州的数车有。济南一机的就没有。个人感觉,没有的要好些。

网友:
还有这样的,那可是好先进的工艺啊。我到车间去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导轨是直接铣出来的吗?

不确定是铣出来的  类似铣刀痕

楼主:
床子是大连的620-3    2手的

网友:
我们厂里的数控铣导轨就是铣的。精度也可以。

网友:
我们厂里的数控铣导轨就是铣的

网友:
       铣出来的没精度的,而且磨损相当快。应该是不铣的,

网友:
铣出来的硬度应该不够吧

网友:
用手摸一下,没有感觉说明那是导轨磨碗型砂轮的磨痕,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落地式导轨磨用端面砂轮(又叫碗型砂轮)磨出来的痕迹

网友(2012-02-15):
应该是导轨磨碗型砂轮的特有磨痕--------这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