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T吨压机63ml 泵配22KW四电机 工作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2-01-07):
100T吨压机63ml 泵配22KW四电机 工作速度是多少?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们公司100T压机好像电机很小的嘛
         没留意过

网友:
在选泵时就有电机功率,也可以通过计算求得,流量与压力的积,再除以效率,就是电机功率

网友:
你给的参数不全,油缸直径没给

网友(2012-02-13):
你的数据只能算出 压力最大在12mpa

网友:
你的系统压力设定在多少?
100T压机是按照10Mpa选的油缸吗?提供油缸缸径才能计算

网友:
请问楼主四电机是什么意思,是四极的电机吗

网友:
楼主,如果电机是四极的,系统压力就可以算出来,那么油缸的直径就可以算出来。系统压力大约为12.5MPa,油缸的直径为320。活塞杆伸出速度大约为1.17m/min。

网友:
大家有点误解了,这个压机应该用的63的变量泵短时间上到35Mpa没问题的。

网友:
望8楼提供公式,谢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