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距螺距加工,谁有办法?

楼主(2012-01-07):
螺距。。。。。。10.9.8.7.6.5.。。。。。。谁有办法加工这种螺纹?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有专门的指令,也可以用宏程序自己编写!

网友:
十几年前干过,螺旋辊。用车削中心加工,海德汉的系统。

网友:
这个还是要数控机床加工吧,就看你的系统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残刀哥也上论坛来了?那股风把你吹来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网教班才分析过这样的题材。

网友:
这个是有规律的螺距变化,一般数控车床都有变螺距车削指令。捧起说明书在好好研究研究吧!

网友:
广数系统或者是法拉克系统 数控车
G34 Z K(R) F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对,数控车床就可以搞定,就看你用的系统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2012-02-24):
用G34挺简单的,看看你的机床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980tdb,有这个功能!!!!

网友:
很怕实际加工,不太会,现在都要实际操作经验

网友:
没做过,,在学习中。。。。。

网友:
看看说明书,有专门的指令; Q0 h3 a$ p7 a

网友:
数控车上有专门加工这种螺纹的指令

网友:
g34 就可以了 。。。。。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

网友:
有规律的  果断宏程序啊 !!!

网友(2012-03-28):
楼主说的是普车····百度贴吧有个师傅普车弄的····听说要做工装···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