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与噪声专题,大家参与

楼主(2012-01-08):
上次有个社友建议开设振动与噪声专栏,感觉似乎还是归到机械设计或精密机械栏目就没开。

很奇怪,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域,社区讨论少有提及。所以,开此主题,请高手们来谈谈。理论和实践均可,转帖也可以,但必须是与主题有关的。

特别欢迎有此方面经验的大侠,谈谈在设计环节如何纳入振动和噪声控制考虑的,遇有噪声或振动超标又如何来改造纠正。人们对环境污染越来越敏感,以人为本和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这也关系到设备质量、寿命吧。

加分。

网友A:
本人也没什么经验,呵呵,但是关键还是一个精度问题,就像齿轮传动一样,精度高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噪音很小的,但是如果精度等级比较低,那在啮合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大的声音

网友:
振动与噪声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与设计有关,但在工程实践中,安装不到位也会引起振动与噪声,这就需要现场判断了。
振动,可能与地脚松动、动平衡超标等原因有关。
抛砖引玉吧。

网友:
振动和噪声关键是力的变化。想办法避免、平衡、吸收等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难以达到,共性的问题说起来简单,在不同的场合里实施困难

网友:
1.我们这在新购设备的协议中,都有噪音要求,好像是≤80或85分贝,在进行协议评审的时候,技安部门很注意协议中有没有这条。
2.机加设备空转的时候噪音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加工时噪音会大些,但是如果不是产生振动,噪音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设备调试人员或者我们都是通过优化工艺参数或工艺方案,以消除振动来解决的。

网友:
振动与噪音是个复杂的学科,一般人较少涉及,建议独立开设栏目

网友B:
振动和噪音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会算几个梁振动、薄板振动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也不是换高精度轴承就能立马解决的。最难的就是发现噪音和振动不合适了,去解决这个问题,能做这个的是牛大师。

按本质讲,只要有重复运动,间隙,物体非刚性,就会存在振动。在地球上,振动势必会产生声音,有害的声音那就是噪音了。小到轴承的噪音,要侧耳倾听才能察觉,还有传动链的噪音,各式各样的振动掺杂其中,大到火车在铁轨上的噪音,高铁进站不停直接通过时,这个声音是非常大的。还有飞机的噪音,协和飞机的音爆。

纯理论讲,振动(噪音是振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质点,杆,梁,板在初始力和阻尼的受迫下怎么运动的,然后解微分方程求通解,一大堆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分别求出n阶的振动,由于伟大的傅里叶变换可以把所有参数分解为正余弦函数,又由于简谐函数的正交性,所以,所有分别计算的振动可以线性叠加。这样,振动的数学描述就出来了,可以定量分析了。但是,这时和声音还压根扯不上关系,振动必须经过固体,气体到耳朵里才能感受到。

因为声音要通过路径才能传播,所以有了吸,消,减,隔等技术,本质就是没法改变原振动,只能在耳朵和振动源之间设置障碍,属于掩耳盗铃的方法。比方一些阻尼材料,多孔材料。

实际工作中,碰到过传动的噪音,共振,皮带轮的噪音,物体空腔的噪音,一般以加强刚度,分析间隙和偏心,提高转动件精度,隔断噪音为主,因为不是研究机构,缺乏检测设备,有时也颇感无能为力。

就是研究机构,我也认为不一定能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进口的地铁和国产的地铁坐上去,就能感觉到差别,我坐了国外运行了几十年的地铁,都感觉挺舒服。不是崇洋媚外,是什么就是什么。

说实在话,这是一个高精尖问题,是个系统问题。抛砖引玉之言。

网友(点评):
十年过去了,大侠厉害

网友(点评):
大家都是从理论上说震动和噪音的机理,有没有震动方面可以实际应用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和测试方法

网友:
振动与噪声
      振动是噪声产生的原因,我们经常做的非标自动化,经常都会想办法怎样去减小振动所产生的噪声,而且还要在振动不减小的情况下减小噪声,我们平时用的振动盘供料机,平送供料机,都会产生很大的振动,从而产生很大的噪声,让车间的环境噪声高。现在有很多都用变频式控制,以高振动频率和小振幅来实现,很多还尽量来想办法来防振,一般有板弹簧防振,橡胶垫防振,螺旋弹簧防振,加些隔音罩等。

网友:
凡是有机械运动,就难免产生振动和噪声,振动是不可避免,噪声也是客观存在,没办法完全消除,只能寻找一个平衡,把噪声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才有了工业企业噪声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机动车辆充许噪声标准,船用柴油机充许噪声标准(有标准但检测困难,不多说了)
减小噪声,首先就要减小噪声源,也就是解决机械振动问题。机械振动一般分为机构单,多自由度的振动;也可分为自由,受迫,和自激振动;也可按系统响应分为简谐,周期,瞬态,随机振动以及线性的和非线性的振动。解决机械振动问题,一般都是理论分析与实验相结合来进行。像提高机械的动静态性能,提高固有频率,增加结构零部件精度,使机械运转时达到高的动平衡。还可以采用隔振的方式来减小噪声。在振源和设备或其它物体之间用弹性或阻尼装置连接,使振源产生的大部分能量由隔振装置吸收,减小振源对设备的干扰。像电机座下加橡胶垫,弹簧;一些机械主轴上加装磨擦片,给主轴施加个反向力;也有用气液压或电磁的方式增加阻尼。都属于这一类。
可即便这样,像高速机床运转,带动流体,像风声,水声,油声,还是会产生很高的噪声。
这就要像7#楼主讲的要从声音的传播途径和噪音受者方面来改善。最简单的就是戴耳塞,耳罩,头盔,建造隔音的控制室;机器包外壳,隔音罩,加消音瓦。这些是不需要额外能源的控制方法,是噪声的被动控制。
也可以用声的波动性,根据声波干涉原理,由电子线路产生一个与噪声相反的声波,通过声波的干扰抵消噪声,达到降噪目的。这是噪声的主动控制。
再一方面就是理论研究了,7#楼大侠已讲过,确立振动系统离散化的力学模型,包括质量元件,弹性元件,阻尼元件。完全确定系统在任何瞬时位置所需的独立坐标数作为自由度,利用力学或能量法来建立单自由度系统振动微分方程。具体怎么样咱也不太懂,毕竟是做机器的,理论方面差远了,一起听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这个嘛,也是属于机械设计范围或跨学科范围。
比如某些机械要求低噪声:办公室的、机床等。
还有某些机械要求有噪声的:某国电动车因噪声太低,加装了模拟普通发动机声音的装置;二战中某些飞机专门设计成能发出恐怖噪声的装置用来吓唬敌人;喇叭必须设计成发声的,不然就不叫喇叭了!

网友C:
在旋转机械中,噪音主要来自两方面:1、流体运动。2、转子、轴承、支撑系统的振动。噪音作为上述两方面的结果,单就保护环境和人员健康来说,采用屏蔽措施是最易用的手段。而噪音和振动本身还可以作为监测设备运行状况的参数。通过听针可以监听转子和静子部件有无摩擦,噪音的突变往往是设备运行工况变化的反应,比如喘振、倒泵等。 旋转机械的故障多数和振动有关,而且振动信号能够更迅速、更直接(振动值超标可以直接作为设备的联锁信号)的反映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所以在透平设备监测上,多是把振动作为参数的。
目前最常采用轴承振动评定和轴振动值评定。评定参数可用振动振幅(位移、速度或加速度)和振动烈度(即均方根值,它代表了振动能量的大小)来表示。标准有:GB/T 11348.2—1997,ISO 7919-2:1996等。API684中也有关于振动的要求。

此外,相位、转速、轴瓦温度等参数也需要一并监测。

噪音主要是加以屏蔽。对于振动,则必须在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
1、转子、支承系统的临界转速。简单说就是要求的转子从低刚度支承直到刚性支承下的临界转速关于刚度的图谱。转子支承系统的基本模型是单自由度自由振动模型:
                                         【质量矩阵】·加速度+【粘性阻尼矩阵】·速度+【刚度矩阵】·位移=0
说白了就是受力平衡。
2、转子在临界转速下的不平衡响应。
3、转子的转速-对数衰减率图谱。保证不平衡响应造成的振动在可接受的时间内衰减至可接受的水平。
4、转子的振型(转子在任一临界转速下振动时的弹性线)。工作中,转子在任一转速下运转时,其弹性线将是由许多阶的主振型曲线成分迭加而成,这些主振型成分我们称为主振型分量。所以当我们设计的转子是工作在n阶临界转速时,就必须计算其1-n+1阶临界转速下的振型。转子各阶主振型之间具有正交性,这是是高速动平衡的理论基础。
5、后续的扭振和轴系振动计算。准确说,轴系的临界转速才是真正的临界转速。

对于高速转子,还要考虑支承阻尼(滑动轴承油膜刚度、支座静刚度、支座参振质量的函数)与转速的关系从而避开一个必然会出现临界转速的转速区间,或者通过改变滑动轴承油膜刚度、支座静刚度移动这个区间。
在这部分内容之前有转子的静力计算、轴承计算。
上述内容之间又有交叉的部分,比如油膜的半速涡动和动力学失稳特性。
和振动有关的故障主要有:不平衡、不对中、滑动轴承的半速涡动和油膜振荡、动静摩擦。这时候,频谱分析(用的还是振动,由于有流体的噪音,所以噪音的频谱就派不上用场了)就派上用场了。
不平衡振动的频率主要集中在1X工频,油膜振荡主频在0.46工频附近、动静摩擦频谱分布宽,还带高频成分...当然,还有结合相位来看。

网友(点评):
ps:当支承刚度过低时,三阶临界转速开始才是转子本身的一阶临界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旋转机械中,噪音主要来自两方面:1、流体运动。2、转子、轴承、支撑系统的振动。噪音作为上述两方面的结 ...

在透平设备监测上 ”中的“透平”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说一个本人自认为经典的案例,07年左右到山东济宁本司(以前的公司)的现场,18台设备都有较大的振动,当时公司也是束手无策,把矛盾都集中在主电机(实际不这么叫)上,我和一个电气调试的小伙子到的现玚,所有的设备测试一遍,振动的特性一致,经频谱分析在16-18HZ频段的振动能量最大,相当于接近共振,是一个共性问题,又查了相关的变频品的驱动参数后,让随行的电气调试的小伙子调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4K调到8K,振动变强,再调到2K,振幅其本与其它频率的频率相近,共振动消除。
当然,电机也发出了啸叫,后经相关参数的调整,啸叫基本消除,所有设备同样处理有效,吃完济宁的甏肉就返程了。

遗憾的是后来所有的电机还是都换了,但就不是技术的原因了,也就不讲了。

网友(点评):
这其实是变频器的载波合成后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所导致的,而是有畸变的,畸变导致混频后落在16-18HZ。说到底是变频器不够好,但是没人会想到,并且刚好和设备的频率相吻合。

网友(点评):
客观讲这个变频器比国内的产品好了许多,品牌就不说了,这个问题个人认为还是与系统设计的问题,平时2K的载波频率很少用,用着效果也不好,再讲用2K定不如用8K了,这怎解释呢。

网友D:
                  再说一个,也是以前公司的,2004年的事,公司内部的一设备振动异常大,来来去去上了几个高手没解决,为这事,公司的两个老总被董事长骂得狗血喷头,限一个月解决,中间的很多故事不讲了,最后轮到兄弟的头上,那时兄弟在该司还是新人,老总也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了,兄弟着手做了几个实验和测试,发现是主机座设计的支承点受力不平衡及减振器选用不合理造成,重新设计主机座,更换合适的减振器后,问题解决,从这以后,公司里的设计员在进行机座设计时才知道计算机座的支承点受力平衡问题,事后人事经理悄悄的塞给了兄弟一个信封。

网友E:
感谢老鹰,终于准备开这个版块了。振动问题主要是从振动源和减少震动传播的角度考虑的。举一个例子吧,拿一个减速器来说,高速及齿轮的传动会有啮合噪音,低速级的输出,会有应力振动。要降低振动的影响,既关系到前级的传动噪音,也关系到后面的大应力所带来的低频振动的影响。
前级的震动,既有齿轮的啮合振动,也有转子(轮轴系统)的不平衡振动。低速级,大的输出应力情况下,如果箱体刚度不够或者结构不合理。整的系统也会有低频振动。
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模态理论。听起来不难,做起来很复杂。比如转子动力学。定轴和转轴的振动一样吗?有不少人回答是,但是我推出来不是。我想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只是我没有时间去看,年末了。
就一个转子动力学来说,不但牵涉到系统刚度,还有陀螺效应等问题。
算了,不啰嗦了,还需打好基础才能胸有成竹。

网友(点评):
大侠来几个实例研究。

网友(点评):
随便说了一个自己经历的例子,也刚入门,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网友(点评):
陀螺效应的正进动可以提高轴的临界转速,反进动会降低。齿轮啮合利的转子动力学应该按照受迫振动来处理吧。要考虑激振源和转子自身不平衡相位的合成,具体的频谱分析又要仰仗牛逼的傅立叶公式

网友(点评):
我刚开始做,以前没有接触过,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鹰,终于准备开这个版块了。振动问题主要是从振动源和减少震动传播的角度考虑的。举一个例子吧,拿一 ...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有错误,希望大家拍砖把我拍醒
前一段时间做一个小减速器(我只参与分析,东西不是我设计的),我不是专业做减速器人士,就是半路出家的和尚,而且还是临时出家可能还俗的。
由于减速器的特殊结构,要用到细长轴。第一次用的方案是动轴,也就是轴和轮子一起转,结果振动很厉害。后来决定换成定轴。振动虽然还有,但是一在允许范围内,相对于前者方案,效果很好。
这里就是我上个帖子所说的,定轴和动轴是有区别的。定轴的质量偏心相对于周的偏转是周期性的(可以自己推到一边转子动力学的平衡条件就会明白),有自动定心作用。动轴,就只有陀螺效应了让其自动定心了。
我是根据自己的推导来说的,和我们解决问题的结果一致,由于没有时间求证理论的正确性,所以建议大家拍砖,不要产生误导。

网友:
学习了,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

网友:
去年初就开始自制冲压机的减震器,属于弹簧粘滞阻尼减震器,已在车间使用10个月,有拍录像,社区里只有彭老师有看过。这是属于高速冲压机用的,测试的冲压速度150~960次/分。这是山寨日本产品的减震器,可以达到和日本产品同等的减震效果。
冲压机+模具重量在14吨多。

去年12月再自制低高度的弹簧橡胶阻尼减震器,总高度只有56mm,试验时该机以极速130次/分和80~100次/分验收。可以在减震器边用手触地感觉,在无其他冲压机开动的环境干扰情况下,有微晃动,离距在50cm以上就几乎无感。冲压机+模具重量在11吨左右。

目前在市面上无同类型产品,完全可以符合通过新型(或发明)专利的申请条件。
附照片参考。

网友(点评):
OCP110 试验时也有拍录像,动态看冲压机顶部晃动在5~8cm(130SPM)。

网友(点评):
采用油气弹簧减振效果估计更好

网友(点评):
回 机械一混混 老师,高度的空间是个问题,机器的跳动振幅也是个问题,一般跳动振幅在5mm以上就会被抱怨,而油气弹簧减震效果的位移量是在多少?

网友(点评):
油气弹簧多为非标件,根据要求设计,刚性可调,反应灵敏度也可调,只是说说,目前普通场合难以采用。

网友(点评):
请教机械一混混 老师,油气弹簧减震器有无闭锁速度?

网友:
也有自制的消声器,用于中高压鼓风机的排气消音,可以降低近10个分贝噪音。目前没有拍照(实物太单调,没有可看性),圆直柱的外形,内部为网筛板管+耐燃性消音材,外部为铁板卷圆的圆管。

消声器装置于照片中的排气管,现有市贩品商未见有加装消声器。

网友:
振动与噪声是一个专门的学科。与设计有关,但在工程实践中,安装不到位也会引起振动与噪声,这就需要现场判断了。

网友:
是的,有两方面的震动与噪音:1是我们所需求的噪音,发声器、喇叭、广播,它们能让我们的生活受益,一般情况下它们都能通过调节其电阻来调节量的大小。2是我们敬而远之的噪音,机械设备中的一些齿轮、链轮与链条之间的啮合所产生的噪音,而这些是需要我们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及避讳的东西,虽然我们不能消除,但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降低其噪音与震动,就比如钢性齿轮的啮合吧,在力学强度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用其他材料的齿轮(塑钢齿轮等)予以代替,从而达到双赢。己见而已...

网友:
搞质量工作,进行测试。还需要进一步学习。

网友:
  我谈谈我所接触的吧。矿山机械上面有一种设备叫做牙轮钻机,这种设备主要用来钻矿山爆破孔。孔径根据客户需求从250-310不等。深度根据客户需求可以钻到50米。在钻孔过程中,因为地质变化的原因,整个设备会产生振动和很大噪声。振动会对设备产生疲劳等破坏,也会影响成孔质量,噪声会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么经过研究分析,要想保证作业效率的情况下,去降低设备振动和噪声,只能在线实时调整设备的输入参数。大家知道,地下地质复杂,那么如何调整这些参数呢。经过一系列的分析,计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然,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知识,很多学科。

  振动和噪声这一块算是设备比较核心的东西。

网友: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台设备。直径300的四个轮子,其中一个轮子为电机直接驱动的主动轮,其它三个轮子通过一根直接2mm的钢丝绳传动,刚开始震动和噪音很大,整个机器架子都在晃动。后经过分析,找到了原因,其一是四个轮子不在一个平面上使得传动的钢丝绳产生了剪切力造成轮子沿轴向窜动,2轮子平衡有问题,3轴承选用不当,后改为角接触轴承。  经过以上改动轮子在上高速的时候运行很是平稳。

网友:
振动盘供料机的噪音可以从震源开始着手,首先底座的电磁铁间斜的调节,底座上下两片的分量,顶盘设计的合理都是原因的。如果还有噪音那解决的方法是:1、隔音罩 2、改振动盘结构3、盘内做涂层(PU、铁氟龙、植绒等)另外放置振动盘的台子厚度、材质以及类型都是噪音来源,振动盘台子如果下面为封闭的箱子,必然产生闷响噪音,如果台子为木质或者钢板薄噪音也是很大的。

网友F:
最近做了个设备,开始用伺服电机带动涡轮蜗杆进而带动转盘转动,伺服电机轴与蜗杆轴直接用双膜柔性联轴器连接,工作起来没什么噪音。后来因为涡轮蜗杆回转台的问题换了个其它的回转台,也是用伺服电机带动,只是电机轴与蜗杆之间多了一层齿轮减速的连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了这个部分,导致了转动起来发出比较大的比较尖锐的响声?

这个问题我搞不懂,声称是有十年工作经验的钳工也不懂,所以现在都没搞定。

我认为就是那两个齿轮的受力不好转动的时候发生抖动产生的,但那样的话没法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做了个设备,开始用伺服电机带动涡轮蜗杆进而带动转盘转动,伺服电机轴与蜗杆轴直接用双膜柔性联轴器连 ...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齿轮精度不够造成的,而且齿轮的转速还不慢。
先用慢速磨合齿轮一段时间,再看看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大虾的指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不确定,所以现在还不敢开很快。

网友:
我来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之前有一些非标设备由于使用振动盘和直振器,小五金产品在振动盘里面的噪音的确很高。因为非标设备的使用客户是为小日本做加工的,小日本对噪音污染很重视,超过最多55-60分贝就不给订单要求客户改善。振动盘高频率的震动五金件难免会有噪音,我来此公司之后着手做类似的改进,能不用上振动盘的就尽量不用,用其他机构送料代替振动盘。非用不可的时候只能是采用振动盘底座加弹簧或者加弹力胶,振动是减少了很多,可是噪音降低的不是很明显,后来只能采取把振动盘全密封的方式隔离。

网友(点评):
"小日本对噪音污染很重视,超过最多55-60分贝就不给订单要求客户改善。" 这就是对人的尊重。

网友(点评):
我们的做法是做个罩子把振动盘封起来,里面加一层隔音棉,效果还不错,噪音可以降低50%以上。

网友:
这个范围比较广了,但从机械领域看设备必然产生振动,振动必然有噪音。振动有有用一面和无用的一面。
我接触过利用振动的有振动筛,直线振动机等。在利用这个振动时有很大的噪音,但是做的好的厂家会考虑如何减小这个噪音。
一些机械传动中会考虑如何减振,标准的产品有气压,液压减震器。
机械传动过程的振动大多和结构以及加工精度,安装有关,有些设备成本很低不可能用非常好的配件或者加工精度,注重实用。
有时候传动中的振动会影响设备运行预想达到的精度,这时如何设计结构达到理想的效果就比较重要。
其他的一时也想不起了,就这些。

网友:
希望能够深入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振动筛分机,人站在旁边一会就耳鸣了……,想不出好的办法,热的铸件落在上面靠振动输送出去,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能减小噪声

网友:
经验不足,望请赐教。

网友:
这样的专栏,支持开,先顶起来。

网友G:
不只是固体,流体也会产生噪音,水锤也可成为噪音源。

网友:
来到这里的都是专家和学者,有经验,有理论,佩服!!!说的没错。

网友:
读书的时候,去某品牌纸厂实习,正好在纸尿裤车间
那里的噪声就是非常的大,两个人站的很近,还是用力的喊
实习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降噪。
由于生产线比较多,
产生的噪音一方面是由于各个机构之间的摩擦
还有各个部件的接触
另外一个感觉可能是各个生产线之间的共振

想到可能通过整个生产线上加一个“罩”,后来想了一下,不适合作业
另外一个是改善设备。改善设备的材料

在现在的公司的现场,噪声也是非常的大
一方面是冲压的声音,另外一个方面也感觉是共振导致
虽然有想过如何降噪,不过实在是菜鸟,,,无计可施啊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只是固体,流体也会产生噪音,水锤也可成为噪音源。

我们在去年的一个项目里,由于管道太多,初期试机的时候也发生过水锤现象,也买过一些水锤吸收器,不顶用,连它也给打烂了。后来换了一些不同类型的阀门(如照片中靠左边的蝶阀),开关的时候慢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从广义上讲,振动包括两方面内容:(1)有利振动的利用;(2)有害振动的抑制(即振动控制)。振动控制的任务:通过一定的手段使受控对象的振动水平满足人们的预定要求。
 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有不同的振动控制分类方法。
 1.按照所采用的抑制振动手段分5类:
  (1)消振:消除或减弱振源,治本方法。
  (2)隔振:消除或减弱振动传输。在振源与受控对象之间串加一个子系统(隔振器),以减小受控对象对振源激励的影响。
 按照传递方向,隔振又分为
 积极隔振:用隔振器将振动着的机器(振源)与地基隔离开,防止或减小传递到地基上的动压力,从而抑制振源对周围设备的影响。隔离振源。
 消极隔振:将需要保护的机器用隔振器与振动着的地基(振源)隔离开,防止或减小地基振动对机器的影响。隔离响应。
 积极隔振与消极隔振虽概念不同,但实施方法却一样,都是把需要需要隔离的机器安装在合时的隔振器(弹性装置)上,使大部分振动被隔振器所吸收。
  (3)吸振(动力吸振):在受控对象上附加一个子系统(动力吸振器),产生吸振力以减小受控对象对振源激励的影响。
  (4)阻振(阻尼减振):在受控对象上附加阻尼器或阻尼元件,通过消耗能量使响应减小。
  (5)结构修改:通过修改受控对象的动力学特性参数使其振动满足预定的要求,不需附加任何子系统。

网友:
机械上的噪音,基本上都是因为机械振动。所以消除机械振动才是重点。

网友:
记得初中学物理的时候,学到声音的科目时,是这样定义的:“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正在发声的物体叫声源。”由此可见,有振动必有声音,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机械这行不可以避免的,只有尽量做到保证在一定的范围内,当然这个一定的范围也是相对而言的,说不定设备时间用久了便超出了这个界定的范围。设备从设计开始,到加工精度,装配精度,以及后期的安装等,一个环节做的不到位,都可能加剧声音和振动。所以说一切都不可能避免振动和声音,我们作为设计者,只能努力将声音降到最低,以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
本人知识有限,但以前从百度文库里下载过振动与噪声,与大家分享。

网友H:
一例机床因震动而无法正常加工:
去年初接到一位同行求助,说一台数控镗镗孔粗造度超差。
到现场查看,是一台前苏联的卧式镗床,已经过数控改造。
观察以精加工的孔壁,有一道一道的粗棱,且不太规律。
起初以为是主轴箱有间隙造成,逐先调整间隙,无果。
又现场加工,观察分析,主轴转速在300转/分左右时纹路最大,
再低或再高随之减小。因此判断是震动及共振所造成。先紧固各连接部,
有所好转,再断开冷却电机,又有所好转,但是还不能根除。
手摸机床各部,感觉主轴电机震动较大,拆之,换两端轴承,再装齐各部,
试镗,哈哈!故障彻底排除。
究其原因是主轴电机两端轴承因长期使用不均匀磨损,引起电机震动,
并与机床固有频率产生共振造成镗孔粗造度超差。
震动有利有弊,在机床上危害大呀!

网友:
振动与噪声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离不开机械设计,因为他需要质体,或结构来实现。拿振动来说,有的需要加强制动,有的需要减小振动,它不属于什么高精密领域,我公司生产的振动给料机,用于煤矿,那是粗糙的很。

网友:
我来谈下震动。高精密的机床都需要消除外部震动的。还有就是根据轴承的震动和噪声特性来分析轴承的故障判断。如疲劳点蚀等。但是这需要大量的模型。我今年可能要做一台货车轴承诊断设备。就含有震动判断功能,现在心里还没底,我的各神啊。谁签的合同啊。

网友:
从本人的工作领域来浅谈一下关于柴油发动机产生的振动:

如果发动机因为点火产生的主谐次扭转振动激振频率与自振频率一致,系统就会发生共振。此时,发动机的激振被放大,振幅大幅增加,共振时的放大倍数取决于驱动部件和从动部件的量量比例。通过调整动态扭转刚度,以及改变驱动部件或从动部件的转动惯量,可以将共振点调整偏离出工作转速范围,来保证系统的安全。

网友:
确实很好的一个选择,平时做的振动盘实在太噪了

网友:
我们在给长安汽车福特蒙迪欧配发电机的时候。全套工艺和设备都是福特的,但发电机工作的时候噪音大于60分贝,困扰了我们好几年,国内外什么样频谱分析仪器都用上,也没有找到根源,最后还是我们一个工程师在发电机2端的轴承座里各放了一个pvc材质的套,把轴承包起来彻底解决噪音超标的问题,噪音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不好分析

网友:
看来我几有学习的份了

网友:
这个专题涉及面很广:
从原材料上听说过哑金属就和减小噪声有渊源。
震动在机械上用的有振动筛等,人晕车,晕船就和共振有关系。
说得不好,贵在参与。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例机床因震动而无法正常加工:
去年初接到一位同行求助,说一台数控镗镗孔粗造度超差。
到现场查看,是一 ...

下图是老外教材上关于振动产生原因的一个表格,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一半以上的振动都是Misalignment(不重合)引起的,或许这个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吧

网友:
为了听震动,专门买了听诊器,但发现,还没随身带的救援工具(瑞刀)方便……
到科技馆玩,会在震动显示仪旁边呆半小时……
新设备使用俺都听一遍震动如何……
看见用劣质的顶尖加工的外圆就想说 震动-精度丧失的根源……

网友:
说一下液压系统的噪声及振动,可分为机械振动噪声与液压振动噪声:
1.机械振动噪声
  机械振动噪声是由于零件之间发生接触、冲击和振动引起的。例如,液压系统中的电动
机、液压泵和液压马达这些高速回转体,如果转动部分不平衡会产生周期性的不平衡离心
力,引起转轴的弯曲振动,因而产生噪声。
  电动机噪声除机械噪声外,还有通风噪声(如冷却风扇声和风声)和电磁噪声(电动机
通电后的电磁噪声和蝉鸣声)。当电动机和液压泵不同轴以致联轴器偏斜也会引起振动噪声。
  齿轮泵工作时,齿轮啮合的频率、齿轮啮合受到圆周方向的强制力引起圆周方向的振
动,而轮齿啮合产生圆周方向的振动使齿面受到动载荷而引起轴向振动(产生径向方向的振
动的同时产生轴向振动),从而产生噪声。
  滚动轴承中滚动体在滚道中滚动时产生交变力而引起轴承环固有振动形成的噪声;滚动
体移动引起噪声;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弹性接触引起噪声;滚道中的加工波纹使轴承处于偏
心转动引起噪声;滚动体中进入灰尘或有伤痕或锈蚀时发出噪声。
  液压零件频繁接触而引起噪声,电磁铁的吸合产生峰鸣声、换向阀阀心移动时发出冲击
声、溢流阀在泄压时阀心产生高频振动声。
  油箱噪声。油箱本身并不发出噪声,但如果液压泵和电动机直接装在油箱上,它们的振
动引起油箱产生共振,会使噪声进一步扩大。
  2.流体振动噪声
  流体噪声由油液的流速、压力的突然变化及气穴爆炸等引起。在液压系统中,液压泵是
主要噪声源,其噪声量约占整个系统噪声的75%左右,主要由泵的压力和流量的周期性变
化以及气穴现象引起。在液压泵吸油和压油循环中,产生周期性的压力和流量变化形成压力
脉动,引起液压振动,并经出口向整个液压系统传播,液压回路的管道和阀类将液压泵的脉
动液压油压力反射,在回路中产生波动而使液压泵共振,以致重新使回路受到激振,发出噪
声。
  从阀里喷出的高压流体,在喷流和周围流体之间产生剪切流、紊流或涡流,由此产生高
频噪声(涡流一般从阀开始,一直遍布到最下边的液流)。
  在流动的液体中,由于流速变化引起压力降而产生气泡(即气穴现象),这是因为在油
液中,一般都混入少量的空气,其中一部分溶解在油中,也有一部分在油中成为微小的气
泡;当油液流经管路或元件特别狭窄地方时,速度急剧上升,压力迅速下降,当压力低于工
作温度下油液的气体分离压力时,溶解予油中舶气体迅速地大量分离出来,油液中出现大量
气泡;当气泡随液流到达压力较高部分时,气泡被压缩而导致体积较小,此时在气泡内蓄存
了一定的能量,当压力增大到某一数值时,气泡溃灭,产生局部的液压冲击(局部压力可达
几百个大气压),同时产生爆炸性噪声。
  在管路内流动的液体常因突然关闭阀门而在管内形成一个很高的压力峰值。液压冲击不
仅引起巨大的振动和噪声,压力峰值有时还大到足以使液压系统损坏的程度。

网友:
有关更全面的知识请看下面的文档
我也当将军了,嘿嘿

网友:
说下电机噪音并加以分析
1、机械振动噪音,为转子的不平衡重量,产生相当转数的振动。
2、电动机轴承的转动,正常的情形产生自然音,精密小型电动机或高速电动机情形以外,几乎不会有问题。但轴承自然的振动与电动机构成部材料的共振,轴承的轴方向弹簧常数使转子的轴方向振动,润滑不良产生摩擦音等问题产生。
3、电刷滑动,具有电刷的DC电动机或整流子电动机,会产生电刷的噪音。
4、流体噪音,风扇或转子引起通风噪音对电动机很难避免,很多情形左右电动机整体的噪音,除风扇的叶片或铁心的齿引起气笛音外,也有必要注意通风上的共鸣。
5、电磁的噪音,为磁路的不平衡或不平衡磁力及气隙的电磁力波产生之噪音,又磁通密度饱和或气隙偏心引起磁的噪音。

一、机械性振动的产生原因与对策

1、转子的不平衡振动

A、原因:
.制造时的残留不平衡。
.长期间运转产生尘埃的多量附着。
.运转时热应力引起轴弯曲。
.转子配件的热位移引起不平衡载重。
.转子配件的离心力引起变形或偏心。
.外力(皮带、齿轮、直结不良等)引起轴弯曲。
.轴承的装置不良(轴的精度或锁紧)引起轴弯曲或轴承的内部变形。

B、对策:
.抑制转子不平衡量。
.维护到容许不平衡量以内。
.轴与铁心过度紧配的改善。
.对热膨胀的异方性,设计改善。
.强度设计或装配的改善。
.轴强度设计的修正,轴联结器的种类变更以及直结对中心的修正。
.轴承端面与轴附段部或锁紧螺帽的防止偏靠。

2、轴承之异常振动与噪音

A、原因:
.轴承内部的伤。
.轴承的轴方向异常振动,轴方向弹簧常数与转子质量组成振动系统的激振。
.摩擦音:圆柱滚动轴承或大径高速滚珠轴承产生润滑不良与轴承间隙起因。

B、对策:
.轴承的替换。
.适当轴方向弹簧预压给轴承间隙的变动。
.选择软的滑脂或低温性优秀的滑脂,残留间隙使小(须注意温升问题)。

3、电刷滑动音
A、原因:

.整流子与电刷的滑动时的振动电刷保持器激振产生

B、对策:

.握刷的弹性支持、选择电刷材质与形状、抑制侧压引起的电刷振动及提高整流子的精度等。

二、流体噪音的产生与对策
电动机的流体噪音中,主要为冷却用的风扇引起的噪音。此外,转子铁心的槽开口部接近静止侧的部份,变成显著气笛音,再则通风路等如存在共鸣空间,产生显著的共鸣者

网友(点评):
哈哈,乱拷贝不加分?

网友(点评):
哈哈,乱拷贝不加分?

网友I:
其实,只要是运转的机械结构,就可能会存在振动和噪声,从平时工作中的积累,大概分这么几种,先介绍第一种,若大家有兴趣,再做介绍,这可都是来自现场的,很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经验:

1.高速转动设备,如风机、水泵、油泵、液压泵等,这些设备往往是系统的动力源,是“心脏”,由于其转速高,对转动部件要求的动平衡、安装精度要求也高,实际运行中主要监控其振动值,观测其变化趋势,在发生劣化前及早采取措施,避免突发停机造成损失;
就其异常振动原因,常有这几类:转子的动平衡问题;安装精度问题;轴承损坏问题;联轴器弹性元件破坏;叶轮或叶片腐蚀、粘附等。

网友(点评):
请继续哦。

网友:
      只要有运动,就难免产生振动和噪声,振动是不可避免,噪声也是客观存在,没办法完全消除,只能寻找一个平衡,把噪声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机械运动是目前最常见的噪音源,而打雷、放鞭、唱戏打鼓等也是噪音源!
    对声音的感觉是我们判定是否噪音的唯一标准,美妙的歌声就不能说是噪音了!
    振动也不是全都有害!如麦克风和耳机、音响和喇叭等日常应用;如通过对振动频率的调节,使其与沥青材料分子间运动频率发生共振,可使搅拌迅速完成,振动盘自动送料系统等工业应用!
    各种振动和噪音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多样的!在设计制造机器时提高零件的精度,传动件的动平衡和噪音阻尼控制是每个工程师在确定机器档次时就需综合考虑的事!

网友:
发一些基础知识,以前发过,现在统一整理在这贴里

吸声、隔声材料和结构
室内装修已成为一项独立的产业 ,大大小小的装饰装璜公司像雨后春笋 , 遍地林立。不少装璜公司,以新风格、新材料、新工艺给室内建筑装修带来新面貌,达到了新水平。
    在很多情况下,室内装修有一定的声学要求。不仅是各类剧院、体育场馆和歌舞厅以及与声学有关的录音室、演播室等专业用房本身有一定的声学技术指标,而且凡是 公共场所,一般都需要传播语言或音乐,即使是家庭用房现在也需要有良好的音乐欣赏环境。所以室内装修工程必须重视声学要求。如果忽视这一点,极有可能造成 不良后果。例如有一水上健身娱乐场所,地面基本上都是水面,上空是一大玻璃圆穹项,由于没有声学设计,致使厅内混响时间特别长,当有文娱表演时连报幕的话 也听不清。再如有的走廓或门厅,做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但即使是普通的谈话声或背景音乐,也在空间内久传不衰,形成令人烦恼的干扰噪声。
    造成音质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科学的声学设计。不少装饰工程公司本身没有合格的声学设计人员;有的一开始邀请声学专家做设计,以后自以为有了 “ 经验 ” ,便大胆地把设计也承包了;有的是东抄西袭,以为找到了人家的奥秘,你做软包,我也搞软包,你用穿孔板,我也做穿孔板,实际上没有掌握真正的声学要求;也不排除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懂得一些声学知识,但并不精于室内声学的原理和实践,做出了并不合格的声学装修设计。
    室内声学设计是一门系统学科,涉及面较广,本文只就与室内装饰有关的吸声和隔声的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知识作简单介绍,希望装饰工程人员和业主对声学材料和结构有所了解,能够理解声学设计为什么作这样那样的处理,从而使装饰工程在美观和声学要求上达到完美的统一。
1.吸声与隔声的基本概念
    首先要明确吸声与隔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声学概念。吸声是指声波传播到某一边界面时,一部分声能被边界面反射(或散射),一部分声能被边界面吸收(这里不考虑在媒质中传播时被媒质的吸收),这包括声波在边界材料内转化为热能被消耗掉或是转化为振动能沿边界构造传递转移,或是直接透射到边界另一面空间。对于入射声波来说,除了反射到原来空间的反射(散射)声能外,其余能量都被看作被边界面吸收。在一定面积上被吸收的声能与入射声能之比称为该边界面的吸声系数。例如室内声波从开着的窗户传到室外,则开窗面积可近似地认为百分之百地 “ 吸收”了室内传来的声波,吸声系数为1。当然,我们所要考虑的吸声材料,主要不是*开口面积的吸声,而要*材料本身的声学特性来吸收声波。
    对于两个空间中间的界面隔层来说,当声波从一室入射到界面上时,声波激发隔层的振动,以振动向另一面空间辐射声波,此为透射声波。通过一定面积的透射声波能量与入射声波能量之比称透射系数。对于开启的窗户,透射系数可近似为1(吸声系数也为1),其隔声效果为0,即隔声量为0db。对于又重又厚的砖墙或厚钢板,单位面积质量大,声波入射时只能激发起此隔层的微小振动,使对另一空间辐射的声波能量(透射声能)很小,所以隔声量大,隔声效果好。但对于原来空间而言,绝大部分能量被反射,所以吸声系数很小。
    对于单一材料(不是专门设计的复合材料)来说,吸声能力与隔声效果往往是不能兼顾的。如上述砖墙或钢板可以作为好的隔声材料,但吸声效果极差;反过来,如果拿吸声性能好的材料(如玻璃棉)做隔声材料,即使声波透过该材料时声能被吸收99%(这是很难达到的),只有1%的声能传播到另一空间,则此材料的隔声量也只有20db,并非好的隔声材料。有人把吸声材料误称为 “ 隔音材料 ” 是不对的。如果有人介绍某种单一材料吸声好隔声也好,那他不是不懂就是在骗人了。
2.吸声材料
    吸声材料是指吸声系数比较大的建筑装修材料。如果材料内部有很多互相连通的细微空隙,由空隙形成的空气通道,可模拟为由固体框架间形成许多细管或毛细管组成的管道构造。当声波传入时,因细管中*近 管壁与管中间的声波振动速度不同,由媒质间速度差引起的内摩擦,使声波振动能量转化为热能而被吸收。好的吸声材料多为纤维性材料,称多孔性吸声材料,如玻 璃棉、岩棉、矿碴棉、棉麻和人造纤维棉、特制的金属纤维棉等等,也包括空隙连通的泡沫塑料之类。吸声性能与材料的纤维空隙结构有关,如纤维的粗细(微米至几十微米间为好)和材料密度(决定纤维之间 “ 毛细管 ” 的等效直径)、材料内空气容积与材料体积之比(称空隙率,玻璃棉的空隙率在90%以上)、材料内空隙的形状结构等。从使用的角度,可以不管吸声的机理,只要查阅材料吸声系数的实验结果即可。当然在选用时还要注意材料的防潮、防火以及可装饰性等其他要求。
    多孔性吸声材料有一个基本吸声特性,即低频吸声差,高频吸声好。定性的吸声频率特性见图1。频率高到一定值附近,见图1中f0,吸声系数 α 达到最大值,频率继续增大时,吸声系数在高端有些波动。这个f0的位置,大体上是f0对应的波长为材料厚度t的4倍
    当材料厚度增加时,可以改善低频的吸声特性。图1中t2大于t1,相同频率时t2的吸声系数大于t1的吸声系数。如果t2=2t1,则相同吸声系数对应的频率大约为f2=f1,即厚度增加一倍,低频吸声系数的频率特性向低频移一个倍频程。但并非可以一直增加厚度来提高低频吸声系数的,因为声波在材料的空隙中传播时有阻尼,使增加厚度来改善低频吸声受到限制。不同材料有不同的有效厚度。像玻璃棉一类好的吸声材料,一般用5cm左右的厚度,很少用到10cm以上。而像纤维板一类较微密的材料,其材料纤维间空隙非常小,声波传播的阻尼非常大,不仅吸声系数小,而且有效厚度也非常小。
    一般平板状吸声材料的低频吸声性能差是普遍规律。一种改进的方法是将整块的吸声材料切割成尖劈形状,见图2,当声波传播到尖劈状材料时,从尖部到基部,空气与材料的比例逐渐变化,也即声阻抗逐渐变化,声波传播就超出平板状材料有效厚度的限制,达到材料的基部,从而可改善低频吸声性能。吸声频率特性仍与图1相似,最大吸声系数的频率f0对应的波长大约为尖劈吸声结构长度t的4倍。例如要使100hz以上频率都有很高的吸声系数,吸声尖劈的长度约为87cm左右。当然这样的吸声结构一般不宜用于室内装修,主要用于声学实验室或特殊的噪声控制工程。
3.共振吸声结构
    利用不同的共振吸声机理,设计各种类型的共振吸声结构,使吸收峰值选择在所需频率位置,满足不同频率吸声量的要求,特别是解决低频吸声量不足的问题。
3.1 薄层多孔性吸声材料的共振吸声
    薄层多孔性吸声材料也包括各种透气的织物,如棉、麻、丝、绒、人造纤维等织物。如图3a,将材料挂在刚性面前距离d处,则当d=1/4(2n+1) λ (1)时, λ 是空气中声波波长,n为正整数,织物处于刚性面前驻波的声压波节位置,那里声波的质点振动速度最大,使在织物中消耗最大的声能,形成共振吸声。在(1)式中n分别等于0、1、2……时,对应的共振吸声频率fn为:fn=(2n+1)/4.co/d (2) 式中co为空气中声波传播速度,一般以340m/s计算。例如,当织物与刚性壁距离为34cm时,n=0对应的最低共振频率f0=250hz,n=1对应的f1=750hz,n=2对应的f2=1250hz……。其共振吸声的频率特性见图3b。吸声峰值与织物性能有关,一般都比较大,但共振吸声峰的宽度不大,在实际使用中往往将帘子增大折皱悬挂,即连续改变织物与刚性面的距离,并在不同距离处悬挂不止一层织物,以改善吸声频率特性。此外,将厚度为d的玻璃棉一类材料离刚性面d处安装,见图4,则(1)式中的d→变成为d→(d+t)连续变化,即有许多共振吸声频率,而最低共振频率为f0=c0/4(d+t)。
3.2 薄膜共振吸声结构
    如果刚性面前d处有一层不透气的膜,见图5,膜的单位面积质量为m,则膜与厚度为d的空气层构成质量 —— 弹簧的共振系统,其共振频率为:
    fr=co/2 π √ ρ o/md ( 3)
    式中 ρo 为空气密度。例如在 “ 软包 ” 外表面蒙上不透气的膜,则包在里面的多孔性吸声材料就不能发挥原有的吸声功能,而首先是膜的共振吸声并通过膜振动传入材料内的吸声作用,而此膜振动又受到材料的阻尼抑制,吸声效能受到限制。如果蒙皮用人造革一类质量较大的材料,如有的剧院中的座椅,那种吸声性能就更差了。
3.3 薄板共振吸声结构
    薄板是两维的振动系统,其共振频率除了与板的物理常数和几何尺寸有关外,还和它的边缘固定状况有关。如果一块边长为la、lb的矩形板,厚度为h,四边都被牢固地钳定,它的共振频率fm,n为:
    fm,n= π/2[eh2/12ρ(1-σ2)]1/2.[m2/1n2+n2/1b2]1/2 (4)
    式中e、 ρ 、 σ 分别为板的杨氏模量、密度和泊松比,m、n为正整数。当n=0、m=1时,得到最低的共振频率(设la>lb)。如果板为玻璃,将玻璃的物理常数代入:
    fm,n=2.5×10h3(m2/1n2+n2/1b2)1/2 (5)
    式中长度单位为米。例如长50cm、宽40cm、厚4mm的玻璃窗,四边固定,则(m,n)为(1,0)的最低共振频率为20hz,(m,n)为(0,1)的共振频率为25hz,(m,n)为(1,1)的共振频率为32hz。随着(m,n)渐次增大,共振频率越来越大(间隔也越来越密),在这些频率上有较大的声吸收和声透射。
    在室内装修中经常用到板材,它们都有一定的共振吸声效应,其共振频率大体上如(4)式 所示,与板的几何尺寸和物理常数有关,同时与边缘固定状况有关,例如钉子钉多少,钉紧的程度,是否用胶固定等等。因此这类共振吸声往往不被主动采用在设计 方案内,只有有经验的设计师才谨慎地使用。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当用薄板作表面装饰处理时,为避免共振频率过多的一致,在设计和施工中注意将固定薄板的木 筋之间给予不同的间距尺寸,使共振频率得以分散。对于不希望有薄板共振吸声作用的声学空间,表面处理就采用贴实的厚板。
3.4 穿孔板共振吸声结构
    经常利用穿孔板共振吸声结构来补足低频所需的吸声量。穿孔板吸声结构如图6a所示,板厚t,离刚性面距离d,如板上钻圆孔(也可开狭缝),孔的半径为a,穿孔面积占板面积的比率(穿孔率)为p,则此穿孔共振结构的共振频率fr为
    fr=co/2 π √ p/(t+16a)d (6)
    式中表示共振频率有好几个参数可以调节,如板厚t,孔的半径a,穿孔率p以及板与刚性面的距离d。现在市场上有做好的不同穿孔率的穿孔板,可以选择不同的穿孔率和改变板与刚性面间距离d,来得到所需的共振频率。
    需要注意的是穿孔板共振吸声峰的形状,它与共振结构系统的阻尼有关。见图6b,阻尼小时,共振峰较尖锐,阻尼大时共振峰较为平缓。一般宁可选择较为平缓的吸声特性,以避免过强的吸声频率选择性。板厚、孔径小,阻尼较大。微穿孔板的穿孔直径为0?8~1mm左右,所以阻尼大,吸收峰较为平缓,但因易积灰和不耐腐蚀,所以不少地方不宜采用。
    一般穿孔板厚度不大于5mm,穿孔直径在6~10mm左右,这种情况下阻尼嫌小。要增加共振结构的阻尼,需要在穿孔附近增加吸声材料。参看图6c,当声波传播经过穿孔时, “ 声线 ” 像流线那样在孔中和孔附近比较密集,那里的 “ 流速 ” 大,即声波的质点振动速度大,吸声材料产生最大的阻尼作用。我们很难将吸声材料填塞到一个个孔中,所以往往在板的前面或后面贴一层吸声材料(厚度为一个孔直径时效率最高)来增加共振吸声系统的阻尼,使吸收峰比较平缓。吸声材料在穿孔板后面时,只起到共振吸声的阻尼作用;若放在穿孔板前面,则同时兼有多孔性吸声材料的吸声功能。穿孔率p大于0?2时,一般不是共振吸声结构,仅仅作为多孔性吸声材料的 “ 护面板 ” 。
4.隔声材料
    不透气的固体材料,对于空气中传播的声波都有隔声效果,隔声效果的好坏最根本的一点是取决于材料单位面积的质量。
    参看图7,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隔层,其单位面积质量为ms,当声波从左面垂直入射时,激发隔层作整体振动,此振动再向右面空间辐射声波。以单位面积考虑,透射到右面空间的声能与入射到隔层上的声能之比称透射系数 τ 。定义无限大隔层材料的传递损失(也称透射损失)tl:
    tl=101g1/ г (7)
    上述简单情况下可计算得到传递损失近似为:
    tl=20lg ω ms/2 ρ oco (db) (8)
    式中 ω=2πf 为圆频率, ρ0 、c0为空气的密度和声波传播速度。tl的大小表示材料的隔声能力。(8)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材料单位面积质量增加一倍,则传递损失增加6db。这一隔声的基本规律称 “ 质量定律 ” ,也就是说隔声*重量。所以像砖墙、水泥墙或厚钢板、铅板等单位面积质量大的材料,隔声效果都比较好。
    (8)式也表明,单层隔声的高频隔声好,低频差。频率每提高一倍,传递损失就增加6db。
    需要说明的是:传递损失tl是隔层面积为无限大时的理论 “ 隔声量 ” ,作为一垛墙或楼板,它都有边缘与其它建筑构件连接,这时的 “ 隔声量 ” 与(7)式所表示的传递损失有差别。既有因边缘接近于固定而增大隔声能力,也有作为边缘固定的板振动有一定的共振频率,使某些共振频率点上隔声效果降低的现象。而当作为两相邻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因为两室之间有多条传声(或振动)通道,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隔声量(只能称声级差)更不能以该隔层的传递损失来代表。
    隔层材料在物理上有一定弹性,当声波入射时便激发振动在隔层内传播。当声波不是垂直入射,而是与隔层呈一角度 θ 入 射时,声波波前依次到达隔层表面,而先到隔层的声波激发隔层内弯曲振动波沿隔层横向传播,若弯曲波传播速度与空气中声波渐次到达隔层表面的行进速度一致 时,声波便加强弯曲波的振动,这一现象称吻合效应。这时弯曲波振动的辐度特别大,并向另一面空气中辐射声波的能量也特别大,从而降低隔声效果。产生吻合效 应的频率fc为:
    fc=co2/2 π sin2 θ [12 ρ (1- σ 2)/eh2]1/2 (9)
    式中 ρ 、 σ 、e分别为隔层材料的密度、泊松比和杨氏模量,h是隔层厚度。任意吻合频率fc与声波入射角 θ 有关。在大多数房间中的声场都接近于混响声场,到达隔层的入射角从0°到90°都有可能,因此吻合频率出现在从掠入射( θ=90°) 的fc0开始的一个频率范围,也就是说吻合效应使某一频率范围的隔声效果变差。一般这一频率范围发生在中高频。从质量定律知道,中高频隔声量较大,除了内阻尼很小的金属板外,因吻合效应使中高频隔声量降低的现象,不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5.双层隔声结构
    根据质量定律,频率降低一半,传递损失要降6db;而要提高隔声效果时,质量增加一倍,传递损失增加6db。在这一定律支配下,若要显著地提高隔声能力,单*增加隔层的质量,例如增加墙的厚度,显然不能行之有效,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如航空器上的隔声结构。这时解决的途径主要是采用双层以至多层隔声结构。
    双层隔声结构模型见图8,单位面积质量分别为m1、m2,中间空气层厚度为l。双层结构的传递损失可以进行理论计算,结果比较复杂,在不同频率范围可以得到不同的简化表示,这里只作定性介绍。
    两个隔层与中间空气层组成一个共振系统,共振频率为fr(m的单位为kg/m2,l的单位为m):
    fr=60/√m1m2l/(m1+m2) (10)
    在此共振频率附近,隔声效果大为降低。不过对于重墙来说,此频率已低于可闻频率范围。例如m1为半砖墙250kg/m2,m2为一砖墙500kg/m2,空气层厚度0?5m,这时共振频率在7hz左右。
    对于轻结构双层隔声,共振频率可能落在可闻频率范围内,例如两层铝板分别为5?2kg/m2和2?6kg/m2,中间空气层5cm,可计算出共振频率约为200hz。这时应在两板间填塞阻尼材料,以抑制板的振动。一般若用薄钢板做双层隔声结构时,钢板上都涂好阻尼层来抑制钢板的振动。
    在共振频率fr以下,双层隔声的效果如同没有空气层的一层(m1+m2)的隔声效果;在fr以上一段频率范围,双层隔声效果接近于两个单层隔声的传递损失之和;在更高的频率,当空气层厚度l为四分之一波长的奇数倍时,双层隔声效果相当于两个单层的传递损失之和再加6db,l为波长的偶数倍时,双层隔声效果相当于两个单层合在一起的传递损失再增加6db,在其它频率,传声损失在这两个值之间。所以在总体上,当频率大于fr时,双层隔声结构显著地提高了隔声效能。
    一般双层隔声结构的两层,不用相同厚度的同一种材料,以避免这两层出现相同的吻合频率。
 在设计和施工中要特别注意,两层之间不能有刚性连接。破坏了固体 —— 空气 —— 固体的双层结构,把两层固体隔层由刚性构件相连,使两个隔层的振动连在一起,隔声量便大为降低。尤其是双层轻结构隔声,相互之间必须相互支撑或连接时,一定要用弹性构件支撑或悬吊,同时注意需要分割的两个空间之间,不能有缝或孔相通。 “ 漏气 ” 就要漏声,这是隔声的实际问题。

网友:
2吸声原理
纤 维多孔吸声材料,如离心玻璃棉、岩棉、矿棉、植物纤维喷涂等,吸声机理是材料内部有大量微小的连通的孔隙,声波沿着这些孔隙可以深入材料内部,与材料发生 摩擦作用将声能转化为热能。多孔吸声材料的吸声特性是随着频率的增高吸声系数逐渐增大,这意味着低频吸收没有高频吸收好。多孔材料吸声的必要条件是 : 材料有大量空隙,空隙之间互相连通,孔隙深入材料内部。错误认识之一是认为表面粗糙的材料具有吸声性能,其实不然,例如拉毛水泥、表面凸凹的石才基本不具 有吸声能力。错误认识之二是认为材料内部具有大量孔洞的材料,如聚苯、聚乙烯、闭孔聚氨脂等,具有良好的吸声性能,事实上,这些材料由于内部孔洞没有连通 性,声波不能深入材料内部振动摩擦,因此吸声系数很小。
与 墙面或天花存在空气层的穿孔板,即使材料本身吸声性能很差,这种结构也具有吸声性能,如穿孔的石膏板、木板、金属板、甚至是狭缝吸声砖等。这类吸声被称为 亥姆霍兹共振吸声,吸声原理类似于暖水瓶的声共振,材料外部空间与内部腔体通过窄的瓶颈连接,声波入射时,在共振频率上,颈部的空气和内部空间之间产生剧 烈的共振作用损耗了声能。亥姆霍兹共振吸收的特点是只有在共振频率上具有较大的吸声系数。
薄膜或薄板与墙体或顶棚存在空腔时也能吸声,如木板、金属板做成的天花板或墙板等,这种结构的吸声机理是薄板共振吸声。在共振频率上,由于薄板剧烈振动而大量吸收声能。薄板共振吸收大多在低频具有较好的吸声性能

网友:
吸声材料及吸声结构

2.1 离心玻璃棉
离心玻璃棉内部纤维蓬松交错,存在大量微小的孔隙,是典型的多孔性吸声材料,具有良好的吸声特性。离心玻璃棉可以制成墙板、天花板、空间吸声体等,可以大量吸收房间内的声能,降低混响时间,减少室内噪声。
离心玻璃棉的吸声特性不但与厚度和容重有关,也与罩面材料、结构构造等因素有关。在建筑应用中还需同时兼顾造价、美观、防火、防潮、粉尘、耐老化等多方面问题。
   离 心玻璃棉属于多孔吸声材料,具有良好的吸声性能。离心玻璃棉能够吸声的原因不是由于表面粗糙,而是因为具有大量的内外连通的微小孔隙和孔洞。当声波入射到 离心玻璃棉上时,声波能顺着孔隙进入材料内部,引起空隙中空气分子的振动。由于空气的粘滞阻力和空气分子与孔隙壁的摩擦,声能转化为热能而损耗。
   离 心玻璃棉对声音中高频有较好的吸声性能。影响离心玻璃棉吸声性能的主要因素是厚度、密度和空气流阻等。密度是每立方米材料的重量。空气流阻是单位厚度时材 料两侧空气气压和空气流速之比。空气流阻是影响离心玻璃棉吸声性能最重要的因素。流阻太小,说明材料稀疏,空气振动容易穿过,吸声性能下降;流阻太大,说 明材料密实,空气振动难于传入,吸声性能亦下降。对于离心玻璃棉来讲,吸声性能存在最佳流阻。在实际工程中,测定空气流阻比较困难,但可以通过厚度和容重 粗略估计和控制。1、随着厚度增加,中低频吸声系数显著地增加,但高频变化不大(高频吸收总是较大的)。2、厚度不变,容重增加,中低频吸声系数亦增加;但当容重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材料变得密实,流阻大于最佳流阻,吸声系数反而下降。对于厚度超过5cm的容重为16Kg/m3的离心玻璃棉,低频125Hz约为0.2,中高频(>500Hz)的吸声系数已经接近于1了。当厚度由5cm继续增大时,低频的吸声系数逐渐提高,当厚度大于1m以上时,低频125Hz的吸声系数也将接近于1。当厚度不变,容重增大时,离心玻璃棉的低频吸声系数也将不断提高,当容重接近110kg/m3时吸声性能达到最大值,50mm厚、频率125Hz处接近0.6-0.7。容重超过120kg/m3时,吸声性能反而下降,是因为材料变得致密,中高频吸声性能受到很大影响,当容重超过300kg/m3时,吸声性能减小很多。建筑声学中常用的吸声玻璃棉的厚度有2.5cm、5cm、10cm,容重有16、24、32、48、80、96、112kg/m3。通常使用5cm厚,12-48kg/m3的离心玻璃棉。
离心玻璃棉的吸声性能还与安装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玻璃棉板背后有空气层时,与相同厚度无空气层的玻璃棉板吸声效果类似。尤其是中低频吸声性能比材料实贴在硬底面上会有较大提高,吸声系数将随空气层的厚度增加而增加,但增加到一定值后效果就不明显了。
使用不同容重的玻璃棉叠和在一起,形成容重逐渐增大的形式,可以获得更大的吸声效果。例如将一层2.5cm厚24kg/m3的棉板与一层2.5cm厚32kg/m3的棉板叠和在一起的吸声效果要好于一层5cm厚32kg/m3的棉板。将24kg/m3的玻璃棉板制成1m长的断面为三角型的尖劈,材料面密度逐渐增大,平均吸声系数可接近于1。
离心玻璃棉在建筑使用中,表面往往要附加有一定透声作用的饰面,如小于0.5mm的 塑料薄膜、金属网、窗纱、防火布、玻璃丝布等,基本可以保持原来的吸声特性。离心玻璃棉具有防火、保温、易于切割等优良特性,是建筑吸声最常用的材料之 一。但是由于离心玻璃棉表面无装饰性,而且会有纤维洒落,因此必须制成各种吸声构件隐蔽使用。最常使用也是造价最低廉的构造是穿孔纸面石膏板的吊顶或做成 内填离心玻璃棉的穿孔板墙面,穿孔率大于20%时,基本能够完全发挥出离心玻璃棉的吸声性能。为了防止玻璃棉纤维洒出,需要在穿孔板背后附一层无纺布、桑皮纸等透声织物,或使用玻璃布、塑料薄膜等包裹玻璃棉。与穿孔纸面石膏板类似的面板还有穿孔金属板(如铝板)、穿孔木板、穿孔纤维水泥板、穿孔矿棉板等。
玻璃棉板经过处理后可以制成吸声吊顶板或吸声墙板。一般常见将80-120kg/m3的玻璃棉板周边经胶水固化处理后外包防火透声织物形成既美观又方便安装的吸声墙板,常见尺寸为1.2m×1.2m、1.2m×0.6m、0.6m×0.6m,厚度2.5cm或5cm。也有在110Kg/m3的玻璃棉的表面上直接喷刷透声装饰材料形成的吸声吊顶板。无论是玻璃棉吸声墙板还是吸声吊顶板,都需要使用高容重的玻璃棉,并经过一定的强化处理,以防止板材变形或过于松软。这一类的建筑材料既有良好的装饰性又保留了离心玻璃棉良好的吸声特性,降噪系数NRC一般可以达到0.85以上。
在体育馆、车间等大空间内,为了吸声降噪,常常使用以离心玻璃棉为主要吸声材料的吸声体。吸声体可以根据要求制成板状、柱状、锥体或其他异型体。吸声体内部填充离心玻璃棉,表面使用透声面层包裹。由于吸声体有多个表面吸声,吸声效率很高。
在道路隔声屏障中,为了防止噪声反射,需要在面向车辆一侧采取吸声措施,往往也使用离心玻璃棉作为填充材料、面层为穿孔金属板的屏障板。为了防止玻璃棉在室外吸水受潮,有时会使用PVC或塑料薄膜包裹。

2.2  纸面穿孔石膏板
纸面穿孔石膏板常用于建筑装饰吸声。纸面石膏板本身并不具有良好的吸声性能,但穿孔后并安装成带有一定后空腔的吊顶或贴面墙则可形成“亥姆霍兹共振”吸声结构,因而获得较大的吸声能力。这种纸面穿孔吸声结构广泛地应用于厅堂音质及吸声降噪等声学工程中。
石 膏板穿孔后,石膏板上的小孔与石膏板自身及原建筑结构的面层形成了共振腔体,声音与穿孔石膏板发生作用后,圆孔处的空气柱产生强烈的共振,空气分子与石膏 板孔壁剧烈摩擦,从而大量地消耗声音能量,进行吸声。这是穿孔纸面石膏板“亥姆霍兹共振”吸声的基本原理。穿孔纸面石膏板吸声对声音频率具有一定选择性, 吸声频率特性曲线呈山峰形,当声音频率与共振频率接近时,吸声系数大;当声音频率远离共振频率时,吸声系数小。如果在纸面穿孔石膏板背覆一层桑皮纸或薄吸 声毡时,空气分子在共振时的摩擦阻力增大,各个频率的吸声性能都将有明显提高,这就是人们常常在穿孔纸面石膏板后覆一层桑皮纸或薄吸声毡增加吸声的原因。
影响纸面穿孔石膏板吸声性能的主要因素是穿孔率和后空腔大小,穿孔孔径、石膏板的厚度等对吸声性能影响较小。穿孔率从2%到15%之 间逐渐增大时,孔占的表面积增大,空气分子进入共振腔体参与共振的几率增加,吸声能力增大,若后空腔内放入吸声材料,吸声更强烈。穿孔率会影响共振频率, 穿孔率增大,共振频率将向高频偏移,偏移量与穿孔率的开根号成正比。穿孔率增大,吸声频率特性曲线的“山峰”将向右侧(高频)移动,且“山峰”形态整体趋 于抬高,平均吸声系数增加。增大穿孔率可以提高吸声性能,但因石膏板强度的限制,一般穿孔率在2%-15%的范围。
当 后空腔增大时,共振腔内的空气分子数量增多,共振时参与消耗声能的空气分子数增多,吸声性能增加。改变后空腔大小是常用的调节穿孔石膏板吸声系数的方法。 后空腔大小会影响共振频率,空腔增大,共振频率将向低频偏移,偏移量与空腔深度的开根号成反比,吸声频率特性曲线的“山峰”将向左(低频)移动,“山峰” 形态整体趋于抬高,平均吸声系数变大。但当空腔深度过大时,空腔内“空气弹簧”效果减弱,吸声性能下降,一般情况空腔深度在5-50cm以内为宜。
在通常范围内,穿孔孔径大小一般是3-10mm,石膏板厚度一般是9.5mm、12mm或15mm, 这些因素较多地影响共振频率的高低,对穿孔纸面石膏板平均吸声性能的影响很小。孔径增大或厚度增加,共振频率将向低频偏移,偏移量与孔径或厚度的开根号成 反比,吸声频率特性曲线的“山峰”将向左(低频)移动,“山峰”形态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平均吸声系数基本不变。根据实验,孔径大小或石膏板厚度的改变,平 均吸声系数基本无大的变化,一般在10%以内,共振频率的改变也只在一到两个1/3倍频程的范围内。在降噪实际工程中孔径和板厚的选取主要根据应用场合所需的强度确定,孔径选3-10mm,板厚选9-15mm均可,不同的板厚或孔径基本可以忽略对吸声性能的影响。

2.3 其他常用吸声材料
与离心玻璃棉类似的多孔纤维吸声材料还有岩棉、矿棉板、开孔聚阻燃氨脂、纤维素喷涂、吸声帘幕等。岩棉是玄武岩熔化后甩拉而成,纤维直径一般在10μ左右,离心玻璃棉是玻璃熔化后甩拉形成,纤维直径更细,一般在6μ以下,因此岩棉容重往往比离心玻璃棉大。岩棉的吸声性能和离心玻璃棉接近,5cm厚的容重80kg/m3的岩棉与24kg/m3的离心玻璃棉吸声性能相当,NRC大约0.95左右。矿棉板是高炉矿渣经熔化喷吹形成纤维,再烘干成型成为板材,厚度一般在12-18mm,NRC在0.3-0.4,常作为吊顶天花使用。阻燃聚氨脂是一种软性泡沫材料,分为开孔和闭孔两种,开孔型泡孔之间相互连通,弹性好,吸声性能好,常用于剧场吸声座椅内胆或隔声罩内衬,50cm厚容重40kg/m3时NRC约 0.5-0.6;闭孔型泡孔封闭,不吸声,常用于保温或防水密封材料。纤维素喷涂材料是将纤维吸声材料与水、胶混合后在天花或墙壁上喷涂而成,施工简便,常适用于改造或面层复杂工程的施工,代表性材料有K13,在硬壁上喷涂2.5cm厚的K13,NRC可达到0.75。厚重多皱的经防火处理的帘幕也常用于建筑吸声,因帘幕便于拉开和闭合,常用于可变吸声。将岩棉或玻璃棉做成1m长左右的尖劈状可以形成强吸声结构,各频率的吸声系数可达0.99,是吸声性能最强的结构,常用于消声实验室或车间强吸声降噪。
    与 穿孔纸面石膏板类似的穿孔共振吸声结构还有水泥穿孔板、木穿孔板、金属穿孔板等。水泥和木穿孔板的吸声性能接近于穿孔纸面石膏板,水泥穿孔板造价低,但装 饰性差,常用于机房、地下室等吸声;木穿孔板美观,装饰性好,但防火、防水性能差,价格高,常用于厅堂吸声装修。金属穿孔板常用做吸声吊顶,或吸声墙面, 穿孔率可高达35%,后空20cm以上,内填玻璃棉、岩棉,NRC可达到0.99。在穿孔板后贴一层吸声纸或吸声毡能提高孔的共振摩擦效率,大大提高吸声性能。在板厚小于1mm的薄金属板上穿直径小于1.0mm的微孔,形成微穿孔吸声板。微穿孔板比普通穿孔板吸声系数高,吸声频带宽,一般穿孔率在1%-2%,后部无须衬多孔吸声材料。

网友:
隔音材料的成分结构概述
隔音是指通过某种物品把声音或噪音隔绝、隔断、分离等,因此就需要隔音材料。材料一侧的入射声能与另一侧的透射声能相关的分贝数就是该材料的隔音量,通常以符号R(dB)表示。

  隔音材料或构件,会因使用场合不
隔音是指通过某种物品把声音或噪音隔绝、隔断、分离等,因此就需要隔音材料。材料一侧的入射声能与另一侧的透射声能相关的分贝数就是该材料的隔音量,通常以符号R(dB)表示。

  隔音材料或构件,会因使用场合不同,测试方法不同而得出的隔音效果不同。对于隔音材料,要减弱透射声能,阻挡声音的传播,就不能如同吸音材料那样多孔、疏松、透气,相反它的材质应该是重而密实的,如钢板、铅板、砖墙等一类材料。

  隔音材料材质的要求是密实无孔隙或缝隙;有较大的重量。由于这类隔音材料密实,难于吸收和透过声能而反射能强,所以它的吸音性能差。隔音材料可使透射声能衰减到入射声能的10-3~10-4或更小,为方便表达,其隔音量用分贝的计量方法表示。

 凡是能用来阻断噪音的材料,统称为隔音材料。隔音材料五花八门,日常人们比较常见的有实心砖块、钢筋混泥土墙、木版、石膏板、铁板、隔音毡、纤维板等 等。 严格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具有隔音作用,其区别就是不同材料间隔音量的大小不同而已。同一种材料,由于面密度不同,其隔音量存在比较大的变化。 隔音量遵循质量定律原则,就是隔音材料的单位密集面密度越大,隔音量就越大,面密度与隔音量成正比关系。 隔音材料在物理上有一定弹性,当声波入射时便激发振动在隔层内传播。当声波不是垂直入射,而是与隔层呈一角度 θ 入射时,声波波前依次到达隔层表面,而先到隔层的声波激发隔层内弯曲振动波沿隔层横向传播,若弯曲波传播速度与空气中声波渐次到达隔层表面的行进速度一致 时,声波便加强弯曲波的振动,这一现象称吻合效应。这时弯曲波振动的辐度特别大,并向另一面空气中辐射声波的能量也特别大,从而降低隔音效果。产生吻合效 应的频率fc为: fc=co2/2 π sin2 θ [12 ρ (1- σ 2)/eh2]1/2 式中 ρ 、 σ 、e分别为隔层材料的密度、泊松比和杨氏模量,h是隔层厚度。任意吻合频率fc与声波入射角 θ 有关。在大多数房间中的声场都接近于混响声场,到达隔层的入射角从0°到90°都有可能,因此吻合频率出现在从掠入射( θ=90°) 的fc0开始的一个频率范围,也就是说吻合效应使某一频率范围的隔音效果变差。一般这一频率范围发生在中高频。从质量定律知道,中高频隔音量较大,除了内 阻尼很小的金属板外,因吻合效应使中高频隔音量降低的现象,不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不透气的固体材料,对于空气中传播的声波都有隔音效果,隔音效果的好坏最根本的一点是取决于材料单位面积的质量。

  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隔层,其单位面积质量为ms,当声波从左面垂直入射时,激发隔层作整体振动,此振动再向右面空间辐射声波。以单位面积考虑,透射到右面空间的声能与入射到隔层上的声能之比称透射系数 τ 。定义无限大隔层材料的传递损失(也称透射损失)tl:

  tl=101g1/ г (7)

  上述简单情况下可计算得到传递损失近似为:

  tl=20lg ω ms/2 ρ oco (db) (8)

  式中 ω=2πf 为圆频率, ρ0 、c0为空气的密度和声波传播速度。tl的大小表示材料的隔音能力。(8)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材料单位面积质量增加一倍,则传递损失增加6db。这一隔 音的基本规律称 “ 质量定律 ” ,也就是说隔音靠重量。所以像砖墙、水泥墙或厚钢板、铅板等单位面积质量大的材料,隔音效果都比较好。

  (8)式也表明,单层隔音的高频隔音好,低频差。频率每提高一倍,传递损失就增加6db。

  需要说明的是:传递损失tl是隔层面积为无限大时的理论 “ 隔音量 ” ,作为一垛墙或楼板,它都有边缘与其它建筑构件连接,这时的 “ 隔音量 ” 与(7)式所表示的传递损失有差别。既有因边缘接近于固定而增大隔音能力,也有作为边缘固定的板振动有一定的共振频率,使某些共振频率点上隔音效果降低的 现象。而当作为两相邻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因为两室之间有多条传声(或振动)通道,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隔音量(只能称声级差)更不能以该隔层的传递损失来 代表。
  隔音材料在物理上有一定弹性,当声波入射时便激发振动在隔层内传播。当声波不是垂直入射,而是与隔层呈一角度 θ 入射时,声波波前依次到达隔层表面,而先到隔层的声波激发隔层内弯曲振动波沿隔层横向传播,若弯曲波传播速度与空气中声波渐次到达隔层表面的行进速度一致 时,声波便加强弯曲波的振动,这一现象称吻合效应。这时弯曲波振动的辐度特别大,并向另一面空气中辐射声波的能量也特别大,从而降低隔音效果。产生吻合效 应的频率fc为:

c=co2/2 π sin2 θ [12 ρ (1- σ 2)/eh2]1/2 (9)

  式中 ρ 、 σ 、e分别为隔层材料的密度、泊松比和杨氏模量,h是隔层厚度。任意吻合频率fc与声波入射角 θ 有关。在大多数房间中的声场都接近于混响声场,到达隔层的入射角从0°到90°都有可能,因此吻合频率出现在从掠入射( θ=90°) 的fc0开始的一个频率范围,也就是说吻合效应使某一频率范围的隔音效果变差。一般这一频率范围发生在中高频。从质量定律知道,中高频隔音量较大,除了内 阻尼很小的金属板外,因吻合效应使中高频隔音量降低的现象,不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隔音是指通过某种物品把声音或噪音隔绝、隔断、分离等,因此就需要隔音材料。材料一侧的入射声能与另一侧的透射声能相关的分贝数就是该材料的隔音量,通常以符号R(dB)表示。

  隔音材料或构件,会因使用场合不

  双层隔音结构

  根据质量定律,频率降低一半,传递损失要降6db;而要提高隔音效果时,质量增加一倍,传递损失增加6db。在这一定律支配下,若要显著地提高隔音能 力,单靠增加隔层的质量,例如增加墙的厚度,显然不能行之有效,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如航空器上的隔音结构。这时解决的途径主要是采用双层以至多层隔音结 构。

  双层隔音结构,单位面积质量分别为m1、m2,中间空气层厚度为l。双层结构的传递损失可以进行理论计算,结果比较复杂,在不同频率范围可以得到不同的简化表示,这里只作定性介绍。

  两个隔层与中间空气层组成一个共振系统,共振频率为fr(m的单位为kg/m2,l的单位为m):

  fr=60/√m1m2l/(m1+m2) (10)

  在此共振频率附近,隔音效果大为降低。不过对于重墙来说,此频率已低于可闻频率范围。例如m1为半砖墙250kg/m2,m2为一砖墙500kg/m2,空气层厚度0?5m,这时共振频率在7hz左右。

  对于轻结构双层隔音,共振频率可能落在可闻频率范围内,例如两层铝板分别为5?2kg/m2和2?6kg/m2,中间空气层5cm,可计算出共振频率 约为200hz。这时应在两板间填塞阻尼材料,以抑制板的振动。一般若用薄钢板做双层隔音结构时,钢板上都涂好阻尼层来抑制钢板的振动。

  在共振频率fr以下,双层隔音的效果如同没有空气层的一层(m1+m2)的隔音效果;在fr以上一段频率范围,双层隔音效果接近于两个单层隔音的传递 损失之和;在更高的频率,当空气层厚度l为四分之一波长的奇数倍时,双层隔音效果相当于两个单层的传递损失之和再加6db,l为波长的偶数倍时,双层隔音 效果相当于两个单层合在一起的传递损失再增加6db,在其它频率,传声损失在这两个值之间。所以在总体上,当频率大于fr时,双层隔音结构显著地提高了隔 音效能。

  一般双层隔音结构的两层,不用相同厚度的同一种材料,以避免这两层出现相同的吻合频率。

  在设计和施工中要特别注意,两层之间不能有刚性连接。破坏了固体 —— 空气 —— 固体的双层结构,把两层固体隔层由刚性构件相连,使两个隔层的振动连在一起,隔音量便大为降低。尤其是双层轻结构隔音,相互之间必须相互支撑或连接时,一 定要用弹性构件支撑或悬吊,同时注意需要分割的两个空间之间,不能有缝或孔相通。“漏气”就要漏声,这是隔音的实际问题。

生产工艺:
  通过分切、涂胶、裁剪,模压等深加工方法。制造各种规格,异形规格,满足厅堂装饰设计,家电质检,仪器测试、汽车制模等行业厂家或其它配套企业的需 求,根据用户需要开发不同规格型号隔音材料,隔音材料具有密实、质重、阻尼性强、高弹性、耐水性、耐候性佳、耐油性、阻燃性好的结构特征。

网友:
隔音材料和吸音材料的区别
 当前,噪声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建筑物的声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选用适当的材料对建筑物进行吸音和隔音处理是建筑物噪声控制工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技术措施之一。
 当前,噪声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建筑物的声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选用适当的材料对建筑物进行吸音和隔音处理是建筑物噪声控制工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技术措施之一。
  由于对噪声控制的手段缺乏了解,“吸音”和“隔音”作为完全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了。玻璃棉、岩矿棉一类具有良好吸音性能但隔音性能很差的材料被 误称为“隔音材料”,早年一些以植物纤维为原料制成的吸音板被命名为“隔音板”并用以解决建筑物的隔音问题……。为了合理使用材料、提高建筑物噪声控制效 果,对“吸音”和“隔音”这两个概念有进一步了解和明确的必要。
  材料吸音和材料隔音的区别在于,材料吸音着眼于声源一侧反射声能的大小,目标是反射声能要小。吸音材料对入射声能的衰减吸收,一般只有十分之几,因 此,其吸音能力即吸音系数可以用小数表示;材料隔音着眼于入射声源另一侧的透射声能的大小,目标是透射声能要小。隔音材料可使透射声能衰减到入射声能的 10-3~10-4或更小,为方便表达,其隔音量用分贝的计量方法表示。
  这两种材料在材质上的差异是:
  吸音材料对入射声能的反射很小,这意味着声能容易进入和透过这种材料;这种材料的材质应该是多孔、疏松和透气,这就是典型的多孔性吸音材料,在工艺上 通常是用纤维状、颗粒状或发泡材料以形成多孔性结构;结构特征是:材料中具有大量的、互相贯通的、从表到里的微孔,也即具有一定的透气性。当声波入射到多 孔材料表面时,引起微孔中的空气振动,由于摩擦阻力和空气的黏滞阻力以及热传导作用,将相当一部分声能转化为热能,从而起吸音作用。
  隔音材料对减弱透射声能,阻挡声音的传播,就不能如同吸音材料那样多孔、疏松、透气,相反它的材质应该是重而密实,如钢板、铅板、砖墙等一类材料。隔 音材料材质的要求是密实无孔隙或缝隙;有较大的重量。由于这类隔音材料密实,难于吸收和透过声能而反射能强,所以它的吸音性能差。
  在工程上,吸音处理和隔音处理所解决的目标和侧重点不同,吸音处理所解决的目标是减弱声音在室内的反复反射,也即减弱室内的混响声,缩短混响声的延续 时间即混响时间;在连续噪声的情况下,这种减弱表现为室内噪声级的降低,此点是对声源与吸音材料同处一个建筑空间而言。而对相邻房间传过来的声音,吸音材 料也起吸收作用,从而相当于提高围护结构的隔音量。
  隔音处理则着眼于隔绝噪声自声源房间向相邻房间的传播,以使相邻房间免受噪声的干扰。
  可以看出,利用隔音材料或隔音构造隔绝噪声的效果比采用吸音材料的降噪效果要高得多。这说明,当一个房间内的噪声源可以被分隔时,应首先采用隔音措施;当声源无法隔开又需要降低室内噪声时才采用吸音措施。
  吸音材料的特有作用更多地表现在缩短、调整室内混响时间的能力上,这是任何别的材料代替不了的。由于房间的体积与混响时间成正比的关系,体积大的建筑 空间混响时间长,从而影响了室内的听闻条件,此时往往离不开吸音材料对混响时间的调节。对诸如电影院、会堂、音乐厅等大型厅堂,可按其不同听音要求,选用 适当的吸音材料,结合体型调整混响时间,达到听音清晰、丰满等不同主观感觉的要求。从这点上说,吸音材料显示了它特有的重要性,所以通常说的声学材料往往 指的就是吸音材料。
  吸音和隔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在具体的工程应用中,它们却常常结合在一起,并发挥了综合的降噪效果。从理论上讲,加大室内的吸音量,相当于提高了分 隔墙的隔音量。常见的有隔音房间、隔音罩、由板材组成的复合墙板、交通干道的隔音屏障、车间内的隔音屏、管道包扎等等。   吸音材料如单独使用,可以吸收和降低声源所在房间的噪声,但不能有效地隔绝来自外界的噪声。当吸音材料和隔音材料组合使用,或者将吸音材料作为隔音构 造的一部分,其有利的结果,一般都表现为隔音结构隔音量的提高。

网友:
柴油发电机组静音箱的设计
    当前 我 国 电力紧张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人们对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供电网的备用电源,带静音箱的柴油发电机组以其噪声小得到了大量使用。带静音箱的机组可实 现高达30dB的降噪量,但国内产品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下表1所示。针对康明斯460KW柴油发电机组的静音箱综合利用各种消声技术进行了设计, 使噪声由108dB降到了75dB以下,取
得了良好的降噪效果。
表 1静 音 箱 控 制 效 果
发电机组型号公司
噪音量(dB)
功率(KW) 隆噪后隆噪前995 105 92
71 65 85 61
HIW 一400
DAC一400SOM11
IVECO
日本电友
天津天动动力
有限公司
法国SDMO
400KW
385KWA/400V
4000FS一0 400KW
450KW
1噪声分析
为 有 效 控 制噪声,首先分析机组噪声的产生及其分布,以便有针对性地采用噪声控制技术。根据燃机发电机组的工作原理,其噪声的产生非常复杂。从产生的原因和部位上来 分,燃机发电机组的噪声可以包括以下几部分‘,.211 )排烟噪声;(2)机械噪声;(3)燃烧噪声;(4)冷却风扇和排风噪声;(5)进风噪声;(6)发电机噪声。根据其传播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噪声。
(1) 内 燃 机排烟噪声即内燃机排烟通道噪声,排烟噪声是一种高温、高速的脉动性气流噪声,是机组噪声中能量最大,成分最多的部分,比进气噪声及机体辐射的机械噪声要高得多,是机组总噪声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噪声控制的重点。它的基频是内燃机的点火频率。
(2) 进 气 噪声即箱体进气处噪声.进气嗓声主要有机组机械噪声、发电机噪声和气流噪声等。由于进气是被动进气,且所处位置远离主噪声源,噪声级与其他位置相比相对较低,要求的降噪量就小。
(3) 排 气 噪声即箱体出风口处噪声,排气噪声主要成分为排风噪声、气流噪声、风扇噪声、机械噪声和内嫩机嫩烧噪声等。该处噪声源较多,噪声级较高,且由于机组采用强排风降温,增加了噪声的向外传播,所以此处的噪声控制相对较困难。
2静音箱设计
       针对 机 组 主噪声源的分布及噪声的特性,为有效控制各种噪声,采用隔声、吸声和消声等控制技术分别对不同部位的噪声进行处理,具体设计如下:
2.1隔声和吸声计算及设计
隔 声 箱 体 是为有效降低机组噪声对外界的影响,有效阻断噪声传播途径而设计的封闭空间。当机组放置于箱体内部时,由于隔声技术、吸声等技术有效地阻止噪声向外传播, 将噪音源的噪声控制在箱体内部,从而降低其对外界的影响。隔声技术是用隔声体使部分声波的传播方向改变(反射、折射),使穿透该物体的声波能量减弱,从而 降低隔声体另一面的噪声。物体的隔声量TL与构件的面密度。(kg/mZ)和声波激发频率.f
(Hz)有关,单层板隔声量计算公式171为:
TL = 1 81 gm +121盯一25 川
因此 , 面 密度越大,惯性阻力越大,越难激发振动,声波越难透射,其隔音量也越大。故在设计时尽量选择面密度大的材
料作为箱体壁板。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常以平均隔声量计算
壁板的隔声量,计算公式为:
TLs oo二 18 1gm+8 (2 )
根据 实 际 隔声量要求,以式(2)计算壁板厚度。在进 行 隔 声处理的同时,大量的声波被反射回箱体内部,与
原 有声波形成混响声,将增加内部的噪声级和噪声能量,从而降低壁板的隔声效果。因此在进行隔声处理的同时要在壁板内侧贴附吸声材料,对内部噪声进行吸声处 理。在降低噪声向外辐射的同时降低箱内的噪声能量,从而有效降低总体噪声级。吸声是声波在传播过程中,遇到各类材料时,一部分声能向材料内部传播而产生能 量转移、转换、或干涉叠加,从而使声波的能量减弱,其直观表现为声级的下降,使噪声值下降。不同材料有不同的吸
声系数,其吸声效果也不同,吸声量可用下列公式计算‘310
ALp = lO lg(az /a,) (3)
式中IX,, a x为经表面处理前后的平均吸声系数,a= } a ;S;)/
S,。‘为房间表面上的吸声系数,S‘为反所在平面的面积,5为房间内表面面积总和。
根 据 以 上隔声和吸声理论及计算公式,箱体外壳采用2.Om m钢板制成,内附40nmm吸声材料(岩棉),然后用1.Om m穿孔板固定,这几部分组装在一起作为隔声壁板,可有效阻隔噪声25 dB以上。壁板结构如图1所示。为方便维修和观察数据设置的门和观察窗成为隔声壁板的薄弱环节,所以对门进行加厚和密封处理,对观察窗采用双层玻璃结构, 有效地解决了噪声从门、窗和空隙中传出的问题。
2.2进、排气口噪声处理
        由于 箱 体 采取自然进风、强制排风,在进、排风口产生孔洞,
导致漏声,即形成进气噪声区和排气噪声区。为防止噪声从 进、排风风道向外传播,进、排风风口均须安装消声器。根据排风量和燃气量,设计进风排气消声通道,保证在进、排风顺畅的前提下(风速一般取5m/s左右为 宜),达到所有需要的消声效果。具体设计时,采用多通道折板式阻性消声器,如图2所示,其消声片的厚度取80-100mm,通道宽取120一150mm, 材料用容重80吨/m3。消声器长度计算公式为:
l= AL • a/2rp(ao) ( 4)
在消声器出口处加装百叶窗避免雨水进人,对其实行有效保护。
2.3内燃机排气噪声的控制
由 于 排 气管是柴油发电机组的最大噪声扩散源,因此抑制排气噪声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排气管上安装消
声 器。所采用的消声器应尽量减少通道各部件的压力损失,故要坚持以下防雨百叶窗钢板图2消声器结构简图原则:1)尽量降低排气通道中各部件的气流速度;2) 尽量减小排气通道中直角弯头的次数,并扩大排气管截面。因此设计进行消声处理时遵循以上原则,在原有消声器的基础上再加一抗性消声器形成两级扩张式(抗 性)消声器,膨胀系数m二9。经实际
测量可知,排气噪声(排气管出口lm处)减少了30dB(消声器安装前为108dB,安装后为75dB)以 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采用消声器会使排气管中气流阻力增大,降低柴袖发电机组的有效功率,因此要加以注意。式中:l为消声器长度(m); AL为所需要消声量(dB);rp (ao)为消声系数;IX为气流通道的宽度(m).片式 消声 器通道的通流截面积设计为排风口截面积的1.5倍。折板 式 阻 消声器利用声波在吸声材料中传播时因受摩擦将声能转化为热能而散发掉,并且由于拐角的存在使噪声不能直接通过消声通道,从而有效提高消声效果,达到消声的 目的。阻性消声器其具有良好的中高频性能。另外穿孔板岩棉锅板图1隔声板结构
1一 防 雨 百 叶 窗 2 一出风口消声器3一箱体4一 排 气 二 级 消 声 器 5 一进气口消声器6-一门
图 3静 音 箱 设 计 结 构 图

3实例分析
        在对 康 明 斯460KW机组进行噪声处理时,由于机组已做防震处理,在此不再对机组的抗震问题进行处理。根据以上分析,箱体壁板采用2.Om m钢板作为外壳,内附40mm岩棉作为吸声材料,然后用1.Om m穿孔板固定,使钢板、岩棉和穿孔板形成一体以方便安装;进、排气口消声器采用折板式阻性消声器,折板由钢板两侧各贴吸声材料组合而成,且以穿孔板固定吸 声材料,具体结构如图3所示。根据进、排气通道要求插人损失的不同,
进风口消声器设计长为350mnm,为增加被动进风量缩短箱体长度采取两侧布 置的方式安装,见图3;出风口由于噪声较复杂且噪声级高消声器设计长为2000mm;内燃机排气口由于噪声级较高,为增大插人损失,在原有消声器基础上安 装一新抗性消声器形成二级消声器,有效降低排气噪声;箱体两侧安装双层门既保证了隔声效果又方便设备维修。各控制分区分别采取相应的噪声控制技术,综合控 制使箱体外噪声级降至75dB以下,达到了良好的隔声效果。静音箱结构图如图3所示。如果带静音箱的机组放在机房内对发电机房采取二次降噪处理,将进一步
降低噪声的影响。
4小结
为了 降 低 柴油发电机组运行时的噪声,综合利用噪声控制技术设计了机组用静音箱。针对不同位置噪声特点分别采用隔声、吸声和消声等控制措施。在受尺寸限制的条件下, 使噪声降至75dB以下,达到了国家环境要求的标准。实践证明,本文所设计的静音箱可以有效地降低柴油发电机组噪声对外界的影响,这为进一步降低柴油发电 机组运行时的噪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网友:
吸声系数表
材料/结构        厚度(cm)        密度(Kg/m3)        对各频率的吸音系数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大理石、水磨石、花岗石、等光滑石材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混凝土或水泥地面                        0.01        0.01        0.02        0.02        0.02        0.03
实铺木地板                        0.04        0.04        0.03        0.03        0.03        0.02
木阁栅地板                        0.15        0.11        0.10        0.07        0.06        0.07
玻璃                        0.03                0.027                0.02
玻璃窗户                        0.35        0.25        0.18        0.12        0.07        0.04
厚玻璃地板                        0.18        0.06        0.04        0.03        0.02        0.02
砖墙,粗糙(未水泥)                        0.36        0.44        0.31        0.29        0.39        0.25
砖墙、未抹灰                        0.024        0.025        0.032        0.041        0.049        0.07
砖墙、抹灰(未漆)                        0.02        0.02        0.02        0.03        0.03        0.04
砖墙,水泥拉毛                        0.04        0.04        0.05        0.06        0.07        0.05
弓形圆柱面                        0.41        0.40        0.33        0.25        0.22        0.20
加气混凝土        9cm        670Kg/m3        0.08        0.10        0.10        0.19        0.27        0.20
木架板条,毛面抹灰                        0.025        0.045        0.036        0.087        0.042        0.058
木架板条,光面抹灰                        0.024        0.027        0.030        0.037        0.036        0.033
普通木板,贴墙装                        0.05        0.06        0.06        0.1        0.1        0.1
0.5cm薄木板(距墙10-15cm)                        0.25        0.15        0.08        0.07        0.04        0.04
三夹板,距墙5cm龙骨间距50×45cm        0.3cm                0.21        0.73        0.21        0.10        0.08        0.12
三夹板,距墙10cm龙骨间距50*45cm        0.3 cm                0.59        0.38        0.18        0.05        0.04        0.08
五夹板,距墙5cm龙骨间距50*45cm 三遍漆        0.5 cm                0.11        0.26        0.15        0.04        0.05        0.10
五夹板,距墙9cm龙骨间距50*45cm三遍漆        0.5 cm                0.02        0.02        0.10        0.10        0.10        0.10
五夹板,距墙20cm龙骨间距50*45cm三遍漆        0.5 cm                0.60        0.13        0.10        0.04        0.06        0.17
甘蔗板,贴墙        1.3 cm        200        0.12        0.19        0.28        0.54        0.49        0.70
甘蔗板,距墙5cm        1.3 cm        200        0.20        0.92        0.50        0.32        0.40        0.52
甘蔗板,距墙5cm        2.0 cm        300        0.25        0.82        0.74        0.64        0.51        0.56
刨花板, 距墙5cm        1.5 cm                0.35        0.27        0.20        0.15        0.25        0.39
刨花板, 距墙15cm        1.5 cm                0.36        0.26        0.16        0.16        0.23        0.38
皮面门                        0.10        0.11        0.11        0.09        0.09        0.11
木门                        0.16        0.15        0.10        0.10        0.10        0.10
卡普隆纤维        6        33        0.12        0.26        0.58        0.91        0.96        0.98
超细玻璃棉        2        20        0.05        0.10        0.30        0.65        0.65        0.65
超细玻璃棉        3        20        0.07        0.18        0.38        0.89        0.81        0.98
超细玻璃棉        5        20        0.15        0.35        0.85        0.85        0.86        0.86
超细玻璃棉        9        20        0.32        0.40        0.51        0.60        0.65        0.60
超细玻璃棉        10        20        0.25        0.60        0.85        0.87        0.87        0.85
超细玻璃棉        15        20        0.50        0.80        0.85        0.85        0.86        0.80
玻璃丝        5        100        0.15        0.38        0.81        0.83        0.79        0.74
玻璃丝        5        150        0.12        0.30        0.72        0.99        0.87        0.83
玻璃丝        5        200        0.10        0.28        0.74        0.87        0.90        0.83
矿渣棉        8        150        0.30        0.64        0.73        0.78        0.93        0.94
矿渣棉        4        300        0.32        0.40        0.53        0.55        0.61        0.66
矿渣棉        8        300        0.35        0.43        0.55        0.67        0.78        0.92
玻璃、矿渣棉 空气层为30cm        2.5                0.75        0.80        0.75        0.75        0.80        0.90
玻璃、矿渣棉 空气层为30cm        5.0                0.80        0.85        0.90        0.85        0.80        0.85
玻璃、矿渣棉 空气层为0cm        2.5                0.10        0.20        0.35        0.55        0.60        0.65
玻璃、矿渣棉 空气层为10cm        2.5                0.30        0.70        0.90        0.85        0.80        0.85
玻璃、矿渣棉 空气层为0cm        5.0                0.20        0.60        0.90        0.90        0.85        0.90
晴纶棉        5.0        20        0.14        0.37        0.68        0.75        0.78        0.82
珍珠岩砌块,空气层为0        10                0.40        0.50        0.50        0.45        0.50        0.45
木丝板,距墙5cm        3.0                0.05        0.30        0.81        0.63        0.69        0.91
木丝板,距墙10cm        3.0                0.09        0.36        0.62        0.53        0.71        0.89
木丝板,贴墙装        5.0                0.15        0.23        0.64        0.78        0.87        0.92
木丝板,距墙10cm        5.0                0.33        0.93        0.68        0.72        0.83        0.86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4.5~9cm        1.5                0.05        0.10        0.35        0.50        0.45        0.55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18cm        1.5                0.10        0.40        0.40        0.35        0.60        0.60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0cm        2.5                0.05        0.40        0.35        0.65        0.70        0.75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4.5~9cm        2.5                0.10        0.25        0.65        0.60        0.65        0.80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18cm        2.5                0.25        0.60        0.50        0.55        0.70        0.80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0cm        3.0                0.10        0.20        0.55        0.65        0.70        0.75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9cm        3.0                0.25        0.75        0.75        0.50        0.80        0.75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0cm        5.0                0.15        0.35        0.90        0.80        0.85        0.85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4.5~9cm        5.0                0.25        0.65        0.75        0.70        0.75        0.75
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空气层18cm        5.0                0.65        0.70        0.50        0.75        0.75        0.70
矿棉吸声板        1.7        150        0.09        0.18        0.50        0.71        0.76        0.81
水泥膨胀珍珠岩板        8        300        0.34        0.47        0.40        0.37        0.48        0.55
尿醛泡沫塑料        5        14        0.11        0.30        0.52        0.86        0.91        0.96
尿醛泡沫塑料        10        12        0.47        0.70        0.87        0.86        0.96        0.97
尿醛泡沫塑料离墙10cm        5        12        0.59        0.84        0.90        0.76        0.97        0.98
聚氨酯吸声泡沫塑料        2.5        18        0.12        0.21        0.48        0.70        0.77        0.76
聚氨酯吸声泡沫塑料        5        18        0.16        0.28        0.78        0.69        0.81        0.84
人造毛墙布、贴墙                <360g/m2        0.01        0.05        0.10        0.10        0.25        0.45
人造毛墙布、贴墙                360 g/m2        0.03        0.04        0.11        0.17        0.24        0.35
人造毛墙布、贴墙                500 g/m2        0.04        0.07        0.13        0.22        0.33        0.35
棉挂帘,1/8面积折叠                500 g/m2        0.03        0.12        0.15        0.27        0.37        0.42
棉挂帘,1/4面积折叠                500 g/m2        0.04        0.23        0.40        0.57        0.53        0.40
棉挂帘,1/2面积折叠                500 g/m2        0.07        0.37        0.49        0.81        0.65        0.54
丝绒,展开                310 g/m2        0.03        0.04        0.11        0.17        0.24        0.35
丝绒,1/2面积折叠                430 g/m2        0.07        0.31        0.49        0.75        0.70        0.60
丝绒,1/2面积折叠                475 g/m2        0.07        0.32        0.49        0.76        0.71        0.60
丝绒,贴墙                611 g/m2        0.05        0.12        0.35        0.45        0.38        0.36
丝绒,距墙1cm                611 g/m2        0.06        0.26        0.43        0.50        0.40        0.35
丝绒,距墙2cm                611 g/m2        0.08        0.28        0.44        0.51        0.29        0.36
丝绒,1/2面积折叠                611 g/m2        0.14        0.35        0.55        0.72        0.70        0.65
地毯,铺在混凝土上        厚                0.02        0.06        0.15        0.25        0.30        0.35
地毯,铺在毡上        厚                0.08        0.24        0.57        0.69        0.71        0.73
地毯,铺在地板上                        0.11        0.13        0.28        0.45        0.29        0.29
地毯,铺在泡沫或橡胶垫上                        0.01        0.05        0.20        0.40        0.60        0.65
草垫        3cm                0.3        0.41        0.63        0.72        0.90        0.97

网友:
穿孔三合板,孔径φ0.5cm,孔间距4cm,离墙10cm                        0.04        0.54        0.29        0.09        0.11        0.19
穿孔三合板,孔径φ0.8cm,孔间距2.5cm,离墙10cm                        0.11        0.35        0.30        0.23        0.23        0.19
钙塑板,孔径φ0.7cm,孔间距2.5cm,离墙5cm                        0.08        0.18        0.39        0.19        0.13        0.11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4-0.6cm,孔间距1.5cm,离墙4.5cm        0.4-0.6                0.02        0.10        0.20        0.30        0.20        0.1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4-0.6cm,孔间距1.5cm,离墙18cm        0.4-0.6                0.10        0.40        0.30        0.25        0.25        0.1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离墙4.5cm        0.4-0.6                0.02        0.05        0.40        0.30        0.20        0.2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离墙18cm        0.4-0.6                0.10        0.50        0.35        0.20        0.20        0.2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4cm,孔间距1.5cm,+玻璃棉或矿渣棉5cm,空气层4.5cm        0.4-0.6                0.15        0.35        0.80        0.50        0.25        0.2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4cm,孔间距1.5cm,+玻璃棉或矿渣棉5cm,空气层15-18cm        0.4-0.6                0.40        0.90        0.70        0.50        0.45        0.3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5-0.6cm,孔间距1.5cm,+玻璃棉或矿渣棉5cm,空气层4.5cm        0.4-0.6                0.15        0.35        0.80        0.70        0.45        0.3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5-0.6cm,孔间距1.5cm,+玻璃棉或矿渣棉5cm,空气层15-18cm        0.4-0.6                0.30        0.80        0.75        0.55        0.45        0.2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9cm,孔间距1.5cm,+玻璃棉或矿渣棉5cm,空气层4.5cm        0.4-0.6                0.15        0.30        0.70        0.80        0.60        0.6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9cm,孔间距1.5cm,+玻璃棉或矿渣棉5cm,空气层15-18cm        0.4-0.6                0.30        0.80        0.80        0.70        0.65        0.5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8cm,孔间距2.5cm,+玻璃棉或矿渣棉2.5cm,空气层4.5cm        0.4-0.6                0.10        0.35        0.95        0.65        0.35        0.1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8cm,孔间距2.5cm,+玻璃棉或矿渣棉2.5cm,空气层15-18cm        0.4-0.6                0.50        0.80        0.90        0.60        0.35        0.2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8cm,孔间距1.6cm,+玻璃棉或矿渣棉4.5cm,空气层4.5cm        0.4-0.6                0.10        0.30        0.75        0.85        0.55        0.5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8cm,孔间距1.6cm,+玻璃棉或矿渣棉4.5cm,空气层15-18cm        0.4-0.6                0.35        0.85        0.85        0.70        0.60        0.4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玻璃棉或矿渣棉2.5cm,空气层4.5cm        0.7-0.9                0.10        0.25        0.70        0.50        0.25        0.2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玻璃棉或矿渣棉2.5cm,空气层15-18cm        0.7-0.9                0.40        0.85        0.65        0.50        0.30        0.30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1.8cm,+玻璃棉或矿渣棉4.5cm,空气层10cm        0.7-0.9                0.06        0.14        0.53        0.70        0.35        0.3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1.8cm,+玻璃棉或矿渣棉4.5cm,空气层50cm        0.7-0.9                0.71        0.67        0.58        0.48        0.41        0.4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板后棉花 空气层4.5cm        0.7-0.9                0.10        0.25        0.70        0.50        0.25        0.25
穿孔石膏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板后棉花 空气层15-18cm        0.7-0.9                0.40        0.75        0.65        0.30        0.25        0.20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08cm,孔间距0.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1.5cm 空气层15cm        0.05-0.1                0.15        0.55        0.70        0.60        0.75        0.75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5cm,孔间距1.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1.5cm 空气层15cm        0.05-0.1                0.10        0.45        0.75        0.60        0.70        0.70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 5cm,孔间距1.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1.5cm 空气层30-50cm        0.05-0.1                0.35        0.60        0.60        0.65        0.70        0.75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5cm,孔间距1.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15cm        0.05-0.1                0.20        0.60        0.85        0.75        0.70        0.75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5cm,孔间距1.15cm,+板后棉花厚1.5cm 空气层15cm        0.05-0.1                0.20        0.55        0.75        0.60        0.60        0.50
穿孔板,孔径φ0.4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50cm        0.4-0.6                0.85        0.60        0.70        0.65        0.45        0.35
穿孔板,孔径φ0.5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30cm        0.4-0.6                0.70        0.70        0.55        0.60        0.45        0.30
穿孔板,孔径φ0.8cm,孔间距2.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30cm        0.4-0.6                0.85        0.85        0.75        0.65        0.40        0.20
穿孔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30cm        0.7-0.9                0.70        0.80        0.60        0.55        0.35        0.25
穿孔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板后棉花 空气层30cm        0.7-0.9                0.80        0.65        0.45        0.35        0.25        0..25
穿孔板,孔径φ0.6cm,孔间距2.2cm,+板后厚纸 空气层18-30cm0.300.60        0.7-0.9                0.60        0.60        0.35        0.20        0.25        0.30
穿孔板,孔径φ0.500.6cm,孔间距12.7cm,+玻0.45璃棉、矿渣棉厚5cm 空气层100.cm        0.6                0.70        0.30        0.20        0.10        0.10        0.10
穿孔板,孔径φ0.6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30cm        0.4-0.6                0.50        0.70        0.50        0.65        0.70        0.60
穿孔板,孔径φ0.6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50cm        0.4-0.6                0.85        0.70        0.75        0.80        0.70        0.50
穿孔板,孔径φ0.6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100cm        0.4-0.6                0.50        0.70        0.80        0.80        0.60        0.45
穿孔板,孔径φ0.9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30cm        0.5-0.6                0.55        0.85        0.65        0.80        0.85        0.75
穿孔板,孔径φ0.9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50cm        0.5-0.6                0.85        0.70        0.80        0.90        0.85        0.70
穿孔板,孔径φ0.9cm,孔间距1.5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100cm        0.5-0.6                0.55        0.70        0.80        0.85        0.85        0.80
穿孔板,孔径φ0.8cm,孔间距1.6cm,+玻璃棉、矿渣棉厚2.5cm 空气层30cm        0.4-0.6                0.75        0.85        0.75        0.70        0.65        0.60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08cm,孔间距0.15cm,+玻璃棉、矿渣棉2.5cm 空气层30cm        0.05-0.1                0.65        0.65        0.75        0.70        0.75        0.90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5cm,孔间距1.15cm,+玻璃棉、矿渣棉2.5cm 空气层30-50cm        0.05-0.1                0.55        0.75        0.70        0.75        0.75        0.75
金属穿孔板,孔径φ0.5cm,孔间距1.45cm,+玻璃棉、矿渣棉1.5cm 空气层30-50cm        0.05-0.1                0.50        0.55        0.60        0.65        0.70        0.45
帆布(+布后厚2.5cm玻璃,矿渣,棉,空气层20cm)
                        0.50        0.80        0.80        0.45        0.25        0.20
乙烯基造革(+后面厚2..5cm玻璃,矿渣,棉,空气层25cm)
                        0.1        0.70        0.95        0.55        0.30        0.20
沥青矿棉毡        沥青含量2-5%        1.5        200        0.10        0.09        0.18        0.40        0.79        0.92
沥青矿棉毡                3        200        0.08        0.17        0.50        0.68        0.81        0.89
沥青矿棉毡                6        200        0.19        0.51        0.67        0.68        0.85        0.86
沥青玻璃毡                5        100        0.09        0.24        0.55        0.93        0.98        0.98
沥青玻璃毡                5        150        0.11        0.33        0.65        0.91        0.96        0.98
沥青玻璃毡                5        200        0.14        0.42        0.68        0.80        0.88        0.94
酚醛树脂,玻璃棉板        树脂含量5-9%纤维直径13-15μm        3        100        0.06        0.11        0.26        0.56        0.93        0.97
酚醛树脂,玻璃棉板                5        100        0.09        0.26        0.60        0.92        0.98        0.99
酚醛树脂,玻璃棉板                10        100        0.30        0.66        0.90        0.91        0.98        0.99
酚醛树脂,玻璃棉板
(空气层6cm)                4        100        0.07        0.15        0.38        0.76        0.98        ---
聚胺脂泡沫塑料        聚醚型        2                0.04        0.07        0.11        0.18        0.38        0.72
聚胺脂泡沫塑料                6                0.10        0.19        0.40        0.80        0.83        0.97
0聚胺脂泡沫塑料                10                0.21        0.43        0.84        0.93        0.94        0.99
聚胺脂泡沫塑料        聚脂型        2.2                0.06        0.10        0.23        0.65        0.64        -------
聚胺脂泡沫塑料                4.7                0.20        0.36        0.66        0.64        0.66        -------
聚胺脂泡沫塑料                10                0.48        0.54        0.73        0.66        0.66        -------
微孔聚胺脂泡沫塑料        4        30        0.10        0.14        0.26        0.50        0.82        0.77
粗孔聚胺脂泡沫塑料        4        40        0.06        0.10        0.20        0.59        0.88        0.85
氮基甲酸泡沫塑料        2.5        25        0.05        0.07        0.26        0.81        0.69        0.81
尿醛米波罗        3        20        0.10        0.17        0.45        0.67        0.65        0.85
软质氨基甲酸乙脂泡沫塑料流阻<20dyn/cm        2                0.10        0.20        0.35        0.55        0.60        0.65
软质氨基甲酸乙脂泡沫塑料流阻>20dyn/cm        2                0.10        0.30        0.70        0.90        0.80        0.80
软质氨基甲酸乙脂泡沫塑料        3-5                0.02        0.05        0.10        0.15        0.25        0.55
玻璃棉吸气板, 空气层9-15cm                        0.30        0.75        0.65        0.60        0.55        0.65
玻璃棉吸气板, 空气层30cm                        0.80        0.65        0.60        0.55        0.60        0.65
矿棉吸气板,贴墙        1.2                0.07        0.26        0.47        0.42        0.36        0.28
矿棉吸气板,空气层5cm        1.2                0.44        0.57        0.44        0.35        0.36        0.39
矿棉吸气板,空气层10cm        1.2                0.55        0.53        0.38        0.33        0.40        0.37
珍珠岩吸气板        1.8        340        0.10        0.21        0.32        0.37        0.47        ------
软纤维板, 贴墙        1.3                0.08        0.10        0.10        0.12        0.30        0.33
软纤维板, 空气层30cm        1.3                0.35        0.30        0.45        0.65        0.75        0.85
软纤维板, 空气层30cm        0.9                0.40        0.30        0.40        0.40        0.35        0.40
软纤维板, 贴墙        2.5                0.12        0.19        0.35        0.48        0.72        0.55
石棉毛框(穿空板内填4cm厚石棉纤维, 挤压成型)                        0.28        0.4.3        0.57        0.57        0.36        0.17
麻布蒙在2*4的框上(内填4cm棉花)                        0.80        0.81        0.73        0.58        0.46        0.45
成型罩式天花板(前后板3cm厚,间距40cm                        0.70        0.69        0.66        0.80        0.84        0.83
观众,站立                        0.33        0.41        0.44        0.46        0.46        0.46
观众,在木板椅上                        0.57        0.61        0.75        0.86        0.91        0.86
观众,在皮革椅上                        0.60        0.74        0.88        0.96        0.93        0.85
空木椅                        0.02        0.02        0.03        0.035        0.05        0.06
空皮软椅                        0.44        0.64        0.60        0.62        0.58        0.50
空蒙布软椅                        0.49        0.66        0.80        0.88        0.82        0.70
空舞台                        0.30        0.35        0.40        0.45        0.50        0.50
空听众席(含1米走道)                        0.54        0.66        0.75        0.85        0.83        0.75
通风口                        0.16        0.20        0.30        0.35        0.29        0.21
若以单个吸声体的吸声量计(m2)
观众                        0.13        0.33        0.44        0.42        0.46        0.37
人在木椅上                        0.15-0.22        0.33-0.36        0.37-0.42        0.40-0.45        0.42-0.50        0.45-0.51
人在皮椅上                        0.23        0.34        0.37        0.33        0.34        0.31
人造革椅                        0.21        0.18        0.30        0.28        0.15        0.10
木椅、软垫椅                        0.02-0.09        0.02-0.13        0.03-0.15        0.04-0.11        0.04-0.11        0.04-0.07

帘幕材料        空腔深度(cm)        打褶程度(%)        面密度(kg/m2)        下述频率的吸声系数(HZ)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灯芯绒        10        未打褶        0.34        0.02        0.16        0.53        0.48        0.59        0.74
        10        100        0.67        0.05        0.25        0.80        0.84        0.84        0.42
        10        200        1.01        0.23        0.42        0.92        0.83        0.81        0.61
        20        未打褶        0.34        0.04        0.24        0.41        0.51        0.64        0.56
        20        100        0.67        0.03        0.48        0.77        0.89        0.82        0.74
        20        200        1.01        0.31        0.44        0.91        1.05        1.02        0.61
平绒与红布组成的双层窗帘        10        未打褶        0.46        0.05        0.13        0.21        0.73        0.66        0.53
        10        100        0.91        0.12        0.44        0.83        0.88        0.81        0.65
        10        200        1.37        0.18        0.66        1.01        1.09        0.95        1.15
        20        未打褶        0.46        0.10        0.40        0.51        0.56        0.55        0.67
        20        100        0.91        0.11        0.56        0.74        1.03        0.81        0.62
        20        200        1.37        0.19        0.49        1.02        0.98        0.94        1.11
        挂在房间中央        未打褶        0.46        0.11        0.29        0.56        0.77        0.98        1.09
彩绒呢        10        未打褶        0.38        0.04        0.11        0.46        0.66        0.75        1.00
        10        100        0.75        0.13        0.31        0.65        0.77        0.89        1.12
        10        200        1.13        0.21        0.41        0.85        0.87        0.95        1.02
来福呢        10        未打褶        0.27        0.04        0.06        0.15        0.37        0.52        0.66
        10        100        0.53        0.10        0.35        0.58        0.70        0.77        1.12
        10        200        0.80        0.26        0.51        0.85        0.80        0.99        1.11
香罗帘        10        未打褶        0.23        0.02        0.05        0.19        0.28        0.23        0.28
        10        100        0.45        0.16        0.18        0.30        0.39        0.44        0.58
        10        200        0.68        0.12        0.23        0.47        0.51        0.66        0.82
云鳞绉        10        未打褶        0.10        0.04        0.06        0.15        0.37        0.52        0.66
        10        100        0.20        0.10        0.35        0.58        0.70        0.77        1.15
        10        200        0.30        0.26        0.51        0.85        0.80        0.99        1.11
棉布        10        50        0.5        0.07        0.31        0.49        0.81        0.66        0.54
丝绒        10        50        0.77        0.14        0.35        0.55        0.72        0.70        0.65
天鹅绒        10        100        1.55        0.50        0.63        0.67        0.70        0.64        0.37
丝、罗、缎        10        50        0.35        0.23        0.24        0.28        0.39        0.37        0.15

网友:
加强软连接。用吸收音质的材料。。。。。。

网友:
     震动和噪声,比较常见的一种事情。做加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设备都有震动噪声,这个和精密配合的确是不可分的,有运动接触点 面的都有噪声生成。有些设备就是靠震动来工作的,比如常用的震动盘,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设备,这个噪声是不得了的。接触时间久了让人心烦意乱,情绪暴躁。所以我们也得想办法解决这种噪声对人员的间接和直接伤害,怎么办呢?就做个隔音的罩子,罩子里面贴上吸引泡沫棉等,可以很大的减速噪声输出,对职业人员的损害也降到最低。有些冲床和模具在生产时也有震耳欲聋的噪声,大型的冲压,连地都抖动了。怎么办呢?不能解决噪声源,我们就得采取防护措施,带耳塞。所以有些噪声是难解决的,只能尽量控制减少对人的伤害。
     我们日常接触的各种家电,比如:冰箱 洗衣机 空调 微波炉  电脑 抽油烟机 等等这些家电都有震动和噪声处理得还算小。还有震动大噪声大,较典型的就是咱们用的汽车,大货车发动机震动非常大,高级小轿车由于发动机和车架链接有好的缓冲器链接震动相对很小。因为小轿车把噪声源头都处理得很好。大货车发动机功率大还有就是烧柴油的原故吧,还有就是在处理噪声震动上的技术瓶颈。有些货车载重启动时排气管发出低沉的低音,让人受不了这种噪声。美国有款彼得比尔乐卡车排气管是对着天空的,这样就不会让噪声在地面的反射。这样也能减少排气噪声对人员的伤害。

网友:
我以前做空调时,倒是常涉及一些振动与噪声方面的.经常会遇到一些空调噪声异响,分析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电机本身转动存在偏心.2.传动装置不平衡.3.电机与安装固定结构发生共振.
其实不空调,其他机械结构都一样,大家探讨最多,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要属共振噪声问题了,平常解决方法主要是采用专业软件,如ANSYS分析软件等进行频率分析,让固定结构与振动源避开共振频率,同时结合相关试验精调处理.另外一些处理方面,如消音绵包络处理,消声器等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只要是运转的机械结构,就可能会存在振动和噪声,从平时工作中的积累,大概分这么几种,先介绍第一种 ...

补充上一帖子:
2.利用振动来工作的设备,如冶金 有色 矿山行业常用的振动筛,振动成型机 振动输送机 振动给料机等;此类设备通过激振源来进行工作,其原理是通过成对的偏心块转动产生所需的振动力和振幅,实现筛分、输送或物料的密实等;
在此类设备维护中,主要关注其是否有异常振动,通常此类设备利用成对偏心块转动,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垂直方向的振动力,而抵消横向力;在偏心块出现故障如偏心块调整不当、偏心块与轴发生相对位移等均会产生我们所不需要的水平激振力,表现出机架的异常振动,此时就该及时检查调整。
另外:
1)此类设备还常带有减震支撑机构,若减震机构出现问题(如减震弹簧或橡胶破坏)也会出现异常振动;
2)若转动速度采用变频调节,应避免共振频率下工作;
3)尽可能高频低副运行。

网友:
振动与噪声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网友:
只能减少振动和噪声,但不能杜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动和噪音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会算几个梁振动、薄 ...

老外的地铁,每一个环节都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考虑设计,国产的则是从商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操作

网友:
   这个主题个人感觉很好。但是如果真正遇到这种问题时,要解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我们从事的设计工作目的就有很大一部分一直想把震动尤其是噪声的问题做到理想的范围,比如设计零件的精度问题,想做高一个等级但是成本会增加几倍,切屑加工也是,要想提高加工效率但是切屑噪声会增加,的确很难,但是也不能不做。去年我公司加工一批工件就遇到加工噪声问题,又如何解决的下面细细道来。
去年公司有一批工件加工材料是316L,直径2000壁厚15高2000,内外全部精车,而且要在工件的圆周上钻3000多个φ31的孔,加工周期紧。但是在钻孔的问题上遇到麻烦,先是效率低下的问题,后来又是加工噪声的问题还遭到上海市环保部门的投诉。
工件加工是在数控镗床上进行,工件放在工作台上就像一口大钟,轻轻敲击回声响许久,先是用高数钢钻头钻孔,加工每1个孔要4-5分钟,算起来加工时间太长,肯定完不成任务,后来改内冷式合金钻头加工,效率明显提高60秒就能加工一个孔,但是噪声来了,可怕的噪声一般可以达到130-150分贝高频的尖叫声,方圆2-5公里都能听到,影响工厂所有人正常工作,后来公司安排晚上加工,操作工用耳塞将耳朵塞好,结果影响周围住的人休息,遭到当地市民投诉,上海市环保部门勒令停工。
但是任务不能不完,我们对工件噪声产生的来源进行分析以及解决对策。学过切削理论的人都知道,高速钢刀具加工工件时刀具肯定是锋利的刀刃在切削,而合金刀具加工工件时一般是挤压切削,当然这里面理论较深不多讲〔加上工件壁厚只有15mm就像一口大钟,加工时产生共鸣,〕要想减少刀具在工件的挤压摩擦只能改变刀具的几何角度,因为刀具是机夹刀,基本角度都已定型,要改变角度也难,后来我们自己设刀具,优化角度,尤其是加大主后角,减少刀具的摩擦,〔因为加工时走刀量大,后角小于走刀量的话切削极为不利〕,结果定做的刀具上去后效果明显改善,又在工件的外圆上包上橡皮吸振收到良好的效果分倍率稳定的再70以下。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来的,人生就在不断的斗争中前进。看见这个题目感觉很好,随便谈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很愉快的事。谢谢

网友(2012-02-07):
比较核心的问题,其实消除震动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是成本问题

网友:
振动问题是电子机械的难题

网友:
振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汽车在制动的时候转向节抖动。在方向盘上都感觉的很明显。在着就是制动的时候刹车片噪音,肯定都是振动惹的祸。但现在世界上好像对振动机理了解不够

网友:
之前发了一个图纸是实际运用中振动的例子。正好这几天联系马达厂商在解决,发一下过程分享一下。
         案例链接找不到了,,是一个交流调速电机(带刹车)通过同步带带动两组摇杆来做电子产品翻盖试验的小机器。调试中发现摇杆一直震动,会对转轴寿命试验产生影响。
           几个同事一直说是同步带的结构有问题,意思是同步带运转中会有弹性导致震动。搞机械的哥们一定深有体会,遇到问题别人首先会说结构设计有问题。所以不多说话,顶住压力从马达找原因。
           拆下来单独代牙箱运转,有震动;
           去掉减速箱,不明显;
           联系厂商更换马达,空转马达调至最低速,转转停停;
           检查电路,无误;
           初步诊断,调速器损坏。
           因为安装过程中私自更往调速器板子上焊拆了元件,有可能这个过程中把调速器里的可控硅损坏,导致该导通的不导通引起运转问题。具体要等明天更换新的调速器再确认。
           两点感受给机械设计的社友:
1,设备遇到问题别人总会先说机械有问题,谁都看得到挑得出,扫地大婶都可以说这个按钮不好,电气更会第一时间撇清关系。这种情况下社友们一定要忍住反驳争执的欲望,要相信自己,找出原因来才能塞别人的嘴。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后发制人感觉。
2,私改器件要慎重,损坏自己要赔偿。。。。。

网友:
  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的问题,涉及到环保与人的健康!但这也是现实情况下机械设备只能尽可能去控制,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国家规定噪音的卫生限制是85分贝。在实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只能做好安全与防护,现在机场的候机楼都是用中空玻璃做的,就是为了隔音;有的设备轴承位置装了震动感应器,当震动达到一定的值,机器就停止工作了,这时设备就要做检修及保养了。
  震动就会产生噪音,长久的在高分贝噪音下工作,人的听力就会逐渐受到损失,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的噪音聋这种职业病,而且在现代医学的范畴下是无法治愈,只能带助听器。现在许多企业入职体检前要做纯音测听这项检查,就是怕劳动者患上了噪音聋这种职业病!

网友(2012-04-07):
震动与噪音是机械中必遇到滴事情

网友:
震动与噪音是机械中必遇到滴问题

网友:
关于做齿轮的cae仿真模拟,基本上都是用2维的模型来探讨。

网友:
一个不平衡的转子在其旋转过程中对其支承结构和转子本身产生一个压力,并导致振动,而且会造成噪音。因此,对转子的动平衡是十分必须的。平衡机就是对转子在旋转状态下进行动平衡校验,动平衡的作用是:
●  提高转子及其构成的产品质量
●  减小噪声
●  减小振动
●  提高支承部件(轴承)的试用寿命
●  降低使用者的不舒适感
●  降低产品的功耗
希望可以更多的了解机械方面的振动与噪音方面的知识,跟大家互动的一起学习.

网友:
振动真的是个很综合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力学理论,控制理论,信号处理这些基础理论一个都不能少!!!

游客

网友(2012-05-29):
确实是这样,门槛很高,很少有人想进入

网友:
看来很少有人研究液压系统的振动,因为流体震动的理论还很薄弱,对于液压系统的动态研究基本还是实验性研究,当然软管是液压系统的传送部分,他的振动是一大方面,所以在布管时要注意固定,第二就是系统节流的设计,开始系统的所有控制归根到底就是节流,节流就会有振动,当然现在的节流只是为了满足压力和流量。很少从振动方面来考虑

网友(2012-09-14):
引起共振那不麻烦大了

网友(2012-10-26):
当下,很少的工厂会切实考虑噪音问题,员工的听力健康也就在这无意之间无形地受着伤害。国内大环境对噪音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希望大家都能加强这方面的讨论,找到解决噪音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噪音和震动关键是从源头解决,要求设计者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在设计过程中有意识的考虑进去,而不是设计好了再考虑解决问题。像我们这边噪音减少用隔音棉,设备用大理石。不过这样设备价格昂贵而且笨重不易于搬运。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减噪减震的资料

网友:
当近代社会主流趋向是低噪音生活方式,多半的家用电器都朝低噪音、绿色环保等方向发展。
只能说时代变迁,物质需求不一样。精神上的追求也就发生质变。

网友:
电动车跟幽灵似的晚上,带点噪声比较让人警醒,不容易出事故,我被电动车碰过几次,就是因为电动车根本没什么声音,开车的也不按喇叭,走你旁边也不出声,你要是拐弯肯定就撞尼了,好几回了,这点应该想办法改下

网友(2013-01-04):
振动噪声为什么可以用做机械故障的诊断依据?

网友(2013-05-13):
挣点威望

网友(2013-07-23):
打砖机的振动箱如何减轻振动?由液压马达带动振动箱,无可避免的,但是总得优化,然后我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个,也是以前公司的,2004年的事,公司内部的一设备振动异常大,来来去去上了几个 ...

这个说的比较好,以后设计机器的时候要考虑下这点,最好能有个简单示意图,把实例列出来,现在的机器都是平底支座或者是四个支架,这个验算了以后是不是要改变支架位置,或者改变支架大小啊

网友:
飞机上都是用隔音棉来隔音/吸音

地毯也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我的项目也有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2014-05-10):
我们公司生产汽车发电机的单向滑轮总成,在研究这个产品当中,主要涉及了振动频率,以及与发动机整个系统的共振;最近又因主机厂客户提出要求要求检测噪声。目前很那分辨出单向滑轮总成的声音,而且在辨别单向滑轮总成的各个部件的频率上也遇到了问题。社区里有接触这块的朋友么,求交流

网友:
我想问下轴与轴承之间的噪音怎么减少?

网友:
我们这是做非标设备的  做的设备也只是供给自己公司产线上生产而已  基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都是采用气缸和电机做动力 不采用机械联动  所以那噪声你懂得

网友(2014-06-14):
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

网友(2014-09-10):
噪声来源众多,结构,介质等都会产生噪声,噪声的抑制需要分析个噪声源,有些是此消彼长,只能找到合适的点

网友(2014-12-10):
没有接触过噪音,最近有款出口风机对噪音有较高要求。想了解下噪音的产生和分贝的计算及噪音的一些专业术语。求推荐书籍

网友:
我来谈谈电梯里的振动噪声问题。

电梯水平振动主要来自于导轨的不平度,电梯速度越快,振动幅值就越大频率也越高,这就对导轨安装制造质量提出很高要求。电梯水平隔振系统分为内外两层,外层是上下四个导靴上安装弹簧与橡胶隔振,也有用电磁式主动控制,通过检测加速度反馈出力控制振动的。内层时轿架与轿厢之间用橡胶隔振,也有用磁流变进行半主动隔振的。内外最重要的区别是隔振频率不一样,外层隔低频,内层隔中高频,只是由振动模态所决定的。垂直向振动主要来自于机房曳引机旋转振动通过钢丝绳传到轿厢内,通常在曳引机下方安装橡胶,在钢丝绳上安装减振装置(阻尼器),垂直向振动时系统性问题,比水平更难解决。

电梯噪声根据电梯速度区分为两种,低速度电梯主要是机械制造安装质量不好产生的噪声,其次是各种轮子旋转与钢丝绳摩擦产生的噪声,还有机房噪声通过井道传下来的噪声,解决方法基本靠调整零件,在轮子上加隔声罩,机房增加吸音板的方式。高速电梯噪声问题主要有气动湍流产生,井道尺寸狭小,气流速度更快而且有混响效果。解决方法是增加轿壁的隔声性能,增加整流罩等方法。

小日本在电梯振动噪声方面研究得相当深入,我们国内水平与他们相差20年以上。不过现在随着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电梯振动噪声的研发越来越紧迫。但国内急功近利的思维只能从山寨做起,要想达到小日本水平要通过国人的发奋与齐心协力。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单独发个主题谈谈。再增加一些内容。

网友(2015-05-08):
谈一下我对振动的理解:振动就是动,根据牛顿定律没有力的变化时不会动的,所以振动的问题还是在于减少力的变化。
自己做过机床方面的振动检测的工作的,首先说一下单一光轴的振动,轴不可能保证表面绝对光滑,圆柱度绝对的零误差,首先是轴自身制造精度的不可能实现,其次是轴的刚性,所以肯定会存在振动,只能降到最小,如果再在上面安装轴承、齿轮等振动更会增加
其次齿轮、轴承的振动我的理解是就是在转动的过程中不能实现平滑的滚动。举个例子一个珠子在一个绝对光滑的平面做纯滚动的话是不会有振动的。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有两个因素一个纯光滑 一个是纯滚动。这个在齿轮和轴承里面是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结果 不能保证结合面的几何精度只能降到最低,但是纯滚动也很难的对于齿轮就要求这个齿廓之间的接触精度,以及齿廓自身的精度。轴承更不好说里面这么多滚珠或者滚珠不能保证每个做纯滚动,且沟道也有几何误差,同时内外圈及滚珠之间的装配精度都有影响。所以这个振动只能去通过试验去测量选取一个最优值。
最后一个就是可靠性的问题,就算你能保证把振动降到最低,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磨损、抗冲击以及变形等因素势必会使振动逐渐增加,这就是可靠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人感觉零件自身材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就是精度
而一个机器是由众多部件组成,要想发现其中的振动源是很难的,逐步排查也可能不好解决。因此想解决振动问题还是一步一步去总结,去尝试。
个人愚见

网友(2016-01-14):
震动 、噪声 其实主要关注的是共振频率。  在电气中应该叫谐振吧  其实都一个频率的问题,当震源的频率与设备的前3、4阶固有频率中某一个频率相重合的时候 就会产生共振,造成设备振幅过大,噪声强烈,严重的时候会毁坏设备。我们用的动力源是电机和发动机,转速比较高8000-10000Rpm,所以一旦共振,轻微的就影响设备精度,严重了就会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所以必须在运转中避开共振。首先得计算出设备的固有频率,然后让动力源的频率在工作过程中避开这些转速。也就是说快速跳过这些共振点运行设备。   共振这块还是国外的设备做的比较好。同是一种设备我们国产的要打地基浇筑,人家奥地利的直接放地面上就可以用,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没什么经验,呵呵,但是关键还是一个精度问题,就像齿轮传动一样,精度高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噪音很 ...

结构+安装+制造+电气+使用中的维护,主要是这5大方面咯!

网友:
我来说说简单的医疗器械领域,我遇到的问题吧
  骨科医疗器械,要求切骨、磨骨等,要求动力强劲,精度高,电机的转速要求很高,而且需要高温高压消毒,很多减震减噪的东西无法使用,还必须满足刚性需求,对于齿轮来说,塑料一般也不敢尝试,一些润滑油也不能使用,但是要求噪音较低,只能提高精度要求,但加工精度很难保证,并且装配也会存在问题,很多项目都要做好久。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6-07-17):
蜗杆传动发出滋滋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6-09-23):
受益匪浅,最近公司领导总是拿震动破坏说事,但是什么理论依据有提供不了

网友:
好多转交啊。。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7-04-27):
老师您好!我现在在做一套15000转振动噪声试验台,这方面的经验太少,想努力弥补下,苦于威望太少,论坛好的资料下不到,所以想请教您,可否赐教

网友(2018-11-03):
买设备的时侯不考虑噪声,买回来用的时侯才考虑降噪,设备不想动,隔音室不想建,光想凭空降噪,人为增加技术难度,可能吗!我看还是找个修仙的,给你加个结界好了

网友:
初入论坛,特来拜会

网友(2019-05-31):
美国许密特SBS动平衡设备可以通过振动传感器和声呐传感器实时侦测各种回转件类的运动及工作状况。

网友(2021-11-03):
曾经设计过两个离心风机出口的消声器,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失败的那个加工不打电话,结构直接是错的,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