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的导套怎么画?

楼主(2012-01-08):
各位大大,请教下,图上的导套怎么画?

楼主:
螺旋的上升部分,我是菜鸟,有大虾会吗?先谢谢了。

网友A:
1、画圆,用这个圆生成“螺旋线”,如何生成查看帮助;
2、画一个矩形;
3、扫描切除。

网友:
像是一个螺旋机构,是一个螺旋提升装饰吧。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这东西
没大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画圆,用这个圆生成“螺旋线”,如何生成查看帮助;
2、画一个矩形;
3、扫描切除。

绝对是高手,想你致敬

网友B:
还是说说怎么解决的比较好!我认为做事应该负责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说说怎么解决的比较好!我认为做事应该负责任哦!

3楼的大虾已经说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