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渗油,求助

楼主(2012-01-08):
我们这用齿轮泵做先导泵,齿轮泵前后两片结合处高压区这边老是有一点点渗油,拆开看了下 里面密封圈 也是好的 ,粗糙度也达到要求,后来说是闭死区有问题,然后开了卸荷槽,效果还是不太好 ,还有漏油现象。

我们材料A380铝件(HB80左右?)。最高压力为50bar。求各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最高压力为50bar,渗油。
低压泵,估计不是止口结合,这点压力出这情况,粗糙度要是Ra0.4以上,我猜两个可能较大,1,平面度不好,2,密封圈槽尺寸不对。

楼主:
粗糙度是ok的拆开检查过,密封圈以前为o型圈现在都改为矩形圈,是不是A380的强度问题,因为好多次渗油在我们试验台没有发现,过几天送到装配试验台就发现渗油了

网友(点评):
A380强度按说足够,要是压铸质量有问题就不好说了。或者是设计问题。没见真东西,不能下结论。 再有就是卸荷槽位置是否准确,也有原因。不外乎这几项了。

楼主:
听他们铸造说采用高压压铸,我不太懂,据他们说高压外观比较好看,但容易出现砂眼之类的。

楼主:
各位大侠 有没有可能是材料变形,导致螺栓锁紧力不足啊 ,材料方面不太懂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这个产品是你公司自己设计的?

楼主:
我们仿制日本的,他们也用这种材料,材料成分差不多,可是我们的HB约80左右,人家的在103左右

网友(点评):
硬度差的有点多,设计时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硬度低,材料密度低,有可能渗油,泵体是压铸的吗?如果是压铸的有可能出现致密度不够的现象,可用拉伸成型工艺,天津银锚铝型材,
联系人:侯文华 13902014471 北京韩工介绍

网友:
硬度要HB100以上,一般要T6状态。

楼主:
如果致密性不够的话,应该是壳体外表渗油,可是我们这是泵体泵盖结合处高压区有渗油现象。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致密性不够的话,应该是壳体外表渗油,可是我们这是泵体泵盖结合处高压区有渗油现象。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泵盖硬度低,厚度不够,高压下变形,也会渗油。现在我看是这个可能性最大。
原来人家的尺寸是在较大硬度下的,硬度变了,设计尺寸也要变化。

楼主:
谢谢 各位 我再试试。。

楼主:
最新试验证明,上个礼拜刚组装时试验不渗油,这再次试验刚上机就渗油

楼主:
我们的A380没有进行固溶时效处理

网友A(2012-04-26):
我们也做K3v112 先导泵  出现这问题可解决  主要问题是材质 和结构(高压死区)

网友:
中国的液压件就是有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材料上的,很多阀,泵在用一定时间后表面都是油油的。

网友:
原因可能有两个:
1.致密度问题:挤压机要5000T以上,否则致密度不够。
2.硬度问题:T6状态,要整体淬火。喷淋,或水雾淬火不行。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做K3v112 先导泵  出现这问题可解决  主要问题是材质 和结构(高压死区)

兄台,你是哪家的,向你学习

网友:
预紧力可能不足 ,残余预紧力应该是1.5到1.8倍工作载荷(单个螺栓),5MPa不高啊,我们的10Mpa都没得问题

网友:
选修课,,没学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