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淬火件,硬度在HRC55~57,材料12CrMoV, 用什么刀片比较好?

楼主(2012-01-08):
最近车淬火件,硬度在HRC55~57,材料12CrMoV,
用什么刀片比较好?
现在用726的焊接刀车

补充内容 (2012-1-11 19:41):
外圆105MM,长1108mm,精车,余量三毫米,留磨量0.8毫米

网友:
如果量不大,加工量不大,可以。我车过,能车动。当然磨更好。

网友(点评):
可以车,就是效率低,

网友:
我们用的氮化硼的。不过代价挺贵的。。。一粒要160元

网友:
        硬车淬火钢常用的三种刀具材料及其选用
          涂层硬质合金
          涂层硬质合金刀具是在韧性较好的硬质合金刀具上涂覆一层或多层耐磨性好的TiN、TiCN、TiAlN和Al2O3等,涂层的厚度为2~18µm,涂层通常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具有比刀具基体和工件材料低得多的热传导系数,减弱了刀具基体的热作用;另一方面,它能够有效地改善切削过程的摩擦和粘附作用,降低切削热的生成。涂层硬质合金刀具与硬质合金刀具相比,无论在强度、硬度和耐磨性方面均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干硬度在HRC45以下工件的车削,低成本的涂层硬质合金可实现低速车削。
          陶瓷材料
          陶瓷刀具具有高硬度(91~95HRA)、高强度(抗弯强度为750~1000 MPa)、耐磨性好、化学稳定性好、良好的抗粘结性能、摩擦系数低且价格低廉的特点。使用正常时,耐用度极高,车速可比硬质合金提高2~5倍,特别适合高硬度材料加工、精加工以及高速加工。对于硬度在HRC45-55度的淬火钢精车可以选用陶瓷刀具
              CBN
          CBN的硬度和耐磨性仅次于金刚石,有极好的高温硬度,与陶瓷刀具相比,冲击强度和抗破碎性能较好。它广泛适用于淬硬钢(50HRC以上)、珠光体灰铸铁、冷硬铸铁和高温合金等的切削加工,与硬质合金刀具相比,其切削速度甚至可提高一个数量级。
          CBN含量高的PCBN刀具,硬度高、耐磨性好、抗压强度高及耐冲击韧性好,其缺点是热稳定性差和化学惰性低,适用于耐热合金、铸铁和铁系烧结金属的切削加工。复合PCBN刀具中CBN 颗粒含量较低,采用陶瓷作粘结剂,其硬度较低,但弥补了前一种材料热稳定性差、化学惰性低的特点,适用于淬硬钢的切削加工。
          在切削淬硬钢的应用领域,陶瓷刀具和CBN刀具是可同时选择的,因此进行成本效益和加工质量分析非常必要,以确定哪一种材料更经济。PCBN刀具材料切削性能优于Al2O3陶瓷刀,陶瓷刀具具有良好的热化学稳定性,但却不及PCBN刀具的韧性和硬度。一般从加工硬度上来说,在切削硬度低于50HRC以下和小进给量情况下的淬火钢工件时,陶瓷刀具是较好的选择。PCBN刀具适合于工件硬度高于50HRC情况,尤其是对于自动化加工和高精度加工时更为重要。除此之外,在相同后刀面磨损情况下,PCBN刀具切削后的工件表面残余应力也比陶瓷刀具相对稳定。另外陶瓷刀具尽量避免在半精加工和粗加工用,而整体式CBN刀片可以适合断续,重载粗加工。

网友(点评):
麻烦别一看硬度就是CBN,你还没问精度呢!!

网友(点评):
谢谢了,老板舍不得花钱,现在每天磨刀车了,就是慢!不过没办法,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我是想了解怎么就提高效率,车完了还要磨了。

网友:
做硬度这么高的量大的话是有难度的,加工几个的话还可以

网友(点评):
借贵地请问一下12crmov,这种材料的热处理规范,可以直接淬火吗?需不需要渗碳?碳当量我计算了下好像在0.51

网友:
不好回答!
建议:看看
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52

网友:
用焊接刀片效率不高,最好还是用数控刀片,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片。不知道你说的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最好说明清楚。

网友A:
感觉挺有难度的,冒昧问下.淬火后,一般不是都磨去个几丝的.为什么要车啊

网友(点评):
我们的轴长 1108.MM,粗 105mm,留的三毫米,精车后在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有难度的,冒昧问下.淬火后,一般不是都磨去个几丝的.为什么要车啊

淬火后,能保证去3MM的量后,硬度还达到标准吗?淬火时间怎么掌握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热处理的事,具体我也不知道,

网友:
既然你还要磨 ,那基本上不叫精车吧,尺寸到位就好了 啊 。还是用726吧,s8也差不多。用他们所说的陶瓷,CBN之类的对机床要求很高。

网友:
很多人不懂不要误导人家,这么个硬度建议用硬质合金不是找郁闷吗? 这么个硬度直接上CBN, 量小的话用陶瓷刀片。 160一片都嫌贵了,估计你CBN更舍不得用了。直接陶瓷刀片或者金属陶瓷的

网友:
暂时帮不上忙,给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留那么大余量?一般Cr12MoV热处理变形很小的。留个0.5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直接磨就行。
一定要车的 ...

谢谢了,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主要是工艺没做好。

网友:
完全不懂,帮顶一个,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我用的是726。

网友:
真空淬火   里外硬度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我们的里面软点,外面八毫米硬.

网友(2012-06-14):
在精车铸铁和淬火钢方面如果对工件的精度要求高,光洁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氮化硼CBN超硬刀具
CBN特点耐磨性强,光洁度好,加工效率高

参考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我
我公司生产这种刀具PCD CBN刀具

网友:
楼主的余量大而且还要磨削,CBN虽然比较适应高硬度但强调的是高转速慢进给浅吃刀, 适合精加工以车代磨,所以余量大的非精加工我感觉并不适合CBN,焊接726成本低切削性能也比较理想,在磨刀上如负倒棱、加大刀尖圆角等方面注意点的话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率。
另外是不是在余量上多考虑考虑,3毫米真空淬是不是多了点呢,这个材料淬火压强不高装夹得当变形应该可控制得更小 。

游客

网友(2012-08-22):
单边余量3mm可以车!BN-S20牌号CBN,上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xNDgyMTA4.html
谢谢了!楼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学习了!

网友(2012-06-21):
我公司专业生产氮化硼CBN精车刀具的,CBN刀具最适合淬火钢件的精车
杨喜要:15824899216
QQ:1318324620

游客

网友:
谢谢了,有需要联系你

网友(2012-08-25):
这个硬度并不难加工。更不用CBN刀片。用加工高硬度的合金刀片就行,相对价格而言对于用户来说更经济合理。而你这个还可以高速加工,粗加工更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