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铁条2毫米厚,6毫米宽,要扭成麻花状,该怎么办啊,有这种设备吗

楼主(2012-01-08):
不锈钢铁条2毫米厚,6毫米宽,要扭成规则的麻花状,该怎么办啊,有这种设备吗?

网友A:
买一个铁艺机,卡一头,另外一头卡在转杆上,一转即可,设备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铁艺机,卡一头,另外一头卡在转杆上,一转即可,设备极便宜

这个活量大,用哪个拧出来慢吧,而且规则吗?

网友(点评):
想螺距规则,找人设计数控的拧花器,可以变螺距,也可以精确控制,但价格比手工铁艺的贵,有银子就无所谓

楼主:
咱这里有嘛?不用太复杂,、、、

网友:
用普车就能干。

做一个2mm乘6mm的工装加到夹盘上,不锈钢条从车头箱后端主轴空穿进,通过夹盘2乘6方孔固定到刀台上,要多大麻花换多大螺距手柄。大反车向外拉,车头反转拖板向外拉,不锈钢条就拧成了麻花,产量相当高。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学习了。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
我晕,不锈钢的还是铁的?还有我想知道你是一条条的,还是一条很长或者一卷的?告诉我我给你做机器

网友:
太简单了,见过以前绞麻绳的东东么?
一头绑树上,另一头直接绞,NNN方便简单

网友:
在车床上制作很方便:做一个夹具,可以将条料的一头装卡在卡盘中心,在刀架上卡住一个像车刀大小的钢条,其前部开一个与条料截面一样的长方孔,卡住条料的另一头,然后,根据需要,可以低速开动车床,正车、或反转、或根据螺旋的导程调整挂轮、参照加工螺纹的方法,就可以拧出来你所要求的形状。如果是大量生产,最好使用不锈钢丝先轧扁,再拧,效率高价格廉,可以用车床改造成专用设备,连续生产。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铁艺机,卡一头,另外一头卡在转杆上,一转即可,设备极便宜

如果是20×100宽的不锈钢管呢

网友:
铁器型材扭曲机
多功能扭拧机

手动铁艺弯花机组合6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