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5的弧应该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2-01-08):
R25的弧应该怎么加工好?

网友:
R25圆弧可以用铣床铣出来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材料的,可以线切割

网友B:
你这个方法太多了,铣、镗、线切割等都能达到,看你的使用情况选种最经济的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铣床,立铣卧铣都行,夹一镗刀杆,用一车刀,调好半径,慢慢镗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铣床,立铣卧铣都行,夹一镗刀杆,用一车刀,调好半径,慢慢镗就是了。

能不能具体点,说说.   这样干会不会对刀具损害挺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太多了,铣、镗、线切割等都能达到,看你的使用情况选种最经济的吧。

线切割粗糙度一般能到多少?

网友(点评):
别问别人能到多少,问问你要多少?

楼主:
那为大侠能帮下忙,把具体工艺说说

网友:
如果是单件就用钻的吧,找块比17厚和工件差不多大的料,两块用虎钳夹在一起,找出圆心真接钻出25的圆孤。

网友(点评):
方法不错,不过还要后期处理下,可能就费事了

网友D:
不好意思看成半径了,还的找厚点的,

网友E:
如果批量大的话在车床上设计个工装,一次对称夹两个,用镗孔的方式加工,效率比线切割高,精度也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看成半径了,还的找厚点的,

是批量生产,有没有好办法.主要精度问题.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批量大的话在车床上设计个工装,一次对称夹两个,用镗孔的方式加工,效率比线切割高,精度也好保证

先谢谢关注!我对机加工不是很精通.冒昧问下,这样加工不损害刀具把

网友F:
做一个工装,可以一次车4个!!

网友(点评):
两件还行,4件一次车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工装,可以一次车4个!!

能不能具体说说,怎么一次车四个

网友G:
成形刀具铣削吧。。。。应该噶还不错。另外就用程序吧

网友H:
个人觉得比较费刀具,不连续切削,是不是可以用成型刀具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形刀具铣削吧。。。。应该噶还不错。另外就用程序吧

能不能具体说说,啥样的 成型刀具啊

网友(点评):
一般都还用的球头铣刀不能搞定么

网友(点评):
刀具截面和要加工截面相同的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比较费刀具,不连续切削,是不是可以用成型刀具铣削

仁兄,你 说的是不是用成型刀具刨

网友:
要求精度其实可以用一个正方形膛直径50的孔再剖成2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关注!我对机加工不是很精通.冒昧问下,这样加工不损害刀具把

选用yt5的刀具,走刀量小一点,0.12左右应该没问题,即使刀打了也很容易更换,就一般镗孔的小刀,如果刀杆强度不够可分成两三刀镗成

网友:
5楼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办法。

网友:
建议用铣床,先铣外形再用50立铣刀粗铣圆弧。最后精镗或用50立铣刀的端面刀尖铣削,很快的,精度能保证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用四爪车就可以了,卧铣钢性不好的话,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方法很多的啊,立铣都可以完成,如果量大完全可以采用成形铣刀,外面有卖的

网友:
这种加工方法很多,具体看你的材料和要求,还有你现有的什么设备,最经济可行的应该是用铣床加工吧。哈哈,,,,个人看法。

网友:
如果用拉床拉,各方面都能保证了,

网友:
线切割好!!!!!!!!!!!!!!!!!!!!

网友:
是的,这种加工方法很多,看你的材料和现场设备,我个人觉着用铣床加工比较经济,,

网友:
用球头铣刀,铣,单件可用车孔,再铣成如图

楼主:
今天请教了一位老师傅,大家看看这个方法
做一个共装,同时加住两长板,镗孔.,镗孔完,按图纸尺寸锯

网友:
如果是现成的60X50X18的料只加工R25的话,粗糙度3.2可以用线切割直接切割出R25。

网友:
方法是多样的,这些都得与你的工件数量,现有设备来考虑,上面各位都说了很多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材料的,可以线切割

线切割,达不到3.2的光洁度吧?

网友:
根据LZ,看来是有点批量的,这个可以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材料的,可以线切割

这样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如果是铝的材料的话应该用挤型的吧..方便

网友I:
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首先应该说明是什么材料,再根据材料选择最好的加工方式以及加工数量,不然照你那样说,有很多种方式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首先应该说明是什么材料,再根据材料选择最好的加工方式以及加工数量,不然照你那样说 ...

希望仁兄把帖看仔细了 在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仁兄把帖看仔细了 在回帖

嗯,对这方面还是刚接触的,望多多指教请,问兄弟你在做哪方面的工作,是搞加工方面的吗?

网友:
用 球头铣刀铣、、 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很难吗,用铣就可以的啊

网友:
量大做工装铣床快。。。。。。。。。球头成形铣刀

网友:
有N种方法,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
在数车上好做吗。。。。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认为11楼朋友的方法对头,上工装,车。又快精度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