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Q235材质,希望速度快,精度要求不高,如何选择刀具?

楼主(2012-01-08):
我是刚加入论坛的新会员,在一个做外贸的机械公司负责全面技术,任务重、水平低。

想请教各位老师:

加工Q235材质,铣深27mm、宽10mm的槽,希望速度快,精度要求不高,用什么刀最好?

网友A:
10mm硬质合金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硬质合金铣刀。。。

谢谢你的回复,希望更进一步讨论。该零件长50,用立铣刀加工时间22min,我选用三面刃铣刀,YT15的,分两次,每次切削深度14mm,用时6min。如果提速或提高进给量,或一次铣成,刀会被打断或烧,想从刀具上改进,1.现在用直齿三面刃铣刀改为错齿三面刃铣刀,如何?2.铣刀材质由YT15改为什么最好?

网友:
记忆中,机电市场上卖的最多的白钢刀就可以加工Q235,价格还便宜

网友:
用卧铣啊,应该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希望更进一步讨论。该零件长50,用立铣刀加工时间22min,我选用三面刃铣刀,YT15的,分两次, ...

铣刀转速多少??????

网友B:
是铣直槽吗?用卧铣加工的话会更快,用可更换刀片的锯片铣刀,效率会很快。
最好看下图纸,这样才能分析加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转速多少??????

转速150-180r/min,进给量23.5,切削深度14,如果这些参数增加,会出现刀振、烧刀或断齿。YT15切Q235按说像刀切面条.Z最好切削深度27,一次成型,是不是刀具材料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铣直槽吗?用卧铣加工的话会更快,用可更换刀片的锯片铣刀,效率会很快。
最好看下图纸,这样才能分析加 ...

图纸很简单,22*50*67长方形,更换刀片的锯片铣刀造价2000,一般的才100,只节约换刀时间。希望解决提高切削三要素而刀不振、不烧、不断齿,进给量31,转速180,切削深度14.希望切削深度27,还希望并排两个铣刀一起,从何入手解决?改善刀具材质?错齿是否比直齿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速150-180r/min,进给量23.5,切削深度14,如果这些参数增加,会出现刀振、烧刀或断齿。YT15切Q235按说 ...

铣过10mm长560mm深30mm转速300,乳化液冷却一次过。北机52K立铣,不知楼主是在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过10mm长560mm深30mm转速300,乳化液冷却一次过。北机52K立铣,不知楼主是在回事????

新年好,不知楼主铣长560mm的槽用时多少?

网友(点评):
加上冷却效果要好。

网友:
错齿的效果是好一些的   排屑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好,不知楼主铣长560mm的槽用时多少?

大概一个半小时。。。。。。。。。。

网友:
关键是排屑,这个你能处理好的话,立铣刀一刀过没什么大的问题。另外错齿的肯定比直齿的效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