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图纸标注,请教

楼主(2012-01-09):
这是我得到的一份日本图纸上面的一标注,请问大家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焊接符号。。。。。。

网友:
       其意思是;箭头所指处,进行环形(一周)角焊。(焊接处两端打坡口)

网友(点评):
说的对。是坡口焊,此处一周。

网友(点评):
同意,焊疤不能高出来。

网友:
看看焊接符号的国标,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
焊接符号啊,呵呵,虽然懂得不多,这个符号还是知道的,毕业设计的时候特意请教过老师

网友:
楼主 最好问问 我以前用到时候是 对焊45度角 全焊接

网友:
是开坡口焊接一周,
对焊的话应该不会有圆圈符号,
楼主给的图很少,如果整个图的话应该更加明确了。

网友:
根据图纸的意思是: 在箭头的对侧开坡口,绕工件环焊一周。但是看你的图纸我真的想不出这是个什么工件,可以而且必须要在里面开坡口环焊,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他标错了,对于日本的焊缝符号定义,可以看JIS-Z-3021标准。文库里面有相关标准的。

网友:
两边V型坡口,圆周焊接~~

网友:
敢情是焊接的吧,记得焊接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是45度开坡口焊接一周, 楼主给的图很少,如果整个图的话应该更加明确了。

网友:
哦咯了   焊接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