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冲压模具拉伸工序缩口现象,哪位社友有此经验?

楼主(2012-01-09):
筒形件拉深工序,直边高度相对较低的部分出现缩口现象,我们目前是一套模具完成一次拉伸和减薄拉伸两道工序,哪位大侠有过类似的经验,分享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附图,一般拉伸件都是喇叭口形状,像这种缩口的很少见,究其原因,还望大侠不吝指点!

网友(点评):
你的具体尺寸没有标详细,料后?拉伸前的下料是怎么下料的?拉伸前局部有端面图吗?

楼主:
(端口)图中标号1出出现局部(之前提到的直边高度相对较低的部分)缩口现象,

网友:
又是口述发帖,楼主您说的很清楚,可是俺们听的很模糊呐。

神马直边高度相对较低的部分出现缩口现象,那又是长啥样啊?

搞拉深可是要看见样品才好发话的呀! 没照片没真相的说。

网友:
先上图,再加以说明哇

网友:
你的拉伸件,拉伸的时候位置是否摆正?有没有考虑到压边余量的控制?

楼主:
定位没有问题,压边量足够!

网友:
最好贴照片。。。。。。。

网友(点评):
对头。用画的图是说不清的。

网友A:
你是说的凸耳现象,也叫制耳现象吧。是材料的原因,材料各向异性导致的,订货时要求材料各向异性为零,要求完全退火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第一序拉伸出的问题
需要
1 检查材料拉伸时润滑情况
2 增大一引凹模R,取理论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凸耳现象,也叫制耳现象吧。是材料的原因,材料各向异性导致的,订货时要求材料各向异性为零,要求 ...

凸耳现象是直边高度不一样,这点也是有的,不影响后续,我们目前是端口往里面缩,一般来讲,拉伸件都是喇叭口的,端口直径应该大些,像这种极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