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咋接线,为什么这样接线?

楼主(2012-01-09):
接触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咋接线,为什么这样接线,请各路大虾给予解释,不胜感谢!' e  M8 B& _: \* `

网友:
主接点是承载负载用的接点,允许电流比较大,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负载。辅助接点一般用来做控制接点,承载电流比较的小,如控制电路的自锁、互锁。

网友:
我们用的正泰的辅助触头1.2常开,3.4常闭,用于控制线路,在接触器上面。主触头在下面

网友:
1 接电源,2接线圈,作用是按钮按下后在松开,可以持续给线圈供电。3和4 是和别的设备连锁用的,假如3和4接在别的设备上面,就说明本接触器吸合后,别的设备就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