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铸造,请教

楼主(2012-01-09):
小弟对铸造了解不多,现有一铸造件想求助专业人士,如图,铸钢件,要求不高,粗糙度在12.5~25就足够了,哪位高手介绍一下哪种铸造方法经济和实用性具佳啊?模数10,齿数44

网友:
1.数量是多少?
一般都是滚齿完再去线切割的。

网友A:
是45號鋼吧  不知你精度要求如何?
鑄造--澆口位置不好放
     鑄後變型,不好整形
數量大就考慮下沖床吧
給你參考下  齒輪生產影片
http://video.sina.com.cn/v/b/33478853-174888208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5號鋼吧  不知你精度要求如何?
鑄造--澆口位置不好放
     鑄後變型,不好整形

ZG35或ZG45都行,要求不高,而且是很不高

网友:
23242343535345436容易让他

网友(2013-01-25):
壳型铸造  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