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经调质后氮化没达到硬度,可否重新再氮化?

楼主(2012-01-09):
请问40CR经调质后氮化没达到硬度,可否重新再氮化?

网友:
氮化是在精加工之后,只是表面硬度,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不明白,调质后应是为了后序加工,为何要硬度,40CR可以采用渗碳高频淬火提高硬度

网友:
渗氮层硬度低--可补充渗氮

网友:
氮化后,还得淬火吧

网友:
40Cr---调质---渗氮-表面高频淬火   表面硬度可以达到60HRC   而且心部有韧性。。。但是表面硬化层很薄,远不如38CrMoAlTi。耐受局部冲击负荷的能力较差。   你可以考虑38CrMoAlA,成本比40Cr高

楼主:
经过二次氮化,精加工的零件有点变形,硬度差不多达到了,锉刀有点锉不动了

网友(2012-02-12):
可以接住搞啊

网友:
辉光离子氮化可以接着搞。

网友:
氮化温度500,不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