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夹紧工件时候来回晃动,请教

楼主(2012-01-09):
油缸夹紧工件时候来回晃动,帮忙分析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

网友:
楼主,条件不全哪,让人乍帮你。
你最起码也得将结构啥滴贴个图出来才能分析。
是不是有间隙哪,定位面不行,机构刚性够不哪,油缸是不是山塞滴便宜货什么滴。。。

网友:
永刚形成要有导柱导套,定位,要做好

网友:
你得详细说说啊 要不截图

楼主:
油缸是parker的,使用3位四通Y型的电磁阀,回油调速,带液压锁,压力35bar,哪些元器件会对晃动有影响

网友:
油缸是否固定住了,最好有图,

网友:
油缸是否固定住了,最好有安装图,

网友:
恩恩,贴个油缸图出来,大伙帮忙分析分析,我也可以好好学习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液压油内面有杂质了,把油缸拆开用气枪吹吹

网友(2012-02-10):
漏油了。。。。。

也可以好好学习

网友:
安装形式有问题啊......

网友:
没图不行,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A:
会不会要加一个保压阀呀

网友:
油缸的测压嘴测一下压力稳定不?看看有没有油管接头松动了

网友:
安装形式有问题啊!还有安装板或别的强度,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要加一个保压阀呀

求教保压阀是什么阀?什么品牌样本有?

网友:
是夹紧机构晃动还是油缸晃动  给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是parker的,使用3位四通Y型的电磁阀,回油调速,带液压锁,压力35bar,哪些元器件会对晃动有影响

派克的应该都有排气阀的,先放气试试!检查一下液压油的清洁度。油缸连接是否牢固。最后看一下回油调速

网友:
说的不详细,也没有图,怎么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保压阀是什么阀?什么品牌样本有?

佳王的  样本暂时没有 可以找度娘

网友:
把图晒出来,大家帮你研究研究,共同学习。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