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能否对这样的薄板进行加工?

楼主(2012-01-09):
如果我有一张薄铝合金平板,宽约60mm,长约130mm,厚约0.5mm。能否用冲压的方式使其边缘部位厚度达到0.3mm以下,而整体依然维持平整?如果冲压不可以的话,那用什么加工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感谢各位解答。

或者,哪位朋友知道有没有最大厚度为0.5~0.6mm的变断面铝板出售?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A:
可以用冲压,要用精密冲和精密冲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冲压,要用精密冲和精密冲压机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小弟再笨笨地问一下,只要配合一个楔形的模具,直接冲就可以吗?是否会有翘起、弯曲等变形?加工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或者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小弟不是做机械加工这一行的,可能问题比较蠢,感谢您的耐心。

网友A:
可以,一次冲压成型不影响,变形总有点,模具理论里面有还有冲压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网友:
模具理论里面有还有冲压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次冲压成型不影响,变形总有点,模具理论里面有还有冲压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非常感谢解答,现在比较担心变形的问题,我回头再查下资料去。

网友:
只要模具得当,神马烂冲压机俺也可以搞出合格的成品。

没有图,说不准变形问题。只要控制好材料流动不往内挤,变形基本上就很低。

只要模具刚性稳定性够,再考量烂冲压机的情况,做适宜的模具改变,照样搞出合格的成品。